三菱MR-JE和信捷PLC

楼主(2017-02-09):
现在三菱MR-JE-40A伺服驱动器不知道该如何与信捷PLC连接,CN1不知道该怎么焊接。程序也不知道该怎么编写。PLC是信捷XC3-42RT-E。

网友A:
看一下伺服使用说明书这本手册,没有手册,没法玩伺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伺服使用说明书这本手册,没有手册,没法玩伺服的

网友B(2017-05-12):
伺服的手册和PLC的手册最好都要有

网友C:
学习一下   观摩一下

亲爱的,对不起

网友:
真是非常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D:
最简单的程序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脉冲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