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清零操作方法

楼主(2017-02-09):
不管是什么品牌的打印机打印机,在使用时间一段长时间之后,偶尔会出现“罢工”现象。打印机上的电源指示灯就会一黄一橙地闪烁提示,无法正常工作;而有时候会出现提示“废弃墨盒已满”之类的提示。一般用户如见看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想到找打印机厂商的售后服务解决,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进行清零操作就能解决。下面,小编就把其中的步骤告诉大家,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故障。

打印机清零我们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手工清零,另一种是软件清零。而在网上流传的一些清零方法,在使用之后总会出现一些后续问题,例如:每次开机都需要清零,或者根本无法清零。我们通过手工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彻底免除后顾之忧。

手工清零

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软件清零,手工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时候用户直接用软件清零,会导致找不到打印机,更有甚者会造成死机的现象。

1、先关闭打印机的电源,要把电源线从电源插座拨掉。

2、然后要按紧打印机的电源键,同时插上电源线,这个时候打印机的电源灯亮。

3、我们不要松开电源键,接着按4下进纸键。就会看到电源灯显示出现了变化,从黄→绿→黄→绿,有些打印机是黄→橙。

4、这时候松开电源按钮,当机器启动之后,电源灯就会熄灭。

5、最后重新开机,看到打印机开机正常,再连接电脑。

软件清零

上面介绍的只是手工清零方法,我们还要使用软件清零,这样才能彻底根治。有些朋友会看到网上的清零软件有很多,我们要找就找几兆的那种来用,通常几百K的清零软件是根本没有效果。

1、我们打开清零软件,一般出现程序窗口后,在右上角的“USB PORT"(USB端口)项里面,选择与打印机对应的USB端口。

2、然后点“SET DESTINATION" (设置目标)按钮,接着勾选“CLEAING” (清零)和“EEPROM CLEAR”(存储器清除)这两个选项,最后,点击“TEST PATTERN 2”(测试模式2)按钮。我们看到打印机的电源灯闪动,那就说明开始清零复位,等电源灯停止闪动后,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3、重新开机后,按“READ SERIAL NUMBER”(读取串号)键,这一步相当重要,因为之前很多操作方法由于没有这一步,因此就造成每次开机都要手工清零,很多朋友就会认为是不是清零失败,但实际上只是清零没有保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