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创建设备

楼主(2017-02-09):
请教下大家:添加的设备出现这个框,属性打不开,从哪里打开进入检查修改呢?

网友A:
找到提示的路径,将驱动放到提示的路径下面就好了

楼主:
  官网下载的驱动里面没有厦门宇光仪表的驱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显示不出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提示的路径,将驱动放到提示的路径下面就好了

官网下载的驱动里面没有厦门宇光仪表的驱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显示不出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