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原理介绍

楼主(2017-02-09):
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以下简称转换开关)是采用塑壳断路器或负荷开关

双电源

作为执行元件,配以单片机为核心的自动控制器和带机电联锁的控制机构,是一种性能完善、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使用范围广的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本产品适用于交流50/60Hz、69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自6A至1250A及以下的两路电源(常用电源N和备用电源或发电机电源R)的供电系统中,因一路电源发生故障(停电、欠压、过压、断相、频率偏移)而进行电源之间的自动切换,以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小区、医院、机场、码头、消防、冶金、化工、纺织等不允许停电的重要场所,实现无人值守连续供电。

  双电源作规程

1、当因故停电,且在较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供电时,必须启用备用电源。步骤:

  ①切除市电供电各断路器(包括配电室控制柜各断路器,双电源切换箱市供电断电器),拉开双投防倒送开关至自备电源一侧,保持双电源切换箱内自备电供电断路器处于断开状态。

  ②启动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组),待机组运转正常时,顺序闭合发电机空气开关、自备电源控制柜内各断路器。

  ③逐个闭合电源切换箱内各备用电源断路器,向各负载送电。

  ④备用电源运行期间,操作值班人员不得离开发电机组,并根据负荷的变化及时调整电压、厂频率等,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2、市电恢复供电时,应及时做好电源转换工作,切断备用电源,恢复市电供电。

  步骤:

  ①按顺序逐个断开自备电源各断路器,顺序是:双电源切换箱自备电源断路器→自备电源配电柜各断路器→发电机总开关→将双投开关拨至市电供电一侧。

  ②按柴油机停机步骤停机。

  ③按顺序,从市电供电总开关至各分路开关逐个闭合各断路器,将双电源切换箱自市电供电断路器置于闭合位置。

  3、检查各仪表及指示灯指示是否正常,启动变压器内冷却风扇。

双电源自动转换

  ◆采用双列复合式触头、横接式机构、微电机预储能及微电子控制技术,基本实现零飞弧(无灭弧罩)

  ◆采用可靠的机械联锁和电气联锁技术

  ◆采用过零位技术

  ◆具有明显通断位置指示、挂锁功能,可靠实现电源与负载间的隔离 可靠性高,使用寿命8000次以上

  ◆机电一体设计,开关转换准确、灵活、可靠 电磁兼容好,抗干扰能力强,对外无干扰,自动化程序高

  ◆全自动型不需外接任何控制元器件 外形美观、体积小、重量轻 由逻辑控制板,以不同的逻辑来管理直接装于开关内的电机,变速箱的动行操作来保证开关的位置。 电机为聚氯丁橡胶绝缘湿热型电机装有安全装置,在超出110℃湿度和过电流状态时跳闸。在故障消失后即自动投入工作,可逆减速齿轮采用直齿齿轮

网友A:
以前都是两只断路器或者接触器搭建的,现在都做成一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