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阀缓冲是怎么控制?

楼主(2017-02-10):
这个液压阀缓冲是怎么控制?

楼主:
没人?没有人看到过????……………

网友A:
缓冲指什么?液压还是电控?

网友B:
缓冲的意思是防止瞬间冲击,一种保护措施,一般增加蓄能器或者溢流阀进行液压方面的防护,与电气控制无关。

网友A:
蓄能器和溢流阀与缓冲都没有关系。

网友B:
带缓冲功能的换向阀,液压压力突然增大时(比如碰到障碍物或者油缸最大行程到底或者缩到底,皆会产生冲击力),会损坏液压管道或者液压装置。

至于怎么控制的,这个阀组是看着像是力士乐的?连接的还有什么设备有没有?

因看不到实物与周围的连接,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C:
去年折腾过这个兵器,阀门内部有缓开,缓关功能,机械部件来实现的。与电气没有关系。有的阀带缓冲功能,有的阀不带缓冲。百度就可以了解。

网友B:
恩,说得对。机电不分家,液电也不分家!

引用 网友C:
去年折腾过这个兵器,阀门内部有缓开,缓关功能,机械部件...

网友D(2017-04-21):
什么设备,什么控制器,缓冲好处理的

楼主:
其实这个也许我没说明白,我拍的照片阀是要电控来实现他的缓冲的啊。现在已经弄好了,控制是这样的,刚开始上边阀和下边阀要一起得电,碰到缓冲限位后切掉下边阀供电走到位断电即可。

网友E:
阀边上的旋转手柄是调节流量的,油缸的速度可以通过这两个调节阀来手动调节控制,如你所述,同时开启两个阀,当油缸杆移动到调节速度的位置使两个阀中有一个断开,通过一个阀来降低移动速度到达终点位置,而这个阀可以在没有工作前调节好它的流量。当移动启动两个阀同时打开流量最大,杆的速度最快,当需要减速时碰触限位,关闭快速阀,而缓冲调速阀还是打开的,根据调速阀的流量控制速度到达终点碰限位停止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边上的旋转手柄是调节流量的,油缸的速度可以通过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