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导压管反向连接的处理

楼主(2017-02-10):
在测量容器液位的时候,仪表输出根据,上升增加,下降减少的原理,高压侧接在容器下部的导压管,低压侧接在容器上部的导压管,和节流装置配套测量流量的时候,正压导管接变送器的高压侧,负压导管接变送器的低压侧,以上两种状况是变送器正常使用的连接方式。

那么如果高低压导管链接反了,变送器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工作,还是需要拆除重新连接,下面介绍差压变送器导压管连接反了的处理。

对于测量静压液位的变送器来说,导压管连接接反了,可以使输出反向指示。当液位最低时,输出是100%,当液位最高时,输出是0%,早年没有零点迁移的差压计就是这样使用的。

但在测流量时,导压管接反了,一般就不能够正常工作,就需要拆除重新来进行链接。

正向指的是变送器的差压信号增加,输出也增加,反向则是指差压信号增加,输出减少,凡是有正反向可以转换的变送器,如果导压管接反了,只要把它改为反向输出状态,然后再加上一定的零点正负迁移,便可以使变送器按常规输出方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