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起升速度与距离的关系

楼主(2017-02-10):
是这样的,去年我根据一份资料的基础上改写了一个关于港口岸桥的定点停车功能程序,但是说实话我对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变频器速度与距离的换算还是有点搞不清,大体思想就是设置一个记忆点,通过实时读取变频器驱动机构的当前位置和速度来自动计算何时自动减速并准确停止到位置记忆点,内容有点多,我直接把我整理的文档作为附件发上来,希望有懂的大侠帮忙分析下,,,,突然发现不会上传附件。。。

楼主:
    岸桥起升上升智能优化

   立项背景:

   针对岸桥进行作业时船上每层的箱子高度和船高在一定时段内基本固定,为了节约吊具上升时间,特开发此上升智能减速判断程序。

   项目基本原理:

   在起升绝对值编码器数据精确稳定的基础上, 记忆住吊具从陆侧进入船舱和从船上进入陆侧的所需安全高度,吊具起升时自动停止在对应安全高度,从而避免司机通过肉眼观察的起升高度是否安全来判断何时停止起升动作造成的能源及时间浪费。

楼主:
这是岸桥位置示意图,不太会搞图片,见谅

楼主:
  操作说明:

     本系统需要司机操作的部分很简单,当需要投入此套系统时,打开联动台上的功能转换开关,然后设置记忆点。将空吊具起至高于船沿、鞍梁等可以安全进入船舱上方作业的地方,按下联动台上的记忆按钮。下次作业时,当吊具起升到设置的记忆高度后会自动停止,司机只需要动作小车即可。当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潮水、船舶吃水变化引起起升安全高度变化比较大之后,重新设置一次记忆高度,如此反复即可。当司机不想用这套功能时关闭联动台上的转换开关,即可恢复以前的工况正常作业。

楼主:
本程序的核心部分一为记忆,二为准确的停止在设定点。我们知道起升的速度和高度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准确的停止在设定点是最重要的数据处理过程。 如下图的简易坐标图所示,其中横坐标为减速时间,纵坐标为开始减速到停止的距离,曲线则是速度变化。

根据变频器的减速曲线推算,开始减速点离目标停止点的距离x=1/*vmax*t=1/*vcurrent)/v(max)*v(max)*v(current)/v(max)*t

V(max)为起升全速速度,t为减速时间,v(current) 为当前速度。

我们岸桥减速时间为6秒,最大起升速度为3米每秒,公式约减后 x=v(current)的平方

楼主:
这是简单是曲线示意图··········

楼主:
下面是程序部分:

 因本段程序比较长不适合在原有的程序中进行添加,故单独编写一个子程序h13.35,h13 position detection调用。前半部分主要是用于目标停止高度的记忆设定,后半部分则实时读取当前高度及当前起升速度来计算需要开始减速的位置点。程序共输出2个中继,OB3D27为司机室指示灯提示司机已然停止在目标高度,OB3D28为控制起升上升连锁条件使用。

楼主:
添加的子程序部分,,,话说我怎么就不会直接上传附件呢。。搞死我了

楼主:
下面是空载试车时采集的一些数据:

记忆高度(米)

上升起始高度(米)

自动停止高度(米)

手柄速度

备注

15.04

.

15.04

全速

单动起升

15.04

.03

15.04

全速

单动起升

15.04

.51

15.07

全速

单动起升

15.04

.93

15.07

全速

单动起升

15.04

.89

15.08

半速

单动起升

15.04

.

15.09

半速

单动起升

10.04

.47

10.05

全速

单动起升

10.04

.79

10.06

全速

单动起升

16.09

.06

16.13

全速

起升小车联动

16.09

.

16.12

全速

起升小车联动

楼主:
上面的表格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