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编程软件64位

楼主(2017-02-10):
求大神发一下跪求 多谢  5646023572qq.com邮箱

网友A:
网上下载9.5及以上版本软件即可,网上大把!

还有欧姆龙官网也提供

网友B:
百度一下或是官网都可以搜到的,序列号也是一大堆,学习工控切不可做伸手党

楼主:
64位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9.5及以上版本软件即可,网上大把!还有欧姆龙...

多谢刚才下载安装说是32位的  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