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17-02-10):
 电解电容外面有一条很粗的白线,白线里面有一行负号,那边的一级就是负极。另一边就是正极。用表测时,按容量选档位。4700pf左右用10k档容量再小用表就很难测了。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触两电极,每次测时先把电容器放电。电阻大的那次黑笔接的那一极是正极。

  电容正负极: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