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程序的可读性?

楼主(2017-02-10):
各位好!

    我刚接触台达PLC,对其编程软件不是很熟练。请教大家,台达PLC编程软件是否有一个程序下建立多个相关程序的功能。比如一个完整的程序为了阅读清晰,分为主程序段,手动段,伺服段等,并把他们分别保存到各自的页面下,如下图OMRON软件。

网友A:
用ISPSoft,可以建立子程序和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SPSoft,可以建立子程序和功能块

ISPSoft和WPLSoft的程序格式是否通用?已有的WPLSoft程序能被ISP打开吗?

网友A:
WPL编写的程序不能直接用ISP打开,但是可以下载到PLC后用ISP软件上载上来,就可以保存成ISP的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PL编写的程序不能直接用ISP打开,但是可以下载到P...

WPL编写的程序有可能用ISP直接打开,至少我多次成功,至于版本没有过多关注。也有通过PLC为中转站上载为ISP的,但也遇到过无法上载转成ISP格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