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4生成设备连接图后的问题

楼主(2017-02-10):
生成设备连接图以后显示如图1

图 1

但是鼠标点在上面显示如图2:  什么原因????

图2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显示的 1.5 当中的那个开关接点线没有吗 ?还是什么?

网友B(2017-03-30):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显示的 1.5 当中的那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