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17-02-10):
如何将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以秒的形式显示出来啊,选用的定时器是以100ms为单位的,利用屏的比例转换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在程序里面控制就可以了,将当前寄存器乘以10

网友B(2017-07-15):
可以的11111111111111

网友C(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D:
直接使用系统寄存器就可以了LW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