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转矩负限幅如果设置成正值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7-02-11):
负转矩限幅设置成正值时,首先电机不会反转运行,当正负转矩限幅设置都比较小时启动报F7900电机堵转,当正负转矩限幅设置比较大时启动报F7901超速,当负转矩限幅设置值相当时电机会以负转矩限幅值运行,此时相当于转矩控制,会以负转矩限幅值一直增速到P1082来运行,或者会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波动,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速度不受控制,停车只能断掉使能信号。
总结:
1.正负转矩限幅都是有符号的
2.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小于负转矩限幅时,电机以负转矩限幅运行
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大于正转矩限幅时,电机以正转矩限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