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DNB故障问题

楼主(2017-02-11):
各位大虾:

   咨询一个AB(罗克韦尔)可编程控制器D网1756-DNB模块OK指示灯红色常亮,显示故障代码150。手册查了没有这个故障代码的意思,只有OK等红色常亮显示为模块需要维修或更换。

想咨询下是不是真的要更换模块

网友A:
感谢!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B:
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呢??????再仔细找找!!!

网友B:
知道原因,才好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