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好帮手,不间断电源系统UPS

楼主(2017-02-11):
(一)、UPS定义

所谓不断电电源系统,就是当停电时能够接替市电持续供应电力的设备,它的动力来自电池组,由于电子元器件反应速度快,停电的瞬间在4~8毫秒内或无中段时间下继续供应电力。

(二)、UPS作用

现在全世界各国的大众供应系统都是交流电源,一个理想的交流电源,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频率稳定 2. 电压稳定(土5%内) 3. 不含谐波失真(<5%) 4. 没有噪声干扰(符合IEEE 587,FCC,CE等标准规定) 5. 低输出阻抗。 大家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未使用不间断电源系统,那么当市电发生异常,将造成计算机死机,甚至造成硬件故障,到时维修费将不可预期;硬件的故障可花钱消灾,但是存在硬盘中的资料呢?那可是有钱也买不到,所以为您的设备添购不断电系统,就如同买保险一样,有备无患;UPS系统并不是只有当停电时才有动作的,前面所提到的市电异常,包含了市电电压过低、过高、突波、噪声等,足以影响设备正常运作的电源品质,因此UPS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三)、UPS原理

UPS主要分为两大类三种形式:一类是后备式,另一类是在线式,还有一种介于 两者之间的在线互动式。这是在线式UPS的原理图,主要由整流器、逆变器、静态转换开关和后备电池组成。输出的交流电源是经过逆变器重新产生,其电压、波形频率由UPS本身控制,具有稳压、稳频、净化和不间断等功能。

(四)、UPS工作方式

1、 正常运行方式

不断电系统的供电原理是当市电正常时,机器会将市电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而后对电池充电,以备电力中断时使用;这里跟各位强调的是不断电系统并不是停电时才会动作,像是遇到电压过低或过高、瞬间突波等,足以影响设备正常运转的电力品质时,不断电系统均会动作,提供设备稳定且干净的电力。

当市电正常供电时,市电经滤波回路后,分为两个回路同时动作,其一是经由充电回路对电池组充电,另一个则是经整流回路,作为逆变器的输入,再经过逆变器的转换提供电力给负载使用;由此可知,在线式不断电系统的输出完全由逆变器来供应,因此不论市电电力品质如何,其输出均是稳定而不受任何影响。

2、电池工作方式

一旦市电发生异常时,将储存于电池中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此时逆变器的输入改由电池组来供应,逆变器持续提供电力,供给负载继续使用,达到不断电的功能。不断电系统的电力来源是电池,而电池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不断电系统不会像市电一般无限制的供应,所以不论多大容量的不断电系统,在其满载的的状态下,其所供电的时间必定有限,若要延长放电时间,须购买长时间型不断电系统。

3、 旁路运行方式

当在线式UPS超载、旁路命令(手动或自动)、逆变器过热或机器故障,UPS一般将逆变输出转为旁路输出,即由市电直接供电。由于旁路时,UPS输出频率相位需与市电频率相位相同,因而采用锁相同步技术确保UPS输出与市电同步。旁路开关双向可控硅并联工作方式,解决了旁路切换时间问题,真正做到了不间断切换,控制电路复杂,一般应用在中大功率UPS上。如果在过载时,必须人为减少负载,否则旁路短路器会自动切断输出。

4、 旁路维护方式

当UPS进行检修时,通过手动旁路保证负载设备的正常供电,当维修操作完成后,重新启动UPS, UPS 转为正常运行。极低的维护率,MTTR为15万小时,极大地提高UPS可用性。

网友A:
感谢!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