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实时时间在断电后是否还在计时?

楼主(2017-02-11):
三菱plc的实时时间在断电后是否还在计时?

在手册上看到特殊寄存器D8018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A:
正常PLC是有电池的,所以时间应该是不受影响的,仍旧会继续计时。

网友A:
至于特殊寄存器内的时间数据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