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宏程序问题

楼主(2017-02-11):
各位大咖,晚上好!

   小弟有一问题请教。我用一个交替型按钮来确认输入的几个参数是否合理(分别放在PLC的D20、D21、D25、D26中),按钮触发ON宏程序,该程序如下:

$1 = ({Link2}0@D20) * 60

$2 = ({Link2}0@D25) * ({Link2}0@D26)

$3 = ({Link2}0@D21)* 2

$4 = $1 - $2 (SIGNED)

$5 = $4 - $3 (SIGNED)

$6 = 10

IF $5 > $6 THEN GOTO LABEL 1

({Link2}0@D0) = 8

LABEL 1

({Link2}0@D22) = $5

END

 问题是:if语句中,当$5的数值小于0,即为负值时,没有切换到第8个画面(即没有执行“({Link2}0@D0) = 8”这个语句)。而是在$5的值大于0,小于10的范围内,才切换到第8个换面。

      请问,会是那里出问题了。我希望的是,只要小于10,它就应该执行下面的语句,即:({Link2}0@D0) = 8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IF语句最后加上“(sigeng)”就行了。

楼主:
写错了。是SIGEND。

网友A:
受益匪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