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运行方式

楼主(2017-02-12):
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是指系统中性点对地绝缘。当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系统的三相对称关系并未破坏,仅中性点及各相对地电压发生变化时,中性点的电压上升到相电压,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增大 倍相电压,故对于该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可以带故障继续运行2h。故障相接地点的对地故障电流为正常运行时对地电容电流的3倍。

在我国配电网电压在10~35KV之间的架空线路多采用此接地方式。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系统中性点经一无阻抗接地线接地的方式称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这种方式对线路绝缘水平的要求较低,能明显降低线路造价。此接地系统一般应在接有单相负载的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力系统高压110KV输电线路上。

中性点经阻抗接地系统:在系统中性点与大地之间用一阻抗相连的接地方式称为中性点阻抗接地。根据接地电阻器电阻值的大小,接地系统分为高电阻接地和低电阻接地。

补充:低压配电系统,按保护接地形式分为TN系统、TT系统和IT系统。TN系统所有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接公共保护线或公共的保护中性线。TT系统中的所有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也都各自经过PE线单独接地。IT系统中的所有外露设备也都各自经过PE线单独接地,但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A:
中性点运行方式的确是门学问,要想可靠、经济运行必须处理好中性点运行方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