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离子切割机伺服问题

楼主(2017-02-12):
工厂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用到安川伺服系统,但不知道是什么控制模式?安川手册速度模式和扭矩模式,外部接线端子都一样。请问该怎么区别?

楼主:
图片是控制回路和主电路的接线图纸

楼主:
手册中速度控制模式接线图

楼主:
手册中扭矩控制模式接线图

网友A:
图片是控制回路的。顶

网友B(2017-03-20):
查看伺服参数的设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