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tools编程使用保存的数组数据怎么导出成.csv

楼主(2017-02-12):
请问刘工:galiltools编程使用保存的数组数据年前可以在controller的下载数组命令,选择导出为.csv格式文件,但是前提是那个文件夹里已经存在至少一个.csv文件,我把它选中然后改名即可;但是我年后回来清理文件夹把.csv文件都删除了,我以为从controller的下载数组命令可以自动生成这个.csv文件呢,现在不行,没有已经存在的.csv文件,程序里记录数据的数组就导不出来。程序如图所示,这个POSZ[]数组怎么导出?controller里的download array出来后,因为没有.csv文件,就没法保存导出。

烦请刘工、各位懂得的给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labview程序能不能直接读取galil控制卡缓存器里的数据?这个编程我是一点头绪没有。假如能,那么比如galil程序每2ms存储一个数据,能不能labview编程比galil延迟2ms来一个一个的读取galil的数据,而不是等待运动完成后一次性的读取galil缓存器里的数据?

因为galil最多只能定义30个数组,每个数组最多存储8000个数据。而现在我的需求是测量运动的面积很大时间很长要采集很多数据,远远多于8000个数据,比如Z轴的往复运动,一个往复记录1000个数据,而这样的往复运动要进行成千上万次,比如5000次。

希望各位给出建议!

楼主:
我是臭狗屎正文里的内容解决了,是我搞错了,我笔记本里明明记录着怎么得到数组,年后回来忘了愣是没翻自己的笔记本。。。

但是1楼回复里的问题怎么解决?诸位帮忙,不胜感激啊!

网友A:
galil本身是支持变量查询的,只要把变量名+等号当作指令发给它就可以了。比如指令

a=

就会反馈变量a的值。指令

b[9]=;b[10]=

就会反馈数组元素b[9]和b[10]的值。

您可以编程这样一个一个去读数组元素的值,但是时间上是无法给您绝对保证的。

楼主:
谢谢刘工!我再想想,不懂的再来论坛请教。

引用 网友A:
galil本身是支持变量查询的,只要把变量名+等号当作...

网友B(2019-03-21):
刘工,您好,labview能读galil tools显示的编码器读取的实时位置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刘工,您好,labview能读galil tools显...

只要您实时的查询编码器位置,就可以得到实时的编码器位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