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PLC如何采集温度?

楼主(2017-02-13):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采集三路温度(三个箱子里面的温度,放一个传感器检测,然后将温度传送给PLC或是上位机显示出来),用松下FP-XH的PLC,请教大家一下,还需要增添哪些模块,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AFP0420四路模拟量输入 模块  AFPX-EFP0适配器

网友A: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和我私聊 QQ:1846880624

网友B:
应该加一个模以量模块吧!

网友C(2017-03-26):
可以用485通信........

网友D:
应该加一个模以量模块吧

网友E(2017-09-01):
为什么不用FP0RC16T+FP0T-C4模块,成本还便宜,1000多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