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现场安装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7-02-13):
1、安装地点选择

①选择不易使管道积水的位置,可以使测量管段部分管道高于其他管段或者在其附件安装自动放水器;

②选择远离阀门的位置,防止阀门没有全开的情况下,其产生的节流作用影响流量计的测量,其间应留有足够长的直管段,最好能够保证流量计前后有5D以上的距离;

③选择远离抽放泵进气口的位置或者或者回水达不到的位置,以防抽放泵停泵时回水进入测量管段,堵塞取压孔;

④选择直管段更长的位置,流量计前后的直管段越长流量计测量性能越稳定;

⑤选择不易使大颗粒固体杂质达到的位置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固体颗粒不易达到流量计测量管段的方法

⑥选择有防雷接地的位置,以方便流量计的防雷接地处理。

2、流量计安装步骤

①将流量计节流管道安装到被测管道上,其中差压元件上标有“H”一侧的取压管接节流件来气方向的取压管,“L”接另外一跟取压管,并检查气密性,正压管道可以通过在接口处涂抹肥皂水的办法检查,有漏气的地方会有肥皂泡冒起,负压管道可以通过微小的纸条或布条放在接口处附近,看是否有被吸附的显现来检查其气密性;

②将表头安装到两取压管上,取压管上应有针形截止阀其截止阀的各个接头处应有白色的垫片。然后检查气密性,方法同①;

③将温度传感头插入到管道温度测量孔内,并插入到底,然后温度传感头引线穿过高压管连接到流量计表头对应位置,其不分正负极,两根相同颜色的线剥去外壳拧在一起,另外一种颜色的线也剥去外壳,然后压在接线柱上,注:由于该温度引线较细,为了使线不容易断,建议在压线的时候能够将带外壳的一段线也一并压在压线柱下,以增强引线的韧性;

④输入流量系数,将节流件铭牌上C3的数据输入到表头内部参数6单元;

⑤输入小信号切除值,不同的管径小信号切除值不一样,将节流件铭牌上C4的最小值乘以管道截面积然后再乘以3600的结果输入到内部参数35单元;

⑥流量调整,进入内部参数02单元,该单元默认为1,改变该数据将改变对应流量的倍数;

⑦调整差压零点,关掉阀门,打开排污堵头,同时按下上行键和下行键,然后按下保存键,此时液晶显示屏不再进行刷新,这种情况约持续2s后,表头复位,等待约30s后,差压显示趋于稳定,差压应显示为0则差压零点清除成功;

⑧本机地址号设置,进入菜单1单元,设置本机地址号,地址号可设置范围为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