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仪表指针故障

楼主(2017-02-13):
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下面就以在石油生产过程中仪表指针故障问题进行分析处理方法。

一、仪表指针指示零下

1、变送器高压导管堵塞或泄漏

测量结晶类液体时,由于变送器导压管排放不及时或介质有脏、粘等原因,很容易发生引压管堵塞现象,当正压侧引压管堵塞时,会出现负压室的压力P-高于正压室压力p+,则差压△p=p+ - p- <0,其表现特征为变送器输出为零下。

2、变送器高低压引压管接反

当变送器高、低室引压管接反或工艺管道内的介质流动方向相反时,变送器的输出会显示零下。采用智能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时,无需将高、低室压引压管重新安装,只需在参数组态时,选择反向输出即可。

二、仪表指针指示超上限

1、仪表使用不当

采用智能压力变送器进行液位测量,如果变送器始终在高液位以上运行,或始终在低液位一下运行,都可能使仪表指示为超限。因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应保证工艺介质在仪表量程范围内,避免操作人员错误判断仪表故障。

2、仪表量程选择不当

智能压力变送器在使用时,如果量程选择不当,经常会出现仪表指示超限的错误。尤其在进行液位测量时,需要进行量程迁移,如果没进行迁移,会造成仪表测量不准及超限。

三、仪表输出指示偏高或偏低

当用节流孔板和变送器配套测量流体流量,仪表投用以后,输出信号总是偏低或偏高。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三阀组中的平衡阀关闭不严

当三阀组平衡阀5关闭不严时,会有少量泄漏,致使高压侧流体流向负压室,也就减少了进入变送器的差压信号,因为造成仪表输出偏低。

2、孔板装反

如果装反了,孔板产生的差压会减小,相应显示出的流量会偏小。

3、导压管堵塞或泄漏

检查各连接接头和检查各连接接头和焊口有无泄漏。当高压侧导压管泄漏时,△P=P+ - P-,会出现△P的值小于正常标准值,出现仪表输出指示偏低的现象。当测量的介质易发生结晶或生成聚合物时,则正压室的测量膜片上沾有测量介质的聚合结晶物,会出现仪表输出指示偏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