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模拟量如何调用上一个值与这个瞬间的值比较

楼主(2017-02-13):
菜鸟一枚,不知道怎么提取一个模拟量的最新两次数据。。。急啊。。。

网友A:
L MW100

T MW102

L PIW256

T MW100

其中MW100为当前值,MW102为上一次采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MW100T MW102L PIW256T MW100其中MW100为当前值,MW102为上一次采集值。

有没有梯形图呀,然后分别提取最后一个瞬间的值和前一个瞬间的值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这个MW100和MW102的信号不是浮点涵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这样转回浮点信号和原信号不一样啊,好像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