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x1400PLC如何用网线与电脑连接实现上下载?

楼主(2017-02-13):
本人现手中有一台AB1400PLC,第一次使用这种PLC,插上网线无法实现上下载,求大神指导,愿意出20块红包解决问题,详细联系18910583890

楼主:
真心求助啊,在线等,我现场的人还在等消息啊

网友A:
工具:编程电缆;AB RSLogix500 编程软件

上传程序到PLC:

电脑启动RSLogix500软件,连接PLC。如图为连接的PLC。

从PLC下载程序到PC:

点击Communication->who Active。

注意事项:

如无法连接PLC,请检查程序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硬件配置对吗???????????

网友C(2017-03-30):
引用 网友B:
硬件配置对吗???????????

网友D(2017-06-09):
什么情况,我的MicroLogic 1400B,RSLogic 5000都连接不上,固件也无法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