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驱动问题

楼主(2017-02-13):
各位大神,该通讯线驱动如何下载?自己下载了多次驱动,但是电脑与PLC连接时还是不行,无法通行。该线如下图:

楼主:
求路过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不就是打印机的线吗?一般是程序安装后第一次链接PLC的时候会提示安装驱动,找到对应的驱动口,手动或是自动安装,跟着提示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编程软件USB驱动不一样,对应编程软件官网下载USB驱动安装就能用了。

网友C:
这是USB线,是三菱的吗,我们使用三菱软件时,直接选择USB即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