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常见问题及解答

楼主(2017-02-13):
1使用FPWIN GR软件通过USB电缆或者编程电缆向PLC中下载程序时,FPWIN GR软件中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当使用FPWIN GR下载程序时,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这表明软件无法打开指定的的计算机通信端口。可能的情况如下:
1.网络类型选择错误 如果计算机使用编程电缆(RS232CUSB)直接连接PLC,则请选择网络类型[C-NETRS232C];如果是通过USB连接松下GT系列触摸屏再连接PLC(利用松下的"穿越功能",则应选择[USB(GT)]
2.端口编号选择错误 如果计算机使用了USB-RS232C/RS485转换器,则请确认该USB转换器对应的COM端口编号。此编号会因不同厂家的产品而有差异,请注意。
3.驱动安装出现问题 如果驱动安装没有成功或者安装成功了,但因为某些杀毒软件导致端口驱动出现了问题,这时需要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安装驱动程序的步骤请参考用户手册“USB驱动程序的安装相关章节。
上述几种情况,都是计算机系统中的问题,与PLC无关。因此,请从计算机方面入手解决。

2PLC无论是在RUN状态还是PROG状态,PLCERR指示灯始终亮着,什么原因?

PLCERR指示灯常亮,表示PLC的程序在运行中发生了错误。处于安全考虑,如果不进行人工清除,这个提示会一直保持。最常见的错误是[运算错误],其次是[电池异常]。应该首先通过编程工具软件中的[在线]->[状态显示]查看,确认错误的具体情况。 如何再根据错误情况进行处理(修改程序或修改系统寄存器No.26d等的设置)。处理完成后,运用编程软件的[清除错误]功能,将错误清除,或PLC重新通电。

3控制松下A5伺服电机,松下什么系列的PLC可以支持绝对值位置控制?在掉电瞬间能否把伺服当前值读取出来,再次上电继续运行?

控制普通A5伺服电机,松下PLC所有的系列都可以实现绝对值位置控制.。在掉电瞬间PLC本身不具备保存伺服电机当前位置值的功能,可以通过程序实现保存当前经过值。也可以在伺服电机重新上电后,通过通信方式读取断电前的位置。如果使用网络型伺服,可以通过以通信读取伺服当前位置。(请使用对应系列的网络型位控单元)

4FPX0中,按照FPX系列的指令说明编写F171梯形加减速指令,运行时始终报E45运算错误,错误地址定位在F171指令上。且在“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中已经对“PLC主单元输出设置进行了相应通道脉冲输出的设定

FPX0FPX系列的位控指令是有区别的,以F171为例来说明,FPX系列F171指令需要定义初始速度、目标速度、加减速时间、目标值及通道指定;而FPX0要定义初始速度、目标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目标值及通道指令。对比可知,FPX0的梯形加减速控制指令中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要分开指定(1-32760ms),如果在FPX0中按照FPX的编程指令进行编程,即将减速时间定义为0ms,故运行时会报运算错误。

建议客户在编辑相关位控指令时,使用向导进行编写,减少错误的发生。

网友A:
可以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B(2017-08-16):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如何安装驱动。。

网友C:
都是大神啊,可惜积分不够啊啊啊啊啊

网友D(2017-11-13):
感谢楼主,资料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