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怎样输入小数?

楼主(2017-02-13):
在输入框怎么输小数?求助,plc是fx3U

网友A:
求师傅解答!!!!!

网友B:
没用过昆仑通态屏,一般说在数字显示或写入属性可以设置小数点前后几位功能,显示和输入自动有小数点出现。

网友C:
昆仑通态没用过,其他屏幕你可以选择小数点后有几位即可

网友D:
PLC传上来的是小数?屏也要下给PLC小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通道只能传输整数,所以屏那个接收的时候通道要处理一下,同理PLC那边通道也要处理一下。

网友E:
如果需在屏上输入小数,只需在相应数据项的“显示输出”中选择“浮点输出”并设置所需的小数位数就可以了。

在通道处理中把该数据处理成整数,传送到PLC的数据就能正常接收了。

网友F(2022-08-10):
首先PLC关联的地方要用符点数类型,然后屏幕上的设置可以设置小数点后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