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PENG巨朋GForce-200IE以太网PLC快速使用说明

楼主(2017-02-13):
GIPENG 巨朋 GForce-200 IE PLC 快速使用说明

发布日期:2014-05-30

一、PLC的网口参数设置

GIPENG巨朋GForce-200 IE PLC(以下简称GF-200IE PLC)的出厂默认网络参数如下:

IP192.168.1.218

网关:192.168.1.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MAC地址:00.08.DC.03.04.05

如果您需要修改以上网络参数,您可以打开电脑IE,在地址栏里直接输入192.168.1.218回车后就可以进入网络参数配置页面如下:

点击参数设置/显示按钮即可进入参数配置页面:

在文本栏内您可以输入您需要修改的网络参数,填好后点击”Network Config”按钮即可提交修改。

▲重要提示:如果您一个网络中使用了多个GF-200 IE PLC,那么您得将所有PLC更改成网络参数互不相同的IPMAC地址,这样放置在同一网络中的GF-200IE PLC在通信联网时才不致于IP或者MAC地址互相冲突。

二、电脑如何连接PLC编程

GIPENG巨朋GF-200IE PLC 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PLC,相当于在原有普通型PLC的基础上集成进了CP243-1以太网模块,其通信协议跟CP243-1一样,都可以用STEP7-MICROWIN直接通过以太网对PLC编程,调试,监控。

STEP7-MICROWIN连接GF-200IE PLC的方法如下:

1.       设置好PC/PG接口

点击 ,在弹出来对话框中选择电脑联网的以太网卡,

图中选择的是笔记本无线网卡。

点击诊断,在诊断页面点击测试,如果测试结果OK,那么就可以开始连接PLC了。

2.       点击STEP7-MICROWIN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地址簿如图:

在弹出的地址簿里点击新地址,在地址输入要连接PLCIP地址,点击保存。

回到通讯对话框,点击刷新即可查找到联网的PLC

     重要提示:如果双击刷新出现如下图所示不存在的状况,那么请检查您的网线,路由器,网线设置。或者运行电脑的CMD命令,在CMD命令框里输入PING指令,如果PING不通,请检查网络硬件连线和环境。

如果出现以上画面,说明PING不通,请检查网络连线和网络环境。

三、组态软件如何连接PLC

目前市面上所有支持西门子S7-200以太网连接的组态软件都支持GF-200IE PLC的连接,如Wincc,组态王,力控,紫金桥等等,设置方法跟设置西门子S7-200 PLCCP243-1以太网模块一致,不再赘述。如果不支持以太网连接的组态软件,也可以选用串口来连接。GF-200IE PLC同时支持2PPI串口。

四、GF-200IE PLC如何使用MODBUS-TCP跟MODBUS设备连接

    GIPENG巨朋GF-200IE PLC 除了支持西门子S7网络协议外,还支持MODBUS-TCP主站和从站协议,也就是说GIPENG的200IE PLC同样可以连接MODBUS以太网网络中,可以做为主站对MODBUS网络设备进行监控,也可以设为MODBUS网络从站,供其他MODBUS网络主站访问,详细的MODBUS-TCP主从站设置请参阅GF-200IE PLC有关MODBUS-TCP的相关文档,这里不详述。

网友A:
图文并茂,案例分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案例分享不错

谢谢支持哈

网友B(2018-01-03):
希望资料再多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