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用v20变频器控制振动电机,但是振动电机是高频,v20的变频器最大可以到多少,300hz?

楼主(2017-02-13):
1、v20的变频器最大可以到多少,300hz?
如weiyt回答,V20变频器最高频率可以调到550Hz。

2、我要是带振动电机的话,可以调到550HZ吗?
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和变频器的脉冲频率(也叫开关频率)有关,如果你要将输出频率调到最高550Hz,那么参数脉冲频率P1800至少要调到8KHz,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降容的问题,也就是说脉冲频率越高,最大输出电流越小(见链接V20变频器操作说明P372-P374页表格),因此你需要考虑用比电机功率大的变频器才行(需要找西门子查询降容曲线,抱歉我没找到,不然就在这告诉你了)。

3、即便选择了大一档或几档的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调到550Hz和脉冲频率也调到了8KHz或以上,也要注意参数P0290(变频器过载响应)、P0291(变频器保护),这两个参数也会影响最大输出频率和脉冲频率

4、如果你的输出侧有电抗器的话,那么脉冲频率只能在4KHz下工作,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范围是0—266.6Hz

5、另外变频器功率选型的时候还要注意海拔高度问题,见链接V20变频器操作说明P377页,工位维度中关于海拔高度对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的影响曲线。

网友A:
看题目,我还以为你求助呢?原来是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