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看,有谁见过这个plc是哪个厂家

楼主(2017-02-13):
如图所示,有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吗

网友A:
后面两个应该是扩展模块之类的,楼主应该把第一个模块放大或是看下第一个模块的侧面有没有说明才是

网友B:
这个是交流调压模块,网上搜索一下洛阳富佳贝机电有限公司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