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相关知识简介

楼主(2017-02-13):
电偶是工业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当两个接合点的温度不同时,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被称为热电效应,而这种电动势称为热电势。热电偶正是利用这种原理来进行温度测量的,其中,直接用作温度介质温度的一端叫做测量端,另一端叫做冷端(补偿端);冷端与显示仪表或配套仪表连接,仪表就会指出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它实际上是一种能量转器、将热能转换成电能、用所产生的热电势测量温度。

2)热电偶的优点

1. 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边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热偶最低可测到-269℃、最高可达+2800℃。

2. 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3. 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3 )热电偶的种类

常用热电偶可分为标准热电偶和非标准热电偶两大类。所调用标准热电偶是指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允许误差、并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供选用。非标准化热电偶在使用范围或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一般也没有统一的分度表,主要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标准化热电偶我国从1988年1月1日起,热电偶和热电阻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E、K、R、J、T七种标准化热电偶为我国统一设计型热电偶。

4)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

5)热电偶的结构要求:

1.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2.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3.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4.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