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单向电压输称重变送器传感器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7-02-14):
AP201信号放大器

AP201放大器采用铝合金外壳,内部采用原装进口高性能器件,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精密放大,内部进行稳压,恒流供桥、电压电流转换、阻抗适配、线性补偿、温度补偿等。将力学量转换成标准电压信号输出,可切换0~5v  0~10v 。可直接与自动控制设备PLC 单片机 上位机终端等接口或者计算机联网。具备标准信号外调零、外调增益功能,输入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使用方法:

1、 按照接线要求接好线

(传感器的4根线分别接到EXC+EXC-SIG+SIG-,其中EXC接传感器电源线,SIG接传感器信号线;VG表示电压输出)

2、 给变送器接通规定大小直流电源

3、 接上传感器,在安装好空载的情况下通过零点调整电位器将其调整到对应的零点输出值(例如:0~10v输出  即调整到0.000v

4、 调整好零点以后,将传感器加负载(最好为量程的最大值),然后调整增益电位器到相应的值(例如:0~10v输入 即调整为10.000v)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到任意值。

5、 参数调整完毕(最好重复校准2-3次)并确认后断开供电电源。

6、 用蜡或指甲油等凝固剂封住调节电位器螺丝防止抖动造成误差。

温馨提示:

  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如下操作:

用测试仪器确定输入电源大小,通电后不接传感器测试拱桥电压是否满足传感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