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松下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7-02-14):
最近在用MEWTOCOL协议与松下PLC通信,但是发出去的消息PLC怎么都没有回应,用TCPIP发出去没有回应,我猜可能是发出去的是字符串,然后改成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6进制,还是没有回应,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1.通信要用计算机连接(编程口或COM1,COM2都可)

2.串口助手中要注意:

(1).效验码要选对

(2)要有16位发送

(3)要加CR也就是0D

网友B(2017-04-13):
我要积分。。。。。。。。。。

网友C(2017-06-07):
我也在攒积分啊,好可怜

网友D(2017-09-16):
我也在攒积分啊,加油!

网友E:
你参数设置和通讯端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F:
说得没错

引用 网友A:
1.通信要用计算机连接(编程口或COM1,COM2都可...

网友G(2019-08-10):
有没有 知道 怎么使用 ET1 网口 通讯, 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20-03-04):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