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维护保养以及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2-14):
1、日常维护

对仪表来作周期性来直观检查,检查仪表的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还有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不是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是不是有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如果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者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2、故障查找

流量计开始投运或者正常投运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仪表的工作不正常,应该首先来检查流量计外部情况,如电源是否良好、管道是不是泄露或者处于非满管状态、管道内是不是有气泡、信号电缆是不是损坏、转换器输出信号(即后位仪表输入回路)是否开路。切记盲目拆修流量计。

3、传感器检查

测试设备:500MΩ绝缘电阻测试仪一台,万用表一只。

测试步骤:

(1)在管道里面充满介质的情况下面,用万用表来测量接线端子A、B跟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该要大至相等。如果差异在1倍以上,有可能是电极出现了渗漏、测量管外壁或者接线盒里面有冷凝水吸附。

(2)在衬里干燥情况下面,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该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来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该把整套的流量计返厂维修。如果绝缘有所下降但是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那么可能是测量管外壁会受潮,可以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来进行烘干。

(3)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那么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会开路或者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4)检查X、Y跟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该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来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就把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的信号不稳定。

(5)如果判定传感器有故障,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一般现场无法解决,需到厂家维修。

4、转换器检查

如果判定是转换器的故障,经过检查外部的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跟电磁流量计的生产厂家联系,厂家一般都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来解决。

注意事项

1、要尽量避开铁磁性物体以及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以免磁场会影响到传感器的工作磁场还有流量信号。

2、应该尽量安装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晒雨淋,环境温度应在-20~+60℃,相对湿度小于85%。

3、流量计周围应该有充裕的空间,便于安装和维护。

安装要求: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不依赖流量的特性,如果管路里面有一定的湍流跟漩涡产生在非测量区里面(如:弯头、切向限流或者上游有半开的截止阀)则与测量无关。如果在测量区里面有稳态的涡流就会影响测量的稳定性和测量的精度,这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以稳定流速分布:

a、增加了前后直管段的长度;

b、采用的是一个流量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