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灯想去掉声控

楼主(2017-02-14):
声控台风想去掉声控,要切掉什么?

网友A:
把上面导通用的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短路,意味着一直导通。。。。声控原理,就是有声音的时候,这个三极管导通,然后过一段时间它断开。。。你让它一直导通,就相当于开关三极管不起作用了。。。自然也就去掉声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面导通用的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短路,意味着一直导通。。。。声控原理,就是有声音的时候,这个三极管导通,然后过一段时间它断开。。。你让它一直导通,就相当于开关三极管不起作用了。。。自然也就去掉声控了。。

有两个三极管都要这样么?

网友A:
通上电,量一量,在关断,和导通情况下,主要是哪个在工作,然后把这个短接即可。。

网友A:
起导通/关断的就是三极管,这里就相当于继电器,你把这个短接了,它不起作用了,不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B:
把检音的MIC直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检音的MIC直接去掉

不知道哪个在拾音……没看到有类似的东西。。。我怀疑是震动电阻之类的。。

网友C:
声控灯亮不长,你这把时空功能去掉了,能否保证里面的电子器件能够承受长时间的带电运行。

发热量是否能够承受,偶估计用不长里面器件就会烧毁。

网友A:
你把里面mic去掉,就亮都亮不起来了。。。一般原理应该是这样,(猜测)声音来以后,把电容充电,电容点位把开关管打开,点亮灯泡,电容慢慢释放,开关管关闭,灯熄灭。。。所以你把开关管保持一直导通,声控就不起作用了。。

引用 网友B:
把检音的MIC直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控灯亮不长,你这把时空功能去掉了,能否保证里面的电子器件能够承受长时间的带电运行。发热量是否能够承受,偶估计用不长里面器件就会烧毁。

因为是台灯,声控只是辅助控制,开关打开后声控开和关,应该不存在烧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里面mic去掉,就亮都亮不起来了。。。一般原理应该是这样,(猜测)声音来以后,把电容充电,电容点位把开关管打开,点亮灯泡,电容慢慢释放,开关管关闭,灯熄灭。。。所以你把开关管保持一直导通,声控就不起作用了。。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把检音的MIC直接去掉 内容的回复!

这个声控是开和关的切换,不是延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切除

网友D:
直接改一下线路,简单易行!

线路板直接扔了:碍事

网友A:
不是我们走廊里的灯么??我们走廊里,进来咳嗽一声,灯亮了,走过去过一段时间,灯自动熄灭,有利于节约能源嘛!!如果我设计,也是这样,用一个阻容延时器来控制灯的导通时间,然后用一个声控开关来控制电容的充电电路。。。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把里面mic去掉,就亮都亮不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懂一点点 把检音的MI...

这个人声的震动力度太小不足以让震动开关动作,肯定是咪头

网友E:
不是很清楚,值得学习呀!

网友F:
照片的电路板是电子镇流器,跟声控无关。声控在这块板以外。

网友G:
最好直接改一下线路,简单易行,请参考

网友H:
扔了直接装个人体红外感应的比这高级好用

直接把m去掉短接就解决了只是一直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