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CAN模块接口定义解释

楼主(2017-02-14):
  串口转CAN模块即232转CAN模块和485转CAN模块,是为了将使用串行总线的设备(包括232总线和485总线)连接至CAN总线通信,上一篇我们介绍了串口转CAN模块的三种转换模式,这次我们来说一下串口转CAN模块的接口定义。

  串口转CAN模块一端是open端子接口形式,另一端是典型db9接口形式,其中open端子接口包含了CAN总线接线端和485总线的接线端,采用open端子接口可以很方便的利于工业现场调试连接,而db9接口为232总线接线端,使用该db9接口,可以更快的和232总线连接然后通过串口转CAN模块进行转换。open端子接口按照顺序,第一个是Vin+,代表的是电源输入正,第二个是Vin-,代表直流输入负,第三个是CFG,是配置模式的开关,第四个是GND线,代表低线,第五个和第六个分别是485总线的正、负,第七个和第八个是CAN终端电阻1和2,最后两个就是CAN低和CAN高,即CAN_L和CAN_H。具体见下图。

  232端的db9接口定义就比较简单了,因为db9端只是232接口所以引脚1、4、6、7、8、9没有实际意义,不进行连接和数据传输,剩余的2和3分别是TXD和RXD,代表数据的发送端和接收端,5是GND代表的地线。具体意义可以参见下图。

  以上就是串口转CAN模块的所有接口的定义,市场上可能同名的模块有很多,但是接口定义可能有所区别,本接口定义仅适用于沈阳广成科技的串口转CAN模块。

串口转CAN模块:www.gcgd.net/prolist_28_63.html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