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PLC能否设置多个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7-02-14):
最近做西门子S7 200 SMART PLC程序设计,有两个器件需要用自由口通信,请问各网友能否同时设置两个自由口通信?如果可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2018-05-06):
S7200SMARTPLC程序设计,有两个器件需要用自由口通信

网友A(2018-12-19):
可以,CPU添加一个通讯模块就行,两个自由口时独立的,分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