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读取当前位置垂直抬起

楼主(2017-02-14):
GETS PX000 $PX001     //读取当前位置

SETE P000 (3) D000    //Z轴赋值 抬起参数在变量D000中

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网友A(2017-08-20):
新人不懂 求赐教啊

网友B(2017-11-29):
这样表达有问题,将读取的当前位置存放在P000变量,假设当前Z的值是50mm,你的

SETE P000 (3) D000 指令将Z的值覆盖,如果D000的值为30mm,那样你运行MOVL P000 V=60.0 ,机器人会向-Z平移20mm。

如果想在机器人读取的当前位置,进行某个方向的平移,应该将P000需要平移方向的值先提取到B变量,加上你想要的平移量,在赋值回P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