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有偏移指令么?

楼主(2017-02-14):
比如现在有个P1点。。。我要在P1点的基础上Z方向抬起50mm。。。。

ABB可以OFFS(P1,0,0,50)。KUKA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假设抬起后的点设为P2,那么程序如下:

    xP2.z=xP1.z+50

    PTP xP2

网友B:
PTP_REL {Z 50}或者LIN_REL {Z 50}

网友C(2017-10-29):
  xP2.z=xP1.z+50

    PTP xP2

网友D(2018-02-26):
xP2.z=xP1.z+50

网友E:
就编程序吧

网友F:
offset嘛,KUKA肯定有的呀

网友G:
想学习 求资料谢谢540549919@qq.com

网友H(2018-07-23):
引用 网友B:
PTP_REL {Z 50}或者LIN_REL {Z 50}

网友I(2018-08-22):
有,举个例子,偏移P(1)点的X坐标50

XP1.X=XP1.X+50

网友J:
好多高手啊,涨姿势了,用便宜做码垛吗

网友K(2018-10-22):
直接用相对运动_REL

网友L:
用一个空的BAES,baes里的X,Y,Z,A,B,C设计成一个变量,你要偏移时,就给变量赋值

网友M:
肯定可以啊,包括工具坐标,大地坐标都可以写指令往具体一个方向偏移,一般逐层抓件往上出来再推出会用这个

网友N(2019-01-23):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O(2019-02-27):
涨知识 涨知识 涨知识 涨知识

网友P(2019-04-30):
冒号:运算来表示矢量运算

网友Q(2020-07-26):
位置数据相加处理即可坐标偏移

网友R:
涨知识,新人学到了,谢谢

网友S:
库卡的大部分功能都是自己写的,没有像ABB法兰克那样全集成调用,所以想想它的原理,根据原理编程,比如需要偏移的点位建立一个点,在给这个点赋值

网友T(2021-05-04):
引用 网友B:
PTP_REL {Z 50}或者LIN_REL {Z 50}

如果以工具坐标移动是不是lin_rel{z 50}#tool[1]?

网友T: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网友B PTP_REL {Z 50}或者LIN_REL {Z 50}     内容的回复:如果以工具坐标移动是不是lin_rel{z 50}#tool[1]?

 这样好像不对,识别不了,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T:
引用 网友L:
用一个空的BAES,baes里的X,Y,Z,A,B,C设计成一个变量,你要偏移时,就给变量赋值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U(2021-08-11):
冒号(:)加便宜的坐标就行了

网友V(2021-11-16):
库卡都是要设点的,偏移也要设置,这涉及到的偏移的精确性、动作时间距离

网友W(2022-01-09):
自己写个功能函数即可

网友X(2024-02-29):
能发一下邮箱吗?万分感激!!!!28063802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