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ABB机器人DSQC652输出问题

楼主(2017-02-14):
从手册上查到DSQC652的输出电路为上图所示,请问如何理解上图?

其中图中的电路什么意思?小弟百思不得解。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该图为DSQC652板卡数字输出接口X1电路图,引脚1-8为 output ch1-output ch7输出端,地址分配为0—7,9脚接0V,10脚24V。输出端输出24V,24V也可以换成其他的电压值,那个小符号表示的应该是电路接通后,输出端1—8脚相对于10脚接入的由于光耦器件PN结引起的压降小与1V;是欧洲的电气图例,个人愚见,错漏之处万望包含!

网友B:
请教一下,“输出端输出24V,24V也可以换成其他的电压值”可以用220V的电压吗?

引用 网友A:
该图为DSQC652板卡数字输出接口X1电路图,引脚1...

楼主:
我还以为这个图形表示的是电压跟随器呢。

网友C: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D(2017-03-23):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法子,记住651或者652上电输出都是高电平即可,对比PNP型传感器输出

网友E(2017-07-01):
刚好昨天看了这块板子的说明,输出端Outputs电源为24V,对应Do脚的输出信号置1时为24V,置0时为0V,你可以给9、10脚接上线,然后用示教器模拟一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do脚对9脚的电压。

数字输入端的置1电压范围:15~35VDC;置0电压范围:-35~5V。

所有资料都可以在随机器人附送的用户手册光盘找到。

希望对你有帮助。

共同学习。

网友F(2018-01-13):
最近使用OMRON CP1H和DRM21控制IRC5 DSQC 652的打磨,求教)

网友G(2018-04-12):
回复内容: 对:fmzhou1401最近使用OMRONCP1H和DRM21控制IRC5...内容的回复! DRM21做的从站吗

网友H(2018-11-12):
感谢大神解答,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