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DNB问题

楼主(2017-02-15):
更换一个从其他设备拆下来的1756DNB模块后,本机器的通讯出现故障, 想求一份1756DNB说明书,谢谢拉!!! 175845398@qq.com

网友A:
百度搜索下,应该有PDF文件可以下载

网友B:
把配置网络参数下载一遍就行了

楼主:
办公室找到一份英文说明书啦,原来是跟变频器连接的DEVICENET线没接好,导致网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