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包装机电路设计制作

楼主(2017-02-15):
使用的是磁气缸,前进后退各有一个感应器,后退中间需要停止加一个感应器,前进是中间不需要停顿的,气阀是DC24V,感应器是DC5-30V的。后退停止需加一开关,开关关断后退不停,开关打开,后退停止。

楼主:
我的电话13791548570

网友A:
普通气缸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B:
建议你还是用液压的吧,启动的定位不准。

网友C:
如果在上海给你玩一下,远了就不说了

网友D:
能否把你的动作过程详细的描述一遍,感觉有点乱呢!

另外这是什么样子的包装机呢,应用场合?

应该不是很难的,准备用继电器组合实现,还是选低价位的PLC呢?

网友E:
说的问题动作流程过于简单,不太好判断

网友F:
电磁阀要选择中封式的,这样可以保压。不保压是没办法停在中间的。而且应该要选择双线圈的吧,用继电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想中间停的稳一些,还要反向给一下气压,零点几秒就行。

网友G:
应该容易实现的,主要看响应时间的长短!

网友H:
联系我290132396@qq.com

网友I:
感觉楼主表述的不太准确啊,是不是用双行程气缸?

网友J:
应该很容易实现的,用继电器组合要经济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应该很容易实现的,用继电器组合要经济一些。

网友L:
描述不是很清晰,希望能够配合图纸说明,也许会更明了些。

网友M:
wok看了一年遍  我鱼是米看懂

网友N:
如果后退中间位要定位准,就要加装中间位限位机构。如中位要求只是停一下,就选用三位的中位是截止的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即可。

网友O: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仔细的说一下

网友P:
需要精确一些的话还是液压缸好,然后还需要三位五通阀,双线圈的那种,程序并不难

网友Q(2017-03-30):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你的动作过程详细的描述一遍,感觉有点乱呢!另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