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tools以太网链接和recordsStart方法

楼主(2017-02-15):
刘工及诸位:

    厂家给了labview和galil的连接控制程序,我们用的是DMC2143和PICM20105,9针串口。我现在想在人家给的labview程序上稍微修改下,想获得让labview控制galil自动记录实时位移数据,但是人家给的labview程序我也读不懂。

    图1中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把图1中的record改为recordsStart,并修改周期为2ms,运行后出现图2中的错误提示,直接把网线连接到响应接口后,再运行出现图3情况,就是以太网接口为灰色,不能用这个连接。

1、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一个程序,把图4的record改为recordsStart,并修改周期为2ms即图5所示的,结果不能运行,出现提示如图5所示。

2、这是为啥啊?

    图6的程序运行后出现图7的页面,就是把galiltools的watch页面的第1,2,3,4列的信息显示出来,

3、怎么才能让记录的比如Z轴的实时位移显示出来呢?归根结底我还是想让labview控制galil来获取记录某轴的实时反馈位移数据。

网友A:
1、连续自动的发送record数据,是不能应用在串口的,自由在网口上,才能使用。

2、确认一下您的电脑上欲galil控制卡连接的网卡的地址,一般来说,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pc的ip地址与控制卡的ip地址不匹配。

3、您的图4和图5,显示的部分太少,能看到的东西不多啊。不过,对于DMC-2143系列的控制器来说,2ms应该是做不到的,最小值是8ms。dmc-4000系列才可以设置到2ms。

QR默认是传输整个DATARECORD,首先是IO信息,也就是您图上现实的信息(其中还包括扩展IO的信息,在没有安装扩展IO时,这就是纯粹的垃圾信息)。然后才是各轴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连续自动的发送record数据,是不能应用在串口的...

谢谢刘工!我改变下123条试试,但是您最后一句并没有告诉怎么才能实时输出轴的位移信息。。。。。。

网友A:
但是您最后一句并没有告诉怎么才能实时输出轴的位移信息。。。。。。

您现在的方法已经在随时输出了,只是在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