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无处不在的MEMS都有哪些典型应用呢?

楼主(2017-02-15):
  MEMS即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是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重大科技领域之一。它涉及电子、机械、材料、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多种学科与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MEMS传感器是采用微电子和微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型传感器。与传统的传感器相比,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功耗低、可靠性高、适于批量化生产、易于集成和实现智能化的特点。同时,在微米量级的特征尺寸使得它可以完成某些传统机械传感器所不能实现的功能。随着物联网及智能装备的不断发展,MEMS传感器的应用也日益广泛。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围绕在物联网产业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MEMS智能传感器的一些典型应用,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畅所欲言,说一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MEMS传感器的有趣应用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无处不在的MEMS都有哪些典型应用呢?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离散传感器版块: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Discretesensors.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以MEMS传感器的应用介绍为主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应用# MEMS传感器在苹果手机中的应用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32,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哦

网友A:
#应用#MEMS传感器在运动手环和手机中的应用

MEMS的传感器由来已久,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配合,无处不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运动手环类的产品,这个产品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些计步的功能、能量消耗。具体实现就是它记录了加速度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一些后台的算法可以达到一个这方面的功能实现。

MEMS传感器现在种类繁多,就拿一个手机来讲的话,手机里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MEMS传感器。刚才所说的加速度传感器在这里面有,它可以进行一个横竖屏的切换,摇一摇的功能实现。手机里面还有地磁仪,当你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有一个方向的识别,也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电子指南针。另外手机里还有MEMS传感器的陀螺仪的功能,陀螺仪可以检测到角速度的一个检测。如果把加速度和角速度的两个传感器配合起来使用的话,对于一些游戏操控,对于一些动作姿态的捕捉会非常得有功效。

网友B:
爱疯7plus中也用的MEMS:

苹果iPhone 7和7 Plus都有四个MEMS麦克风:一个前置顶部麦克风,两个前置底部麦克风和一个后置顶部麦克风。在我们研究的每一部iPhone 7 Plus手机中,观察到其后置顶部的麦克风都是楼氏电子(Knowles)的,而前置顶部的麦克风都是意法半导体(ST)的。两个前置底部麦克风则由楼氏电子和歌尔股份提供。

网友C:
在行业领域主要应用于:

1.在喷墨打印机里作为压电元件
2.在汽车里作为加速规来控制碰撞时安全气囊防护系统的施用
3.在汽车里作为陀螺来测定汽车倾斜,控制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4.在轮胎里作为压力传感器,在医学上测量血压
5.数字微镜芯片
6.在计算机网络中充当光交换系统,这是一个与智能灰尘技术的融合
7.设计微机电系统最重要的工具是有限元分析。

网友D:
汽车电子MEMS传感器的应用

汽车电子产业被认为是MEMS传感器的第一波应用高潮的推动者,MEMS传感器在汽车上应用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受益于各国政府全面推出汽车安全规定(比如要求所有汽车采用TPMS系统)和汽车智慧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平均每辆汽车包含10個传感器,在高档汽车中,大约采用25至40只MEMS传感器,车越好,所用的MEMS就越多,BMW740i汽车上就有70多只MEMS。

MEMS传感器可满足汽车环境苛刻、可靠性高、精度准确、成本低的要求。其应用方向和市场需求包括车辆的防抱死系统(ABS)、电子车身稳定程序(ESP)、电控悬挂(ECS)、电动手刹(EPB)、斜坡起动辅助(HAS)、胎压监控(EPMS)、引擎防抖、车辆倾角计量和车内心跳检测等等。

目前,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与流量传感器四类器件合计占汽车MEMS系统的99%。

MEMS压力传感器

MEMS压力传感器是汽车中应用最多的传感器, 至少18个汽车应用领域促进压力传感器的增长,包括:轮胎压力,电子稳定控制系统中的刹车传感器,侧面气囊,与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相关的引擎控制,大气压力与废气再循环压力。这种传感器用单晶硅作材料,以采用MEMS技术在材料中间制作成力敏膜片,然后在膜片上扩散杂质形成四只应变电阻,再以惠斯顿电桥方式将应变电阻连接成电路,来获得高灵敏度。车用MEMS压力传感器有电容式、压阻式、差动变压器式、声表面波式等几种常见的形式。

MEMS加速度计

MEMS加速度计的原理是基于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通常由悬挂系统和检测质量组成,通过微硅质量块的偏移实现对加速度的检测,主要用于汽车安全气囊系统、防滑系统、汽车导航系统和防盗系统等,除了有电容式、压阻式以外,MEMS加速度计还有压电式、隧道电流型、谐振式和热电偶式等形式。其中,电容式MEMS加速度计具有灵敏度高、受温度影响极小等特点,是MEMS微加速度计中的主流产品。

微陀螺仪

微陀螺仪是一种角速率传感器,主要用于汽车导航的GPS信号补偿和汽车底盘控制系统,主要有振动式、转子式等几种。应用最多的属于振动陀螺仪,它利用单晶硅或多晶硅的振动质量块在被基座带动旋转时产生的哥氏效应来感测角速度。

例如汽车在转弯时,系统通过陀螺仪测量角速度来指示方向盘的转动是否到位,主动在内侧或者外侧车轮上加上适当的制动以防止汽车脱离车道,通常,它与低加速度计一起构成主动控制系统。

MEMS流量传感器

MEMS流量传感器是基于传统的热膜片风力计原理借助先进的薄膜片技术,将性能稳定的薄膜片电阻加工到一片薄膜上。由于采用了MEMS加工,因此一方面缩短了传感器响应时间,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前后桥电路,可以判断出流体流向,从而进一步测量出回流流量。

为了防止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传感器中采用了两片热敏电阻分别对前后桥进行了温度补偿。流量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发动机的空气进气量和燃油喷射量,从而将空燃比控制在最佳值附近,此外流量传感器还广泛利用于排气再循环、防滑驱动、刹车防抱死系统以及电控悬架等许多方面。

按销售额计算,最大的五种汽车MEMS应用按降序排名是:ESC,安全气囊,进气歧管绝对压力(MAP),TPMS与翻滚探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哦

网友D:
航空航天设备上MEMS传感器的应用

MEMS传感器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要求适应在不同的空间环境,包括:真空、电磁辐射、高能粒子辐射、等离子体、微流星体、行星大气、磁场和引力场等,以及航天器某些系统工作时或在空间环境作用下产生的诱导环境,例如,轨道控制推力器点火和太阳电池翼伸展引起的振动、冲击环境;航天器上的磁性材料和电流回路在空间磁场中运动产生的感应磁场;航天器上有机材料逸出物沉积在其他部位造成的分子污染等。

因此,航空航天传感器主要有状态传感器,环境传感器之分,前者包括各种活动机件的即时位置传感器,如襟,副翼位置,喷口大小,油门位置,减速板位置,起落架收放位置等,飞机状态传感器,如迎角,侧滑角传感器,飞机姿态传感器等,各种参数如液压,油压,发动机振动量,滑油金属屑,各种消耗品如油料剩余量,消耗速度等,还有结冰传感器,火警传感器,极限传感器,过载传感器,生命传感器以及各种多余度系统的自动转换传感器。

环境传感器主要有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氧气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

MEMS传感器在航空航天领域中主要有五种用途:

①提供有关航天器的工作信息,起故障诊断的作用;

②判断各分系统间工作的协调性,验证设计方案;

③提供全系统自检所需信息,给指挥员决策提供依据;

④提供各分系统、整机内部检测参数,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⑤监测飞行器内外部的环境,为飞行员航天员提供所需的生存条件,保障正常飞行参数。

网友D:
生物医疗行业MEMS传感器的应用

       MEMS传感器技术的突破也为医疗应用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和体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们的医疗保健问题变的空前重要。人们的医疗保健问题变的空前重要。体外诊断、药物研究、病患监测、给药方式以及植入式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在不断发展,系统集成商们需要创新的技术来迅速提高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缩小产品尺寸。

       生物MEMS技术为所有这些领域带来改进了传感和执行功能的微型器件,如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以及微泵。

测压传感器

应用在医学中被称为医用测压传感器,它们都必须高度精确并紧凑包装,以方便携带,特别是器械要与病人直接连接时。

现在将小型测压传感器应用到容易发生人为错误的领域,如:用于给药的输液泵。这种传感器可准确测量输液袋的重量,当液体重量与预先设定值不同时,传感器会立即向连接的设备发出警告信息,并及时跟控制器通信。

测压传感器的核心部件是箔应变计,采用真空沉积或溅射技术,通过材料的分子键合附着在介电层上,这种技术通常称为薄膜法。理想的应变计应该体积小,成本低,对于负荷方向上的应变极为灵敏,而且不受周围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植入式传感器

应当体积小,重量轻,并且和身体兼容,同时还要求其功率非常小。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变。

由于这类传感器属于第Ⅲ类医疗器械,因此需要有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才能使用。一般来讲,这类传感器价格非常昂贵,而且需要专家做外科手术进行移植。对功率的要求是植入式传感器正常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不需要功率就能发挥作用的传感器是最完美的。

压电聚合传感器

体积小,可靠性高,不需要外部动力而且能长时间持续工作。这类传感器可应用于监视病人活动的心脏起搏器,通过植入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心率变化。举个例子,由于腹部长了一个大动脉瘤,要求切除一部分脆弱的动脉,用人工合成的管状器官来替代。这时,可以在手术的过程中植入一个传感器,用来监视手术部位的压力泄漏。

心脏起搏器

每当病人运动时,传感器就会产生一个信号。心脏起搏器接收到这些信号,然后使心脏也相应的博动。如果病人在休息,信号为零,则心脏起搏器会使心脏以正常频率博动,例如大约70次/分钟。传感器能区分出各种活动,例如走路、跑步、或是其他身体活动。传感器的输出和运动量成正比。

MEMS加速度传感器

提出一种无创胎心检测方法,研制出一种简单易学、直观准确的介于胎心听诊器和多普勒胎儿监护仪之间的临床诊断和孕妇自检的医疗辅助仪器。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将胎儿心率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经前置放大用的仪器放大器实现差值放大。然后进行滤波等一系列中间信号处理,用A/D转换器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光隔离器件输入到单片机进行分析处理,最后输出处理结果。

基于MEMS加速度传感器设计的胎儿心率检测仪在适当改进后能够以此为终端,做一个远程胎心监护系统。医院端的中央信号采集分析监护主机给出自动分析结 果,医生对该结果进行诊断,如果有问题及时通知孕妇到医院来。该技术有利于孕妇随时检查胎儿的状况,保障胎儿和孕妇的健康。

生物传感器

对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信号进行检测,它是由固定化的生物敏感材料做识别元件(包括酶、抗体、抗原、微生物、细胞、组织、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与适当的理化换能器(如氧电极、光敏管、场效应管、压电晶体等)及信号放大装置构成的分析工具。

在临床医学中,酶电极是最早研制且应用最多的一种传感器。利用具有不同生物特性的微生物代替酶,可制成微生物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已应用于监测多种细菌、病毒及其毒素。药物分析用生物传感器的典型代表产品是 SPR生物传感器,这是一种表面膜共振分析,是实时测定生物分子结合的技术。

最常见的用于生物传感:基于抗体-抗原的相互作用,核酸相互作用, 酶的相互作用,细胞相互作用,使用仿生材料的相互作用。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应用使用MEMS器件,并由此带来市场强劲增长!

网友F:
消费类电子MEMS传感器的应用

随着消费电子领域大发展及产品创新不断涌现,特别是受益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板的快速发展,消费电子已经取代汽车领域成为MEMS最大的应用市场。其中手机和平板电脑中的MEMS传感器几乎占了消费类电子MEMS传感器类市场的90%。

MEMS传感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包括运动/坠落检测、导航数据补偿、游戏/人机界面、电源管理、GPS增强/盲区消除、速度/距离计数等等,这些MEMS技术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用户体验。

终端设备内的硬盘驱动器坠落保护 是MEMS运动传感器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应用之一。手提电脑内的三轴加速计可以监测加速度,因为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数据处理电路,它能够检测到硬盘驱动器的意外摔落事故,并及时命令读写头缩回到安全位置,以防电脑最终摔落在地板上时损坏读写头。

手机

是MEMS在消费类产品中最大的应用领域。包含MEMS麦克风、3D加速器、RF被动与主动组件、相机稳定与GPS的陀螺仪、小型燃料电池与生化芯片等,应用最多的传感器是加速计、陀螺仪与MEMS硅麦克风,其中加速度计是该市场中第一大应用产品。而近期陀螺仪增长迅速,已经成为继加速度计后的第二大应用产品。

MEMS麦克风销售额2015年已经突破10亿美元,美国IHS全球产业研究报告表示全球MEMS麦克风市场仍将连续5年维持18%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还有一些MEMS传感器或刚进入市场的,例如磁力计、指纹传感器、环境传感器、MEMS手机摄像头等。而MEMS传感器在手机应用的数量规模以及多样性,也仍不断在快速成长当中。

苹果(Apple)公司于2007年首度将微机电系统(MEMS)加速度计应用在iPhone中,开启手机产业的传感器革命。iPhone6 Plus就使用了加速度计、陀螺仪、电子罗盘、气压计、指纹传感器、接近与环境光传感器、MEMS麦克风和Image Sensor等MEMS传感器。截至目前为止,Apple公司已拥有超过三百五十篇以上与传感器相关的发明专利,而申请内容包括触控、影像、运动、振动感测、数据运算、掉落感知及亮度感知等等。

游戏机

是运动跟踪和手势识别应用的突出代表,以具有革命性的任天堂Wii游戏机为例, 采用了MEMS三轴加速度计,能够捕捉到玩家任何细微的动作,使玩家陶醉于真实的游戏体验,通过不同的动作融入到游戏中,例如,模仿一场真实的网球赛、一场引人入胜高尔夫球赛、一场紧张的拳击赛或轻松的钓鱼比赛的动作。

高能效低价微型MEMS传感器彻底改变了人们与移动终端设备的互动方式。在各类移动终端、游戏机、遥控器等设备上,MEMS传感器可以实现先进的功能,令人心动的用户界面,用户的手势、碰摸就能够激活相应的功能。为消费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划成一个里程碑式的注脚。

智能穿戴装置

是目前最热门的新兴产品,其所使用的感测组件,无论在尺寸、耗电量、感测灵敏度或是组件可靠度上,通常皆须面对更严苛的要求。最成功的组件案例是惯性传感器与MEMS麦克风,包括Google、Apple、微软(Microsoft)、摩托罗拉(Motorola)等多家知名大厂,皆已将此两组件整合在自家的穿戴装置产品内,成为其传感器标准配备。

智能穿戴装置两大功能项目在于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及随身环境安全监测。其所需感测功能大致可包括活动感知、影像感测、环境感测及生理感测四大类别。MEMS组件在穿戴装置上的应用诉求,是使系统达到微小化、低功耗、高性能及多功能整合等目的。

健身和健康监测就是MEMS传感器在智能穿戴装置中的代表性的应用。计步表或计步器是利用三轴MEMS加速度传感器,在特定的情况下,计步器的传感器能够精确地测定在步行和跑步过程中作用在系统上的加速度,通过处理加速度数据,计步器显示用户走过的步数和速度,以及在身体运动过程中所消耗掉的热量。

网友G:
请问奖品中的100mp是什么?

网友G:
100mp是什么?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00mp是什么?请回答一下,谢谢!

相当于100人民币,积极参与吧

楼主:
关于gongkongMP:

gongkongMP即工控币,1MP=1元人民币,可以用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也可兑换等值现金。

引用 网友G:
100mp是什么?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H:
#应用# 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的应用

1、高电压试验对MEMS传感器的要求

  在高电压试验现场,常出现冲击试验的闪络、工频耐压放电、局放、电晕和其他异常情况。监测上述现象,不仅关系判定试验结果;还影响人生和设奋安全。在实验室有高电压大电流的发生装置。人只能在控制室,覌测试品试验,不可能进入试验现场。MEMS传感器可用于高电压试验现场,监测冲击试验的闪络、工频耐压放电、局放、电晕和其他异常情况,准确判定试验结果;而且有效的保证设备安全。

高电压试验现场监测的技术参数

1)紫外技术参数

响应波长:            240~280nm

紫外光滤光技术:         全日盲100%滤掉太阳光

紫外光像增强技术:     电晕光斑真实、无阴影

最小紫外光灵敏度:       3×10-18W/cm2

电晕探测灵敏度:         2PC

紫外光增益:         增益可手动、自动调节

紫外光聚焦方式:         自动

紫外光聚焦距离:         0.5m~无穷远

2)红外技术参数

分辨率:                  384×288

输出制式:                 NTSC

工作波段:                 8μm~14μm

测温范围:                 -20℃~300℃(可扩展至2000℃)

测温精度:                 ±2%

温度分辨率:              ≤0.06℃(在30℃)

空间分辨率:              1.3mrad

焦距范围:                 0.5m~∞

场频:                     50Hz/60Hz

光圈,焦距:              电动

数字输出:                 14位

3)可见光技术参数

可见光灵敏度:            ≤0.1 Lux

可见光视频制式:         PAL

可见光聚焦方式:         自动

可见光聚焦距离:         0. 5m~无穷远

可见光曝光控制:         自动

可见光增益控制:         自动

2  红外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应用

 红外传感器(如图1)根据探测机理可分成为:光子探测器(基于光电效应)热探测器(基于热效应)

 红外传感器是 FLIR红外热像仪(如图2)的关键部件。为

FLIR红外热像仪的结构3

                图3

  红外传感器式FLIR红外热像仪热成像工作原理:通过以太网与机器人主控电脑连接,主控制器通过网络对红外热成像、高清相机和云台运动进行控制。热成像输出CVBS模拟视频(如图5)和高清相机数字视频通过视频压缩板进行H264编码压缩,再传输到主控电脑。热成像测温数据通过以太网接穿透视频压缩板直达主控制器,向主控制器提供每秒多帧的全屏测温数据、最高最低温信息,同时也根据被测温设备特性从主控制获取辐射率、距离、区域信息等,结合机器人的精确预置位能力,可以有效保证测温的准确性和多次测温数据的数据可对比性。

  红外传感器式热成像数据与其他传感器采集而来的数据互相整合兼容尤为关键;“FLIR的数据可以与试验系统软件实现有效兼容,这是成功的关键因素。”FLIR红外热像仪被安装于试验系统上、轨道上、固定支架上,与高清可见相机、高灵敏音频采集设备、WiFi等设备完美协同动作,以±2℃或2%读数的精确测温结果保障每处电力设备现象+进行移动检测和缺陷诊断分析,及时发现设备潜在缺陷并发出预警的安全运作。

     图4

除此以外,安装FLIR热像仪,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FLIR热像仪将日常巡视、夜间红外巡视、重点设备巡视和特殊巡视相结合,利用多传感信息融合定位技术,结合电子地图与路径规划完成整个机器人运动导航,准确获取设备状态和表计信息,提高视频分析的精度和可靠性。

红外传感器式FLIR红外热像仪在高电压试验的工作过程(如图5)

    图5

   高电压试验大厅试验信息,传送到控制室智能终端,再到传送检测中心智能终端,最后将其结果显示在子屏上。

3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的抗干扰综合措施

在高电压试验室,强弱电设备及仪器在邻近的条件下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兼容”(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问题。

    电磁干扰源:3.1) 由于测量用的射频同轴电缆外皮中通过瞬态电流引起的干扰;

              3.2)间隙放电時产生的空间电磁辐射;

              3.3)弱电仪器电源线引入的干扰。

      针对上述三大电磁干扰源的抗干扰综合措施可用图6来表示。

D—分压器;Cab—双屏蔽电缆;E—集中接地极;W—金属板接地;S—屏蔽室;M—测量仪器;F—滤波器;T11绝缘隔离变压器;HV—高电压

   弱电仪器建一个小屏蔽室或屏蔽盒。它们用金属板焊成,或网双层屏蔽网构成。

4   其他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应用的选用見附录

网友H:
#应用# 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的应用

4   其他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应用的选用見附录

  MEMS传感器选用指南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传感器是其中最关键的组件之一。

  按照一般的划分,物联网在结构上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部分。其中感知层作为网络层传输的数据源头、应用层计算的数据基础,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构成感知层的重要组件就是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按照不同的划分方式,传感器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按照被测的非电物理量划分,可以分为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等。

  按照将非电物理量转换为电物理量时的工作方式划分,可以分为能量转换型(工作时不需要额外的能量接入)和能量控制型(工作时需要额外的能量接入)等。此外还可以按照制造工艺,分为陶瓷传感器和集成传感器等。

  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被测非电物理量入手,盘点那些在物联网领域常见的传感器。

  距离传感器图片

  距离传感器根据测距时发出的脉冲信号不同,可以分为光学和超声波两种。二者的原理类似,都是通过向被测物体发送脉冲信号,接收反射,然后根据时差、角度差和脉冲速度计算出被测物体的距离。

  距离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手机和各种智能灯具中,产品可以根据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同距离产生不同的变化。

  光传感器

  光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光电效应,通过光敏材料将环境光线的强弱转换为电量信号。根据不同材质的光敏材料,光传感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划分和敏感度。

  光传感器主要应用在电子产品的环境光强监测上。数据显示在一般的电子产品中,显示器的电量消耗高达总电量消耗的3成以上,因此随着环境光强的变化改变显示屏的亮度就成了最关键的节能手段。另外也能智能的让显示效果更加柔和舒适。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从使用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类,前者是让温度传感器直接与待测物体接触,来通过温敏元件感知被测物体温度的变化,而后者是使温度传感器与待测物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检测从待测物体放射出的红外线强弱,从而计算出温度的高低。

  温度传感器的主要应用在智能保温和环境温度检测等和温度紧密相关的领域。

  烟雾传感器

  烟雾传感器根据探测原理的不同,常用的有化学探测和光学探测两种。

  前者利用了放射性镅241元素,在电离状态下产生的正、负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定向运动产生稳定的电压和电流。一旦有烟雾进入传感器,影响了正、负离子的正常运动,使电压和电流产生了相应变化,通过计算就能判断烟雾的强弱。

  后者通过光敏材料,正常情况下光线能完全照射在光敏材料上,产生稳定的电压和电流。而一旦有烟雾进入传感器,则会影响光线的正常照射,从而产生波动的电压和电流,通过计算也能判断出烟雾的强弱。

  烟雾传感器主要应用在火情报警和安全探测等领域。
   角速度传感器

  角速度传感器有时也称陀螺仪,它基于角动量守恒的原理设计。一般的角速度传感器由一个位于轴心且可旋转的转子构成,通过转子的旋转和角动量的改变反应物体的运动方向和相对位置信息。

  单轴的角速度传感器只能测量单一方向的改变,因此一般的系统要测量 X、Y、Z 轴三个方向的改变,就需要三个单轴的角速度传感器。目前通用的一个 3 轴角速度传感器就能替代三个单轴的,而且还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可靠性好等诸多优点,因此各种形态的 3 轴角速度传感器是目前主要的发展趋势。

  最常见的角速度传感器使用场景就是手机,如极品飞车等著名手游主要就是通过角速度传感器的作用产生汽车左右摇摆的交互模式。除了手机,角速度传感器目前还被广泛应用在导航定位以及 AR/VR 等领域。

  除了上述提到的传感器,物联网中常见的还有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指纹传感器以及指纹传感器等。它们的工作原理虽然各有不同,但最基本的原理都是上述提到的,即通过光、声、材料以及化学原理将待测量转化为电学量,只不过大多都根据特定的领域在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做了特定的升级和扩展。

  自从工业时代被发明以来,传感器就在生产控制和探测计量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人的眼睛和耳朵一样,作为物联网中一个从外界接收信息的载体,重要的感知层前端,传感器未来将随着物联网的普及迎来一个高速的发展期。

网友H:
#应用#MEMS传感器在高电压试验中的应用-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2/706565_1.shtml

网友I:
MEMS在汽车电子中的应用及发展

  多种能量的耦合构成了MEMS器件工作原理,微传感器将非电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而微执行器将电能转换为机械动作。与此同时,Integrated Design也在MEMS的设计过程中大显身手。但在MEMS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往往采用源于IC的技术方式,而且系统仿真与版图设计,以及器件分析等过程相互脱节,这就使得有机集成的设计环境不能够形成,从而不能够满足MEMS市场快速增长的需要。目前,人们往往使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设计MEMS。由此可见,这种正向并行的方法集成了MEMS设计中的所有环节,避免了自下而上方式所出现的弊端,使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都得到了保证。

  当前,手工设计仍然是MEMS的设计工作的主要方式,主要依靠于设计者的知识与专业水平,而VLSI中的数字逻辑综合则引领了自动化设计潮流。一种快速、优化的配置可以根据设计者提出的要求,利用优化算法以及综合工具实现。它可以帮助设计人员自动生成MEMS器件的拓扑图与器件结构尺寸,从而开始MEMS的自动化设计,节省人力成本。使非专业设计者也能参与器件的开发。这种系统综合,实现了单个器件的设计综合,但需要将MEMS系统间的耦合效应考虑进去,并对信号处理与控制电路部分进行调试,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完备的MEMS器件单元库。

  MEMS芯片与半导体芯片整合、封装在一起是集成电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传统IC厂商的新机遇。ADI MEMS技术简化了运动检测在工业、医疗、消费电子、通信和汽车等众多领域中的应用。用户之所以选择ADI公司的iMEMS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是因为其能提供业界最精确的运动测量,而且还具有最小的尺寸、最低的功耗和最高的性价比。

  在汽车的主动与被动安全保护领域,市场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感器趋于整合,例如将ESP与安全气囊放置在同一ECU之内;其次,传感器的界面将趋于标准化,其中包括数字界面,SPI、DSI以及PSI5。目前,市场上PSI5的采用率要高于DSI;第三,市场上对高性能陀螺仪的需求将逐渐增多,尤其是配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如ACC的汽车;第四,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已经在司法层面上做出规定,要求所有汽车100%装有安全气囊; 第五、欧洲国家也颁布了有关行人保护的法规,车载卫星导航将成为主要趋势,因此正面撞击传感器将成为主要的解决方案。

网友I:
中国的压力传感器市场主要集中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和汽车领域。在工业控制化领域里,目前国内大部分采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和溅射薄膜压力传感器,而国内厂家生产最多的就是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我国石化行业中也大量使用,但大部分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国产的压力传感器多用于汽车工业和其他领域。除了传统的汽车、工业自动化控制、石化等应用领域,压力传感器在消费类领域也开始应用,例如目前国内有些比较高级的运动鞋上都装上了MEMS压力传感器。

网友I:
MEMS推进器(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Thruster)

    近年来,随着微/纳技术的发展,对于微机电系统(MEMS)在航空航天中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MEMS技术研制微推进器便是其中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MEMS微推进主要有电推进和化学推进两种推进方式。1992年,美国Aerospace公司最早开始研究MEMS固体化学推进阵列,随后,TRW、Cahech和Honeywell等继续研究和发展。化学微推进阵列的第一次太空飞行是在1998年的Mighty Sat 1卫星任务中,2001年在Scorpius亚轨道探测火箭上进行了飞行功能测试。MEMS化学微推进阵列准备在美国的Tech Sat 2l计划纳卫星编队飞行中作飞行试验。Aerospace研制的MEMS推进器典型单元结构示意见图1 。

图1 MEMS化学推进器典型单元结构

    典型的MEMS电推进有胶体推进、电阻电热式气体推进、液体蒸发或固体升华推进等。由美国Stanfor大学Plasma Dynamics Laboratory实验室开发研制的高级胶体微型推进器,用于Emerald星座中纳型卫星的轨道保持。该推进器能够实现小规模位置控制,其设计预期指标是实现约50μN推力,比冲达到500s,提供15m/s速度增量,系统质量500g。其单元结构和原理样机分别见图2。

图2 MEMS胶体推进器典型单元结构

     推进单元为三层MEMS结构,分别是源极、绝缘层和抽取极。源极和抽取极的材料是铜,绝缘层是0.5cm厚的氮化硼,不锈钢微喷嘴从源极伸出。推进剂为丙三醇或异丙基酒精。工作时在源极加正电压,抽取极加负电压,在电场作用下,推进剂液滴加速产生推力。此外,MIT和JPL分别进行了电阻电热式电推进器和液体蒸发(或气体升华)电推进器的研究。各种典型的MEMS推进器性能参数见表1.

表1 典型MEMS推进系统的性能指标

   MEMS推进器是微推进器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MEMS技术结合,开创了微小卫星(特别是纳型/皮型卫星)推进系统研究的新途径。MEMS推进器的突出优点就是质量和体积小,集成度高,功耗低,可批量制造,进而降低成本。对于化学MEMS推进阵列,由于没有运动部件,工作可靠性高。另外,推力易调整,能够提供小而精确的冲量.MEMS化学推进器的不足是比冲不高,同时总冲有限.MEMS胶体电推进器比冲较高,但存在工作电压高和羽流污染问题.电热式MEMS电推进器无污染,原则上可以使用多种推进剂,其问题是比冲很低,存在泄漏。总之,MEMS电推进器是一项具有应用前景的新技术,但发展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验。

网友I:
Pixtronix公司推出MEMS显示器

MEMS显示器

Pixtronix公司在2009年SID(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国际资讯显示学会)“显示器周”上公开了其自主研发的MEMS显示器。Pixtronix展示了一款2.5英寸(320×240像素)的显示器原型样机,可以显示全彩视频。

MEMS显示器基于Pixtronix的PerfectLight技术,由LED背光、两片玻璃面板、MEMS快门、TFT基板组成。MEMS快门的尺寸约为160×160μm,最快切换时间为100μs。该显示器是透射式的,不需要滤光片或偏振片。

PerfectLight通过分时点亮RGB背光并结合MEMS快门来产生各种色彩。虽然快门只有开-关两个状态,仍可以利用改变LED点亮的占空比和快门的开关次数来产生所需的灰度。使用这种方法,PerfectLight可以显示24位色(1600万色)的图像,并能提供145%的NTSC的色域。其对比度为1000:1,可视角达到170°。

相对于现有的透射式显示器,该MEMS显示器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大大节省能源。PerfectLight的显示器能耗仅是LCD的1/4,展出的2.5英寸显示器功耗仅45mW。该公司人员说:“LCD仅能利用背光的百分之几,PerfectLight由于没有滤光片,可以有效利用60%的能量”。

该显示器最初的目标市场是汽车导航市场。Pixtronix计划把分辨率增加到800×480(WVGA),这样就可以应用到智能手机、笔记本,甚至电视上了。Pixtronix已经同亚洲的面板制造商签订了相关协议,预计其产品将在2010年发布。

网友I:
如何利用MEMS惯性感测技术实现应用变革

  虽然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被用于安全气囊和汽车压力传感器领域已有二十年左右,但却是任天堂Wii和苹果iPhone的热销使人们更广泛地了解惯性传感器的用途,这些产品使用了基于运动感测技术的用户界面。
  尽管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业界的观念仍停留在惯性传感器主要是用于终端产品检测加速度和减速度的应用。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许多MEMS加速计和陀螺仪的扩展应用,包括在医疗设备、工业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五种运动感测模式中,每一种模式都将极大地超越当前大批量MEMS的应用。这五种模式分别是:加速(包括平移运动,如位置和方向的改变),震动,冲击,倾斜,旋转。
  例如,一个带运动检测的加速计在设备没有受到外界移动或震动时将其界定为非激活状态,并指示设备进入最低功耗模式,从而实现功率管理。复杂的控制机构和物理按钮被手势识别接口替代,而它是通过手指点击来控制。在其它使用案例中,终端产品的操作变得更精确,例如,对用户手中的指南针进行倾斜角度补偿。
  本文介绍了一些应用案例,分享先进的商业化MEMS加速计和陀螺仪通过5种类型的运动感测来改变众多不同范围的终端产品的方法。
  运动感测和MEMS介绍
  加速、震动、冲击、倾斜和旋转——除了旋转外,其它四种运动实事上都是加速度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然而,我们人类是无法靠直觉来做出运动状态的判断,例如震动是加速还是减速。分别地考虑每一种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想出更多可能的应用。
  加速度(包括平移运动)是测量在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速度以米/秒(m/s)来表示,并且同时包括位移速率和运动方向。因此,加速度就以米/秒2(m/s2)来表示。加速度有时候会是负值——如司机踩刹车时车速变慢,这时也被称作减速度。
  现在来考虑加速度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震动可被认为是迅速且周期性发生的加速和减速运动。类似的,冲击则是瞬间发生的加速,但是不同于震动,冲击是一种非周期性运动,一般只发生一次。
  我们把时间再延长一些。当对象被移动而改变倾斜度或偏角时,与重力相关的一些位置变化被牵扯进来。与震动和冲击相比,倾斜运动的发生往往相当缓慢。
  由于前四种模式的运动感测各自都与加速度有某种关系,它们可通过“g力”(地球引力)来测量,g是万有引力对地球上物体产生的单位力(1g等于9.8m/s2。)。MEMS加速计通过测量重力对加速计轴的作用力来检测倾斜度。以3轴加速计为例,三个不同的输出分别测量运动的X、Y和Z轴加速度。
  时下占市场最大份额的加速计使用差分电容测量g力,接着g力被转换成电压或数据位(数字输出加速计应用),最后被传递到微处理器上以便执行某种行为。近来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使业界能制造出低g和高g感测范围的微型MEMS加速计,且比以往产品的带宽更高,从而大大增加了潜在应用领域。低g感测范围是指低于20g,这可以涉及到人类能产生的运动。高g则用于感测与机器或交通工具有关的运动—也就是人类没法产生的运动。
  以上我们讨论的仅是线性速率运动,运动类型包括加速、震动、冲击和倾斜。旋转则是一种角速率运动的测量,它不同于其它运动模式,这是因为旋转运动可能不伴有加速度的变化。为了理解旋转的工作原理,我们想像一个3轴惯性传感器:假定传感器的X和Y轴与地球表面是平行的,Z轴指向地心。在这个位置,Z轴测得的作用力为1g,而X和Y轴则为0g。现在转动传感器使其运动仅与Z轴相关。X和Y平面在转动,继续测得0g,同时Z轴仍然为1g。
  MEMS陀螺仪被用于感测这种旋转运动。由于某些终端产品除了测量其它类型的运动外还必须测量旋转运动,陀螺仪可被集成在一个内嵌多轴陀螺仪和多轴加速计的IMU(惯性测量单元)中。
  加速感测用于功率管理
  在早期,加速度感测技术被用于检测运动和位置变化。利用MEMS加速计可以感测到设备被拿起或放下,当检测到这两种动作时就可以发出一个中断信号来自动控制电源的开和关功能。不同的功能组合可被保持在激活状态,或者被置于低功耗状态。对用户来说,这种由运动检测控制的开/关功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避免了用户的重复动作。另外,它们实现了功率管理,能使设备在下次充电或更换电池之前有更长的使用时间。带背光LCD的智能遥控器是众多可能的应用之一。
  另一种使用加速计来感测运动和产生中断信号的应用,则是用于军事或公共安全人员的无线通信设备。为保证通信的安全,当该设备被使用者卸下或放起来后,下次使用前必须再次进行身份认证。对便携或小外形的设计来说,上面这些应用需要采用只需要很小电流的加速度计,最多几个微安(µA)就够了。
  运动感测的另一种应用是在医疗设备中,例如自动外部除颤器(AED)。典型地AED被设计用来产生一次震动以使病人的心脏重新跳动。当失败时,必须进行徒手心肺复苏(CPR)。一位经验不足的救助者也许没有用到足够大的力压病人胸口以获得有效CPR。在AED接触胸部的垫子内嵌入加速计,就可通过测量垫子移动的距离来告诉救助者适当压力的大小。
  震动感测用于监控和节能
  震动的轻微变化可以用于了解轴承磨损、机械部件未对准以及包括工业设备在内的其它机械问题。具有很高带宽的小型MEMS加速计是监控马达、风扇和压缩机内震动的理想产品。如果能够进行预测性的维护,可以使制造厂商避免损坏昂贵的设备,以及避免那些可能导致降低生产效率的代价高昂的故障。
  测量设备的震动变化也可用于检测机械是否被设置在高能效的工作方式。如果不加以校正,低能效的运转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绿色制造计划,使得电费飙升,甚至最终还会导致设备损坏。
    冲击感测用于手势识别及更多其它应用
  在许多笔记本电脑中都能看到的磁盘驱动器保护装置是目前众多冲击感测应用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加速计检测微小的g力,从而判别出笔记本是放下还是跌落,g力的变化是冲击事件的发生前兆,其后果可能就是笔记本撞向地板。在检测到跌落状态后的数毫秒之内,系统指示硬盘读写头归位。在撞击期间,读写头的归位能中止与磁盘的接触,从而预防硬盘损坏和避免数据损失。
  手势识别接口是这种类型惯性感测的一种有大好前景的新应用。采用预先定义的手势(例如点击/双击或晃动),用户可以激活不同功能或调整工作模式。手势识别使那些物理按钮和开关难以操作的设备更便于使用。无按钮设计能减少总的系统成本,还能提高终端产品的耐用性,如水下照相机,如果采用物理按钮会导致水从按钮周围缝隙渗入照相机机身。
  小外形消费电子产品只是基于加速计的手势识别技术能大显身手的一种应用领域。由于MEMS加速计极小的尺寸和低功率,利用MEMS加速计的点击接口能够成为穿戴式和可植入医疗设备(如药物传输泵和助听器)的绝佳选择。
  倾斜感测用于高精度应用
  倾斜感测在手势识别接口应用领域也有巨大潜力。例如,在建筑或工业检查设备等应用中,也许人们更倾向于单手操作。另一只没有操作设备的手可以腾出来控制桶或操作员站立的平台,或者出于安全考虑抓住绳索。操作员可以简单旋转探针或设备来调整它的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3轴加速计可以像感测倾斜度那样感测出“旋转度”:在存在重力的状态下测量倾斜的低速变化、检测重力矢量的变化,以及确定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倾斜检测也可以与点击(冲击)识别结合使用,以便操作员能以单手控制设备的更多功能。
  设备的位置补偿是倾斜测量的另一重大应用领域。以GPS(全球定位系统)或移动电话中的电子指南针为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就是当指南针的放置没有与地球表面平行时,会得到错误指向。
  工业称是另一个例子。在这种应用中,必须计算一个装有东西的桶相对地球的倾斜度以便精确得出重量。压力(例如用于汽车和工业机械中)同样受重力作用的影响,这些传感器包含偏移变化取决于传感器安装位置的膜片。在所有这些情况下,MEMS加速计执行必要的倾斜度感测,以便进行误差补偿。
  旋转感测用于陀螺仪和IMU
  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旋转和其它惯性感测形式结合使用时,MEMS技术的实际应用有更多优势。事实上,这要求使用加速计和陀螺仪。
  惯性测量单元包括多轴加速计和多轴陀螺仪,为了进一步增加方向精度还包括多轴磁力计。IMU还可以额外提供完整的6自由度(6DoF)。这给应用带来极其精密的分辨率,例如医疗成像设备、外科仪器、先进的弥补术和工业车辆的自动引导。除高度精确的操作之外,选择IMU的另一好处是它的多项功能可由传感器制造商预测试和预校准。
  IMU在那些对精度要求也许不是那么明显的应用中也有用武之地。其中一个例子是智能高尔夫球杆,能通过跟踪和记录每次挥杆运动以便帮助提升该球杆使用者的技术。在挥杆过程中,球杆内的加速计测量加速度和挥杆平面,同时陀螺仪测量回旋(或打高尔夫球的人的手的旋转度)。高尔夫球杆记录每次比赛或练习中收集到的数据,用于稍后在PC上进行分析。
  信号处理的新浪潮
  无论是用户友好型特性需求、功耗最小化需求,还是为消除物理按钮和控件、补偿重力和位置的需求,或者为实现更智能的操作,利用5种运动感测方法的MEMS惯性感测技术总是能提供大量的各种选择。
  ADI作为创新技术的领导者,利用其iMEMS Motion Signal Processing系列技术为下一波的信号处理应用提供了先进的加速计和陀螺仪产品。运动感测应用的扩展将得益于这些IC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小尺寸、高分辨率、低功耗、高可靠性等性能,以及其上的信号调理电路和集成功能等特性。

网友I:
MEMS压力传感器及其应用

导读: MEMS压力传感器可以用类似集成电路(IC)设计技术和制造工艺,进行高精度、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从而为消费电子和工业过程控制产品用低廉的成本大量使用MEMS传感器打开方便之门,使压力控制变得简单易用和智能化。

MEMS微机电系统)是指集微型传感器、执行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信电源于一体的微型机电系统。

  MEMS压力传感器可以用类似集成电路IC)设计技术和制造工艺,进行高精度、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从而为消费电子和工业过程控制产品用低廉的成本大量使用MEMS传感器打开方便之门,使压力控制变得简单易用和智能化。传统的机械量压力传感器是基于金属弹性体受力变形,由机械量弹性变形到电量转换输出,因此它不可能如MEMS压力传感器那样做得像IC那么微小,成本也远远高于MEMS压力传感器。相对于传统的机械量传感器,MEMS压力传感器的尺寸更小,最大的不超过1cm,使性价比相对于传统“机械”制造技术大幅度提高。
  MEMS压力传感器原理
  目前的MEMS压力传感器有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和硅电容式压力传感器,两者都是在硅片上生成的微机电传感器。

  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是采用高精密半导体电阻应变片组成惠斯顿电桥作为力电变换测量电路的,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较低的功耗,极低的成本。惠斯顿电桥的压阻式传感器,如无压力变化,其输出为零,几乎不耗电。其电原理如图1所示。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其应变片电桥的光刻版本如图2。

  MEMS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用周边固定的圆形的应力杯硅薄膜内壁,采用MEMS技术直接将四个高精密半导体应变片刻制在其表面应力最大处,组成惠斯顿测量电桥,作为力电变换测量电路,将压力这个物理量直接变换成电量,其测量精度能达0.01%~0.03%FS。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结构如图3所示,上下二层是玻璃体,中间是硅片,硅片中部做成一应力杯,其应力硅薄膜上部有一真空腔,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绝压压力传感器。应力硅薄膜与真空腔接触这一面经光刻生成如图2的电阻应变片电桥电路。当外面的压力经引压腔进入传感器应力杯中,应力硅薄膜会因受外力作用而微微向上鼓起,发生弹性变形,四个电阻应变片因此而发生电阻变化,破坏原先的惠斯顿电桥电路平衡,产生电桥输出与压力成正比的电压信号。图4是封装如IC的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实物照片。

  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利用MEMS技术在硅片上制造出横隔栅状,上下二根横隔栅成为一组电容式压力传感器,上横隔栅受压力作用向下位移,改变了上下二根横隔栅的间距,也就改变了板间电容量的大小,即△压力=△电容量(图5)。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实物如图6。

MEMS压力传感器的应用

  MEMS压力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如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发动机机油压力传感器、汽车刹车系统空气压力传感器、汽车发动机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TMAP)、柴油机共轨压力传感器;消费电子,如胎压计、血压计、橱用秤、健康秤,洗衣机、洗碗机、电冰箱、微波炉、烤箱、吸尘器用压力传感器、洗衣机、饮水机、洗碗机、太阳能热水器用液位控制压力传感器;工业电子,如数字压力表、数字流量表、工业配料称重等。

  典型的MEMS压力传感器管芯(die)结构和电原理如图7所示,左是电原理图,即由电阻应变片组成的惠斯顿电桥,右是管芯内部结构图。典型的MEMS压力传感器管芯可以用来生产各种压力传感器产品,如图8所示。MEMS压力传感器管芯可以与仪表放大器和ADC管芯封装在一个封装内(MCM),使产品设计师很容易使用这个高度集成的产品设计最终产品。

  MEMS压力传感器Die的设计、生产、销售链

  MEMS压力传感器Die的设计、生产、销售链如图9所示。目前IC的4英寸圆晶片生产线的大多数工艺可为MEMS生产所用;但需增加双面光刻机、湿法腐蚀台和键合机三项MEMS特有工艺设备。压力传感器产品生产厂商需要增加价格不菲的标准压力检测设备。

  对于MEMS压力传感器生产厂家来说,开拓汽车电子、消费电子领域的销售经验和渠道是十分重要和急需的。特别是汽车电子对MEMS压力传感器的需要量近几年激增,如捷伸电子的年需求量约为200~300万个。

  MEMS芯片在设计、工艺、生产方面与IC的异同
  与传统IC行业注重二维静止的电路设计不同,MEMS以理论力学为基础,结合电路知识设计三维动态产品,对于在微米尺度进行机械设计会更多地依靠经验,设计开发工具(Ansys)也与传统IC(如EDA)不同,MEMS加工除使用大量传统IC工艺,还需要一些特殊工艺,如双面刻蚀,双面光刻等。MEMS较传统IC工艺简单,光刻步骤少,MEMS生产有一些非标准的特殊工艺,工艺参数需按产品要求进行调整,由于需要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生产三方面的密切配合,IDM的模式要优于Fabless+Foundry(无芯片生产线公司+代工厂)的模式。MEMS对封装技术的要求很高。传统半导体厂商的4英寸生产线正面临淘汰,即使用来生产LDO也只有非常低的利润,如转而生产MEMS则可获较高的利润;4英寸线上的每一个圆晶片可生产合格的MEMS压力传感器Die 5~6千个,每个出售后可获成本7~10倍的毛利(图10);转产MEMS改动工艺不大、新增辅助设备有限,投资少、效益高;MEMS芯片与IC芯片整合封装是IC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传统IC厂商的新机遇。图11是MEMS在4英寸圆晶片生产线上。

网友I:
MEMS陀螺仪介绍及应用

MEMS陀螺仪(MEMS Gyroscope)又名角速度计,为角惯性传感器,用于感测围绕某个轴发生的旋转,测量以度/秒为单位的角速度,不同于传统的陀螺仪用于测量角位移,角速度测量能够间接测量出角位移和速度。

陀螺仪与加速计不同的是,陀螺仪测量偏航或者斜度,与重力或线性动作无关。陀螺仪是侦测物体水平改变的状态,但无法计算物体移动的激烈程度,加速度计只能侦测物体的移动行为,但无法侦测物体角度改变的能力,如将陀螺仪和加速计结合起来,就能够感测转动与线性运动的传感器。

陀螺仪解决方案是透过一个不断旋转的陀螺,当传感器晃动时,同时改变陀螺的水平,并改变周遭的电压,而计算出物体移动的角度。

陀螺仪的MEMS内部设计,核心组件是一个经过微加工之机械组件,利用科里奥利力(Coriolis)原理把角速率转换成特定感应结构直向位移,进而取得变化量信息。其工作原理是由相互正交的振动和转动引起的交变科里奥利力,振动物体被柔软的弹性结构悬挂在基底之上。整体动力学系统是二维弹性阻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振动和转动诱导的科里奥利力把正比于角速度的能量转移到传感模式。

MEMS陀螺仪广泛用于各种消费性设备,如数字相机的影像防震、笔记本电脑的硬盘保护、3D遥控器和数字罗盘等,还用在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ESC)系统中,甚至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机器人手脚的行动和平衡。

任天堂在2009年新推出Wii控制器游戏杆「Wii Motion Plus」,增加了MEMS陀螺仪设计,透过它侦测全方位3D角速度变化,回传游戏主机藉此判定用户运动状态,带动2009年游戏机用陀螺仪销售额成长近3倍达9400万美元。

iPhone 4为全球第一支内建MEMS陀螺仪的手机,iSuppli指出,2010年采用陀螺仪的手机仅有5款,能针对智能型手机供应陀螺仪的厂商包含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 Invensense与Analog Devices等。

MEMS相关产品设计、开发皆掌握在欧美大厂手中,如意法半导体(ST)、Bosch、飞思卡尔与Invensense等,台湾相关供应链仅有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联电与封测厂商菱生、日月光、硅品与硅格等。

网友I:
MEMS麦克风将取代传统麦克风

  为创造产品不同的市场区隔,提供更好的音讯品质已成为消费性电子与手机厂商的主要选择之一。传统麦克风价格固然便宜,但是在音质表现与尺寸上却已面临瓶颈。凭藉音讯品质更佳的优势,MEMS麦克风已对传统麦克风造成莫大的威胁。
  欧胜大中华区总经理锺庆源指出,目前欧胜MEMS麦克风包含六种产品,包括类比和数位元件,并将陆续推出更多新设计。
  以消费性电子和手机作为MEMS麦克风目标市场的欧胜(Wolfson)大中华区总经理锺庆源明确表示,MEMS麦克风将取代传统电容式麦克风(ElectretCONdenserMicrophone,ECM),目前MEMS麦克风架构包含一个转换器和一颗特定应用积体电路(ASIC),采用专属的MEMS制程技术并以特殊设计的声学元件封装。MEMS感测器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在声学产品的应用开发中,封装是关键因素,并与MEMS麦克风的声音品质息息相关。
  亚德诺(ADI)亚洲区微机电事业发展经理吴彦彬指出,MEMS产品制作挑战高,特别是在高音量的MEMS麦克风,举例而言,厂商常面临的问题是,即使出货量已达一百万颗,MEMS麦克风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显露,因此对新进MEMS供应商而言,须要累积长期的经验,产品才能达到高品质、高可靠性和高容量的特色。而亚德诺的MEMS麦克风即具备高性能与更好的声音品质。预期随着MEMS麦克风成本续降,将全面取代传统麦克风。
  面对台湾厂商挟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与低成本优势进军MEMS麦克风市场,而欧胜本身亦为MEMS麦克风后进业者,有何因应之道,锺庆源表示,欧胜在消费性电子和智慧型手机市场的方案供应上已奠定稳固的根基,而该公司高效能MEMS方案将进一步巩固欧胜的市场地位,包括音讯中枢方案、环境噪音消除方案、喇叭放大器、类比数位转换器、数位类比转换器及电源管理元件等,再加上25年的音讯技术专业,让欧胜能为客户量身打造音讯方案,并已获许多高阶手机厂商的青睐。
  现阶段,MEMS麦克风的架构多为MEMS感测器加上控制IC与电路,锺庆源指出,为更节省印刷电路板(PCB)空间,未来,欧胜MEMS麦克风产品也将透过单晶片整合技术,节省电路板占用空间。

网友I:
MEMS技术和基于MEMS的微流体装置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MEMS技术概念及其加工方式、特点,重点结合了MEMS和微流控芯片技术,介绍了MEMS技术在微流体领域的应用状况,选取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微隔膜泵,详细表述了此种微泵的加工工艺和过程。
关键字:MEMS 微流体器件 硅加工
引言
微电子机械系统即MEMS,是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的缩写,也可简称为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89年后MEMS一词就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用语,MEMS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也日益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与MEMS一词同时流行的还有Micro Machine(微机械,日本)和Micro System(微系统,欧洲)。当前,常常不加区分的与MEMS通用。
微电子机械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是以微电子、微机械及材料科学为基础,研究、设计、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微型装置,包括微结构器件、微传感器、微执行器、微机械光学器件以及微系统等。MEMS发展的目标在于通过微型化、集成化来探索新原理、新功能的元件和系统,开辟一个新技术领域和产业。
MEMS器件具有较低的能耗与较高的效率、精度、可靠性以及灵敏性,非常适于制造微型化系统。MEMS技术是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高技术,是未来的主导产业之一,将对21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2 MEMS加工技术
MEMS加工工艺是在传统的微电子加工工艺(也称集成电路IC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又发展了一些适合制作微机械的独特技术,这些独特技术和常规集成电路工艺相结合实现了MEMS。这些技术统称为微机械加工技术。按照技术发展的来源分,MEMS加工技术分为三种: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以集成电路加工技术为基础的硅基微加工技术;
二、以德国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利用X射线深度光刻、微电铸、微铸塑的LIGA(Lithograph galvanfomung und abformug)技术;
三、以日本为代表发展的精密加工技术,如微细电火花EDM、超声波加工、激光加工等。
按照加工的基底材料分,微机械加工工艺分为硅基加工和非硅基加工。
硅基加工技术比较成熟,硅的力学性能较好,适合做微型机械。硅基工艺包括表面光刻技术、体加工技术、表面加工技术、LIGA技术、晶片键合技术和非传统硅MEMS加工技术。这些微机械加工工艺相互补充,各有所长。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加工体系,为微电子机械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MEMS与微流控芯片技术
近来人们对于MEMS的研究很大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微流控芯片上。微流控芯片是把化学和生物等领域中所涉及的样品制备、反应、分离、检测及细胞培养、分选、裂解等基本操作单元集成或基本集成到一块几平方厘米(甚至更小)的芯片上,由微通道形成网络,以控制微流体贯穿整个系统,用以取代常规化学或生物实验室的各种功能的一种技术平台。微流控芯片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多种单元技术在整体可控的微小平台上灵活组合、规模集成。[1]
  微流控芯片包含了一系列的子系统,如图1所示。总的来说通过一个微流体网络通道,把输入的流体或其他物质转化为所需要的输出物,当然,这其中可能会涉及到样品的分离、反应室或者是对于过程的测试设备。然而,虽然针对特定的应用会需要这些子系统的不同的组合,但是他们都会包括微流体输送、转换和驱动装置。精确并符合要求的控制、检测和引导流体对于在生物和化学领域应用微流控芯片是十分重要的。应用于微流体的MEMS器件种类繁多,应用范围也比较广,主要有MEMS微泵、MEMS微混合器、MEMS微阀、MEMS微通道、MEMS微反应器等等[2]

图1 典型的微流控芯片系统示意图

图2 流体传输系统结构示意图

网友I:
如何利用MEMS惯性感测技术实现应用变革

  虽然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被用于安全气囊和汽车压力传感器领域已有二十年左右,但却是任天堂Wii和苹果iPhone的热销使人们更广泛地了解惯性传感器的用途,这些产品使用了基于运动感测技术的用户界面。
  尽管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业界的观念仍停留在惯性传感器主要是用于终端产品检测加速度和减速度的应用。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许多MEMS加速计和陀螺仪的扩展应用,包括在医疗设备、工业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五种运动感测模式中,每一种模式都将极大地超越当前大批量MEMS的应用。这五种模式分别是:加速(包括平移运动,如位置和方向的改变),震动,冲击,倾斜,旋转。
  例如,一个带运动检测的加速计在设备没有受到外界移动或震动时将其界定为非激活状态,并指示设备进入最低功耗模式,从而实现功率管理。复杂的控制机构和物理按钮被手势识别接口替代,而它是通过手指点击来控制。在其它使用案例中,终端产品的操作变得更精确,例如,对用户手中的指南针进行倾斜角度补偿。
  本文介绍了一些应用案例,。分享先进的商业化MEMS加速计和陀螺仪通过5种类型的运动感测来改变众多不同范围的终端产品的方法。
  运动感测和MEMS介绍
  加速、震动、冲击、倾斜和旋转——除了旋转外,其它四种运动实事上都是加速度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然而,我们人类是无法靠直觉来做出运动状态的判断,例如震动是加速还是减速。分别地考虑每一种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想出更多可能的应用。
  加速度(包括平移运动)是测量在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速度以米/秒(m/s)来表示,并且同时包括位移速率和运动方向。因此,加速度就以米/秒2(m/s2)来表示。加速度有时候会是负值——如司机踩刹车时车速变慢,这时也被称作减速度。
  现在来考虑加速度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震动可被认为是迅速且周期性发生的加速和减速运动。类似的,冲击则是瞬间发生的加速,但是不同于震动,。冲击是一种非周期性运动,一般只发生一次。
  我们把时间再延长一些。当对象被移动而改变倾斜度或偏角时,与重力相关的一些位置变化被牵扯进来。与震动和冲击相比,倾斜运动的发生往往相当缓慢。
  由于前四种模式的运动感测各自都与加速度有某种关系,它们可通过“g力”(地球引力)来测量,g是万有引力对地球上物体产生的单位力(1g等于9.8m/s2。)。MEMS加速计通过测量重力对加速计轴的作用力来检测倾斜度。以3轴加速计为例,三个不同的输出分别测量运动的X、Y和Z轴加速度。
  时下占市场最大份额的加速计使用差分电容测量g力,接着g力被转换成电压或数据位(数字输出加速计应用),最后被传递到微处理器上以便执行某种行为。。近来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使业界能制造出低g和高g感测范围的微型MEMS加速计,且比以往产品的带宽更高,从而大大增加了潜在应用领域。低g感测范围是指低于20g,这可以涉及到人类能产生的运动。高g则用于感测与机器或交通工具有关的运动—也就是人类没法产生的运动。
  以上我们讨论的仅是线性速率运动,运动类型包括加速、震动、冲击和倾斜。旋转则是一种角速率运动的测量,它不同于其它运动模式,这是因为旋转运动可能不伴有加速度的变化。为了理解旋转的工作原理,我们想像一个3轴惯性传感器:假定传感器的X和Y轴与地球表面是平行的,Z轴指向地心。在这个位置,Z轴测得的作用力为1g,而X和Y轴则为0g。现在转动传感器使其运动仅与Z轴相关。X和Y平面在转动,继续测得0g,同时Z轴仍然为1g。
  MEMS陀螺仪被用于感测这种旋转运动。由于某些终端产品除了测量其它类型的运动外还必须测量旋转运动,陀螺仪可被集成在一个内嵌多轴陀螺仪和多轴加速计的IMU(惯性测量单元)中。
  加速感测用于功率管理
  在早期,加速度感测技术被用于检测运动和位置变化。利用MEMS加速计可以感测到设备被拿起或放下,当检测到这两种动作时就可以发出一个中断信号来自动控制电源的开和关功能。不同的功能组合可被保持在激活状态,或者被置于低功耗状态。对用户来说,这种由运动检测控制的开/关功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避免了用户的重复动作。另外,它们实现了功率管理,
能使设备在下次充电或更换电池之前有更长的使用时间。带背光LCD的智能遥控器是众多可能的应用之一。
  另一种使用加速计来感测运动和产生中断信号的应用,则是用于军事或公共安全人员的无线通信设备。为保证通信的安全,当该设备被使用者卸下或放起来后,下次使用前必须再次进行身份认证。对便携或小外形的设计来说,上面这些应用需要采用只需要很小电流的加速度计,最多几个微安(µA)就够了。
  运动感测的另一种应用是在医疗设备中,例如自动外部除颤器(AED)。典型地AED被设计用来产生一次震动以使病人的心脏重新跳动。当失败时,必须进行徒手心肺复苏(CPR)。一位经验不足的救助者也许没有用到足够大的力压病人胸口以获得有效CPR。在AED接触胸部的垫子内嵌入加速计,就可通过测量垫子移动的距离来告诉救助者适当压力的大小。
  震动感测用于监控和节能
  震动的轻微变化可以用于了解轴承磨损、机械部件未对准以及包括工业设备在内的其它机械问题。具有很高带宽的小型MEMS加速计是监控马达、风扇和压缩机内震动的理想产品。如果能够进行预测性的维护,可以使制造厂商避免损坏昂贵的设备,以及避免那些可能导致降低生产效率的代价高昂的故障。
  测量设备的震动变化也可用于检测机械是否被设置在高能效的工作方式。如果不加以校正,低能效的运转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绿色制造计划,使得电费飙升,甚至最终还会导致设备损坏。
  冲击感测用于手势识别及更多其它应用
  在许多笔记本电脑中都能看到的磁盘驱动器保护装置是目前众多冲击感测应用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加速计检测微小的g力,从而判别出笔记本是放下还是跌落,g力的变化是冲击事件的发生前兆,其后果可能就是笔记本撞向地板。在检测到跌落状态后的数毫秒之内,系统指示硬盘读写头归位。在撞击期间,读写头的归位能中止与磁盘的接触,从而预防硬盘损坏和避免数据损失。
  手势识别接口是这种类型惯性感测的一种有大好前景的新应用。采用预先定义的手势(例如点击/双击或晃动),用户可以激活不同功能或调整工作模式。手势识别使那些物理按钮和开关难以操作的设备更便于使用。无按钮设计能减少总的系统成本,还能提高终端产品的耐用性,如水下照相机,如果采用物理按钮会导致水从按钮周围缝隙渗入照相机机身。
  小外形消费电子产品只是基于加速计的手势识别技术能大显身手的一种应用领域。由于MEMS加速计极小的尺寸和低功率,利用MEMS加速计的点击接口能够成为穿戴式和可植入医疗设备(如药物传输泵和助听器)的绝佳选择。
  倾斜感测用于高精度应用
  倾斜感测在手势识别接口应用领域也有巨大潜力。例如,在建筑或工业检查设备等应用中,也许人们更倾向于单手操作。另一只没有操作设备的手可以腾出来控制桶或操作员站立的平台,。或者出于安全考虑抓住绳索。操作员可以简单旋转探针或设备来调整它的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3轴加速计可以像感测倾斜度那样感测出“旋转度”:在存在重力的状态下测量倾斜的低速变化、检测重力矢量的变化,以及确定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倾斜检测也可以与点击(冲击)识别结合使用,以便操作员能以单手控制设备的更多功能。
  设备的位置补偿是倾斜测量的另一重大应用领域。以GPS(全球定位系统)或移动电话中的电子指南针为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就是当指南针的放置没有与地球表面平行时,会得到错误指向。
  工业称是另一个例子。在这种应用中,必须计算一个装有东西的桶相对地球的倾斜度以便精确得出重量。压力(例如用于汽车和工业机械中)同样受重力作用的影响,这些传感器包含偏移变化取决于传感器安装位置的膜片。在所有这些情况下,MEMS加速计执行必要的倾斜度感测,以便进行误差补偿。
  旋转感测用于陀螺仪和IMU
  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旋转和其它惯性感测形式结合使用时,MEMS技术的实际应用有更多优势。事实上,这要求使用加速计和陀螺仪。
  惯性测量单元包括多轴加速计和多轴陀螺仪,为了进一步增加方向精度还包括多轴磁力计。IMU还可以额外提供完整的6自由度(6DoF)。这给应用带来极其精密的分辨率,例如医疗成像设备、外科仪器、先进的弥补术和工业车辆的自动引导。除高度精确的操作之外,选择IMU的另一好处是它的多项功能可由传感器制造商预测试和预校准。
  IMU在那些对精度要求也许不是那么明显的应用中也有用武之地。其中一个例子是智能高尔夫球杆,能通过跟踪和记录每次挥杆运动以便帮助提升该球杆使用者的技术。在挥杆过程中,球杆内的加速计测量加速度和挥杆平面,同时陀螺仪测量回旋(或打高尔夫球的人的手的旋转度)。高尔夫球杆记录每次比赛或练习中收集到的数据,用于稍后在PC上进行分析。
  信号处理的新浪潮
  无论是用户友好型特性需求、功耗最小化需求,还是为消除物理按钮和控件、补偿重力和位置的需求,或者为实现更智能的操作,利用5种运动感测方法的MEMS惯性感测技术总是能提供大量的各种选择。
  ADI作为创新技术的领导者,利用其iMEMS Motion Signal 系列技术为下一波的信号处理应用提供了先进的加速计和陀螺仪产品。Processing运动感测应用的扩展将得益于这些IC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小尺寸、高分辨率、低功耗、高可靠性等性能,以及其上的信号调理电路和集成功能等特性。

网友I:
MEMS将在未来智慧城市中发挥重要

水、电、气、热供应实现自动计费和收费;火灾、有害气体泄漏实时接收警报;在游戏世界的网球赛场上自如控制手柄,近日,在嘉定举行的物联网与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应用论坛上,各类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综合应用方式充分展现,为未来的生活营造出一座“智慧城市”。

基本建成无线宽带网络条件的嘉定新城,在论坛上提出物联网技术产业化,聚焦“智慧社区”、“智能环境监测”、“智能监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三方面。

据了解,在嘉定新城中心区新建社区内,将利用无线传感器等技术将红外、烟雾等传感器技术嵌入到各种监控设备和物体中,形成监控系统对小区的无缝隙覆盖,以火灾为例,如果将一栋住宅楼看作一个人体,当有火苗燃烧到人的脚,灼烧的疼痛必定上传至神经末梢。同样,在住宅楼的各个角落嵌入烟雾传感器,让其担当“知觉”重任,在每家每户安装终端接收器上就可第一时间知晓,有突发情况,做出反应及时逃生。

又如,以太阳能为能源供给、以无线为通讯方式,在新城中心区部署水位传感器、噪声传感器或是电磁辐射传感器装置,传感器单元在收集到环境质量相关数据后定时定点向控制中心传送,就可对空气、水环境、噪声、辐射四大城市环境问题进行实时监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有的传感器、数据收集、终端接收等多项技术已相当成熟,但都只零散应用于生活的某个方面,如今在物联网概念的推动下,老技术得以新应用,其有效结合又各司其职,形成一条感知、传导、控制的“智慧链”,打造全新的物联网生活。

同样,微电子机械系统也将在未来智慧城市中发挥作用。如手机的屏幕界面可随着拿捏方向的改变适时旋转画面;游戏反恐精英实现3D视觉效果,画面360度呈现在你的眼睛里。据了解,这些普及应用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的电子商品还只属其低端应用项目,在生物医疗上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有望让盲人重见光明。国家“863”计划微电子机械系统项目专家组成员孙立宁教授介绍,简单地说,是在眼眶里装上一个“摄像机”以充当眼球的功能,记录捕捉眼前的画面,“摄像机”里所用的微电子机械系统将视觉信息转化为神经信息,传送大脑形成影像反应,效果一如人眼。目前该研究试验在动物眼睛已成功让其见到模糊的光线,而这一项高端应用项目将是未来十年的致力目标。

网友I:
汽车MEMS传感器市场规模将创新纪录

    ISuppli表示,2010年汽车MEMS传感器市场规模将达纪录高位,但2011年市场增速将放慢。
    综合媒体11月24日报道,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表示,2010年汽车微电机械系统(MEMS)传感器出货量将达到6.623亿件,较上年锐增32%,市场规模将达到纪录高位,得益于汽车生产快速复苏以及汽车传感器部件供应商重建库存。
    据iSuppli的数据研究显示,预计年底时的水平(包括补充2009年经济衰退时耗尽的库存)将超过2007年6.4亿件的危机前最高水平。
    但iSuppli表示,预计2011年市场增速将放慢,出货量可能仅增长7.3%,因为市场在经历2010年的繁荣后将恢复常态;2020年产量将再次走高。
    ISuppli称,推动汽车MEMS传感器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支持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和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等规定的安全技术,传感器在乘用车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I:
消费性MEMS陀螺仪战火引爆

不让意法半导体(ST)与应美盛(Inven Sense)专美于前,包括Kionix与VTI等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供货商亦纷纷推出消费性微机电系统(MEMS)陀螺仪(Gyroscope),抢进苹果(Apple) iPhone4所掀起的陀螺仪商机热潮,让市场战况更形激烈。
    Kionix营销总监Ed Brachocki表示,消费性MEMS陀螺仪市场才刚起飞,是该公司抢进的绝佳时机。
    Kionix营销总监EdBrachocki表示,尽管意法半导体与应美盛已抢得市场先机,但消费性陀螺仪市场才正扬帆待发,成长潜力依旧十足,因此对Kionix而言仍大有可为,而此次所发布的两款新陀螺仪方案,将可延续该公司在加速度计市场的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消费性陀螺仪市场中脱颖而出,跻身重要供货商之列。
    事实上,Kionix早在2003年即已推出首款MEMS陀螺仪方案,主要锁定汽车及其他商用市场。而此次推出的陀螺仪产品系针对消费性电子应用所设计,在功耗及尺寸表现上均大幅提升。Brachocki强调,新一代的陀螺仪在功耗、噪声与温度稳定性等方面均展现优异的效能,在消费性陀螺仪同级产品中表现出色,突显该公司对相关技术深厚的掌握度。
    Kionix此次共发布两款陀螺仪,分别为两轴及三轴的方案,均采用5毫米×5毫米×0.9毫米、二十四支接脚的基板栅格数组(LGA)封装,并拥有使用者定义带宽和内嵌温度传感器等功能。在测量范围为±2,048°/sec时具有16位数字输出功能;而在±128°/sec、±256°/sec、±512°/sec、±1,024°/sec和±2,048°/sec等使用者可选范围内,则可进行模拟输出。
    除Kionix外,一向专注于汽车、工业及医疗等高精准度动作感测应用市场的VTI,日前也在德国慕尼黑电子展(Electronica2010)展中,推出静态功耗仅5毫安且数字输出的三轴陀螺仪,同样也锁定消费性陀螺仪应用市场。
    另一方面,台湾业者利顺精密在今年上半年成功推出三轴加速度计后,也已快马加鞭投入消费性陀螺仪的研发,目前MEMS动件已完成验证,且搭配的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SIC)也已完成电路设计,预计2011年1月投产(TapeOut),若一切顺利,则可望于2011年第一季开始提供样品给特定客户进行导入设计。
    在苹果iPhone4带动陀螺仪导入风潮后,许多新一代智能型手机,甚至iPad、GalaxyTab等平板装置(TabletDevice)都已将陀螺仪视为产品差异的重要组件。而随着后进者产品陆续到位,消费性陀螺仪市场战火也一触即发。

网友I:
智能隐形眼镜内嵌MEMS传感器 诊断及治疗青光眼

消费电子和便携设备MEMS器件全球市场领先供应商意法半导体,宣布为瑞士Sensimed AG公司设计的突破性平台研制一款无线MEMS传感器,这款内嵌隐形眼镜的独特传感器,可以作为该平台附加数据读出电子系统的换能器、天线和机械支撑部件。通过及早诊断和针对个人量身订制的最佳治疗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更有效地照顾青光眼病患。
这个命名为SENSIMED Triggerfish的解决方案,基于一种“智能”隐形眼镜,利用一个嵌入式微型应变计连续在一段时间内(通常为24小时)监测眼睛的曲率,能够为医生提供现有的普通眼科设备无法取得的重要的病症管理数据。

智能隐形眼镜内嵌MEMS传感器

青光眼是世界第二大致盲的眼疾,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渐进性眼神经疾病,最终可导致病患双眼失明。青光眼虽然不可治愈,但是如果及时诊断,并得到正确治疗,仍然可以控制病情发展。标准检验是定期到眼科医师门诊使用眼压计检测眼内压(IOP)。然而,眼压计可能无法检测到升高的眼压,特别是青光眼病患,因为眼压在一天中变化无常,通常在睡眠或门诊以外的时间达到峰值,常常只有当眼神经受到很大损伤后,才诊断出病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多青光眼病患的病情不断恶化。

Sensimed创新的解决方案由两个部件组成:智能隐形眼镜和配戴在病患颈部的小接收器。除应变计外,隐形眼镜片还内嵌天线、微型专用处理电路和向接收器发送测量数据的射频发射器。隐形眼镜的电能来自收到的无线电波,因此无需连接电池。内嵌组件在镜片上的布局巧妙,不会干扰病患的视野。隐形眼镜片由眼科医生给病患装配,当病患次日复诊时,眼科医生卸下眼镜和接收器,即可读出在过去24小时内记录的完整的IOP变化数据。

青光眼病患佩戴智能隐形眼镜

Sensimed首席执行官Jean-Marc Wismer表示:“试用证明我们独特的平台为青光眼治疗带来巨大好处,下一步是在选定的地区向更多的医疗中心推广这个产品。意法半导体在高精度MEMS 传感器研制方面业绩斐然,又已经具备与创新型合作伙伴合作的完整能力,自然是关键阶段的首选合作伙伴。”

SENSIMED Triggerfish已取得CE标志, 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试用,而且在指定医疗中心已有产品供商业销售。“这个设备简单易用,可以极大地简化并改进病人护理方式。”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试用 Triggerfish的 Kaweh Mansouri博士表示。

意法半导体工程师正在与Sensimed合作,把这项突破性的技术转化成可靠的量产MEMS商品。意法半导体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完成MEMS传感器的开发设计,2010年第三季度投入量产。须经过相关法规的批准,才能向试用中心之外的其他医生和病患推广。Sensimed和意法半导体预计从2010年第三季度起,在欧洲各国推出,并于2011年底进军美国市场。

意法半导体MEMS、传感器和高性能模拟产品部总经理Benedetto Vigna表示:“意法半导体特别专注为诊断和其它医疗设备研制无线传感器网络,这款人体配戴的自供电无线传感器用于创新的产品,有望救治数百万潜在的以及现有的青光眼病患群体。Sensimed富有创新力的应用完美地证明意法半导体如何与保健专家合作,融合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和技能,利用我们的制造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福祉。”

网友I:
智能手机带动MEMS传感器市场

    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日益庞大的生态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MEMS传感器。事实上,由于智能手机永远在线的互联网访问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正在快速变成地球上最大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手机天生就是一个传感器,即使是麦克风也能从背景或交通噪声透露你所处的环境情况。通过使用传感器融合,你可以从包括环境光线传感器在内的所有传感器上获得信息,并创建以前从未想到的应用软件。”iSuppli公司分析师JérémieBouchard表示。
    移动手机中的MEMS传感器不仅能让用户对应用软件着迷,而且今后还能用来监视星球脉冲信号。“由于移动手机中使用了MEMS传感器,使得我们如今能以更加高效的方式与世界发生交互,而不仅只是让人感到惊叹。”MEMSIndustryGroup(MIG)公司管理总监KarenLightman表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MEMS传感器正在不断提高使用这些传感器的人们的生活质量。”
    “今天,互联网只是一个可以寻找信息和执行计算的大脑,但传感器能使这个大脑意识到周围事物。”惠普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惠普超灵敏加速度计开发人员PeterHartwell指出,“我们正在给地球增加中央神经系统,它能帮助我们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以便正确理解人类带来的影响。”
    苹果公司已经开始革命性创举,在iPhone手机中配备了加速度计,可以使显示器从纵向显示自动变成横向显示。竞争对手也迅速跟进。现在苹果有大量创新的应用软件用到iPhone的加速度计,包括游戏、健康护理、体育训练以及大量开发人员殚精竭虑想出的无数其它应用。
    加速度计响应用户运动的能力可以将以前平淡无奇的操作(如手工滚动)转换成类似游戏中的体验(如通过倾斜实现滚动),从而充分激发用户对移动手机的使用激情。在前代智能手机中增加加速度计的竞赛如今已经变成增加MEMS陀螺仪的竞赛,明年的设计还可能增加大气压力、温度和湿度传感器。
    “由于智能手机中所有传感器的加入,智能手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仅仅拥有互联网连接并不能使你的手机聪明起来。”Invensense公司创始人SeveNasiri表示。该公司去年向市场推出了首款三轴陀螺仪。
    Invensense将其陀螺仪卖给了苹果。这家OEM商从更大的供应商意法微电子公司购买产品。Invensense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IPO,并声称有许多设计赢得了Android手机制造商的定单,同时预测采用陀螺仪的Android手机将在今年底前推向市场。
    “目前有两大阵营:苹果阵营和Android阵营。”Nasiri表示,“苹果有强大的能力在iPhone手机中增加新的传感器,因为有大量开发人员正在开发使用这些传感器的应用软件。其它智能手机供应商对此一直非常羡慕,但无法超越苹果的应用软件商店。
    “Android想凭借作为苹果竞争对手的应用软件商店(Android市场)攻克游戏领域。现在,Android手机制造商不必考虑下一个杀手级应用。他们只需增加传感器,应用软件商店就会找到使用这些传感器的最佳方式。”
    MIG的Lightman表示,“我相信,如果没有MEMS传感器,就不会存在应用软件商店现象。”
    这个市场非常巨大。随着一些MEMS传感器的价格下降至不到1美元,每家智能手机供应商都在想方设法填补苹果传感器的空白。因此针对MEMS传感器的移动设备市场将非常繁荣,iSuppli公司的Bouchard认为。他甚至预测,明年手机中的MEMS芯片将从2010年的8.21亿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之上,到2015年这个市场将超过20亿美元。
    创新使用智能手机传感器的首个应用是针对电源管理的内部程序,这是供应商在设备中增加加速度计后自己想出来的。例如,如果软件能够从振动推断手机放在汽车上,那么手机的Wi-Fi无线功能将被关闭,从而节省电能。或者,如果手机处于静止状态,可以通过停止持续地刷新来自GPS接收机的数据而达到节能效果。
    虽然这些是智能功能,但它们不能充分利用来自无数正在使用的其它智能手机的信息。能够通过使用其它手机的数据而扩展传感器范围的应用软件将是下一波发展潮流。
    “目前有两种全球性部署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意法微电子公司MEMS业务部总监BenedettoVigna表示,“第一种网络部署在所有带MEMS传感器的移动设备中,包括手机、上网本、笔记本电脑和像智能数码相机等其它手持设备。第二种网络部署是固定位置的特殊传感器节点,这些节点没有手机的全部功能,但同样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互联网。”
    这种固定位置无线传感器网络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适合从环境监视到桥梁维护到紧急事件准备等众多专门用途。惠普公司最近签署了一笔向壳牌石油公司提供超灵敏加速度计的交易,这些加速度计用于实现能够探明新石油储量的无线地震成像系统。另外,全球智能公用事业计量系统也在他们的无线节点中增加MEMS传感器。
    举例来说,日本正在用加速度计升级全国范围内的无线煤气表网络,专门用于地震监测。
    “日本总有某类(地震)监测网络,因为当地的地震非常频繁。但在用加速度计改装他们的无线煤气表后,他们将拥有一个改进的网络,其中每个节点是固定的,并且在已知的位置,因此不同于装在人们口袋中随处移动的手机发出的加速度数据。”ADI公司高级应用工程师HarveyWeinberg表示。
    然而,固定位置的无线网络不能跟踪实时人口分布情况,而智能手机传感器密度将随用户分布情况而变动。因此基于智能手机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能够用来监视空气质量,还能成为在拥挤的体育场中检测有毒气体的更高分辨率网络。
    在美国,应用软件开发人员正在集中开发地震监视软件。由斯坦福大学赞助的地震捕捉网络(QCN)要求成员自愿提供由他们的互联网连接设备(大部分是笔记本和台式电脑)中的加速度计产生的数据用于加速地震监测。地震捕捉网络激发了另一个由加州理工学院赞助的类似项目,称为公共地震网络,旨在增加来自智能手机中的加速度计产生的数据。
    目前而言,这些项目能够满足记录地震活动的要求。
但由于地震活动是从一个点向四周幅射出去,因此最终这些项目将试图足够快地检测震中位置,再通过呼叫震中附近人们的电话,给他们提供长达60秒的警告。
    其它应用将使用手机产生的数据提供重要程度较低但同样实用的服务。“有许多应用软件可以使用由手机产生的数据流。只是知道人们在哪里就能实现难以置信地强大功能。”Weinberg表示,“如果有许多人在公交站台等车,也许可以往这条线路增派一辆公交车;或者有许多人在商店里(正在排队等待的顾客手机中发出的数据也许能提示这一点),表明在收银台需要更多的职员。”
    目前已有应用软件能帮助医生远程诊断病人,将手机传感器用作诊断设备。一个被称为3GDoctor的服务可以让病人通过3G视频电话连接咨询医生。自动化助手可以收集病史和症状信息,比如伤口图像或咳嗽的声音样本。医生在远程评估这些信息,也许通过短信形式向病人询问一些问题,或请求更多的图像或声音,然后呼叫相关人员一起讨论诊断结果,并使用装有前后摄像机的视频电话面对面功能推荐治疗方案。

网友I:
MEMS促进传感器由传统型向新型转变

  近年来,传感器正处于传统型向新型传感器转型的发展阶段。新型传感器的特点是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功能化、系统化、网络化,它不仅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而且可导致建立新型工业,是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微型化是建立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基础上的,目前已成功应用在硅器件上形成硅压力传感器。。
  MEMS的发展,把传感器的微型化、智能化、多功能化和可靠性水平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传感器的检测仪表,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内置微处理器,或把微传感器和微处理器及相关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A/D或D/A、存贮器、网络通讯接口电路)等封装在一起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系统化、网络化方面,目前主要是指采用多种现场总线和以太网(互联网),这要按各行业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近年内最流行的有FF、Profibus、CAN、Lonworks、AS-Interbus、TCP/IP等。
  除MEMS外,新型传感器的发展还有赖于新型敏感材料、敏感元件和纳米技术,如新一代光纤传感器、超导传感器、焦平面陈列红外探测器、生物传感器、纳米传感器、新型量子传感器、微型陀螺、网络化传感器、智能传感器、模糊传感器、多功能传感器等。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正在形成热点,它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不同于一般信号处理,也不同于单个或多个传感器的监测和测量,而是对基于多个传感器测量结果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决策过程。有鉴于传感器技术的微型化、智能化程度提高,在信息获取基础上,多种功能进一步集成以致于融合,这是必然的趋势,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也促进了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是指把分布在不同位置的多个同类或不同类传感器所提供的局部数据资源加以综合,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其进行分析,消除多传感器信息之间可能存在的冗余和矛盾,加以互补,降低其不确实性,获得被测对象的一致性解释与描述,从而提高系统决策、规划、反应的快速性和正确性,使系统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其信息融合在不同信息层次上出现,包括数据层(像素层)融合、特征层融合、决策层(证据层)融合。由于它比单一传感器信息有如下优点,即容错性、互补性、实时性、经济性,所以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应用领域除军事外,已适用于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海洋监视、地震观测、建筑、空中交通管制、医学诊断、遥感技术等方面。
  我国传感器产业要适应技术潮流,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相结合的国际化方向发展,让传感器和检测仪表抓住信息化的发展机遇。

网友I:
MEMS开关

MEMS开关就是MEMS技术的具体应用。顾名思义,开关就是来控制电路通断状况的,高效、快速反应、准确、重复使用频率、高可靠性是现代电路系统对开关的特殊要求。MEMS开关的研究始于1979年IBM的K.E.Peterson,随后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由于薄膜的柔软和变形,MEMS开关始终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成绩。随着通讯频率的不断增高,现有的半导体开关因不能满足频率的升高而失去开关能力。MEMS开关的出现为高科技电路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他在各个领域的电路控制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MEMS开关-技术

MEMS(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微电子机械系统)始于20世纪60年代,加利福尼亚和贝尔实验室开发出微型硅压力传感器,70年代开发出硅片色谱仪、微型继电器。70~80 年代利用微机械技术制作出多种微小尺寸的机械零部件。1988年UC-Muller小组制作了硅静电马达,1989年NSF召开研讨会,提出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电(子)机系统”。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是建立在微米/纳米技术基础上的21世纪前沿技术,是指对微米/纳米材料进行设计、加工、制造、测量和控制的技术。他可将机械构件、光学系统、驱动部件、电控系统集成为一个整体单元的微型系统。这种微电子机械系统不仅能够采集、处理与发送信息或指令,还能够按照所获取的信息自主地或根据外部的指令采取行动。他用微电子技术和微加工技术(包括硅体微加工、硅表面微加工、LIGA和晶片键合等技术)相结合的制造工艺,制造出各种性能优异、价格低廉、微型化的传感器、执行器、驱动器和微系统。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多学科交叉的技术,该技术将对未来人类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涉及机械、电子、化学、物理、光学、生物、材料等多学科。

技术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
尺寸在毫米到微米范围内;
基于硅微加工技术制造;
与微电子芯片类同,可以批量、低成本生产;
MEMS机械一体化代表一切具有能量转化、传输等功能的效应:包括力、热、声、光、磁乃至化学、生物等;
MEMS 目标是具有智能化的微系统。
目前对MEMS 的需求产业主要来自于汽车工业、通信网络信息业、军事装备应用、生物医学工程;而按专业MEMS 分4大类:传感MEMS技术、生物MEMS技术、光学MEMS技术、射频MEMS技术。

MEMS开关-特点

在MEMS开关发明之前,高频转换都是由发明于20世纪70年代的机械式或者干簧继电器来完成的。最近十年,MEMS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型传感器、微机械、微结构和控制元件,有些器件和结构已实现了商业化,而有些即将被推入市场。MEMS技术提高了转换效率,最早的MEMS开关是Petersen于1979年研制的0.35 μm厚、金属包覆的静电悬臂梁开关。但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此后的十年里MEMS开关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MEMS开关才获得了巨大发展。1991年,Larson制作了旋转传输线式开关。1995年,Yao采用表面微加工工艺制作悬臂梁开关。1996年,Goldsmith研制出低阈值电压的膜开关。为了降低开关的阈值电压,提高开关的开态稳定性和能量处理能力,1998年Pachero设计了螺旋型悬臂式和大激励极板的MEMS开关结构。

开关是微波信号变换的关键元件。和传统的P-I-N二极管开关及FET 开关相比,由于消除了P-N结和金属半导体结,

MEMS开关具有以下优点:
(1) 减小了欧姆接触中的接触电阻和扩散电阻,显著地降低了器件的欧姆损耗,高电导率金属膜能以极低的损耗传输微波信号;
(2) 消除了由于半导体结引起的I-V非线性,显著减小了开关的谐波分量和互调分量,并且提高了RF MEMS开关的能量处理能力;
(3) RF MEMS开关静电驱动仅需极低的瞬态能量,其典型值大约是10 nJ。当然,MEMS开关微秒级的开关速度使他们无法应用于高速领域。

由于没有非线性,减少了开关谐波分量,提高了开关处理能力。因此,MEMS开关线性度佳、隔离度高;驱动功耗低;工作频带宽,截止频率高(一般大于1 000 GHz)。MEMS开关主要采用静电驱动,从其在电路中的应用,可分成金属-金属接触的电阻接触串联开关和金属-绝缘-金属接触的电容耦合并联开关。

相对于其他的MEMS器件及系统研究,射频微电子机械系统(RF MEMS)是近年出现的新研究领域,所谓RF MEMS就是利用MEMS技术制作各种用于无线通讯的射频器件或系统。RF MEMS包括应用于无线通讯领域的各种无源器件如:高Q值谐振器、滤波器、RF MEMS开关、微型天线以及电感、电容等。

MEMS开关-发展及现状

给出了传统半导体开关和近二十多年开发出来的MEMS开关的比较,现在在高频通讯中大量使用的就是PIN和FET半导体开关,对于这种现有的半导体开关,从表中比较可以看出,随着频率的不断升高,其开关特性越来越低。如FET开关,40~100 GHz频率段,几乎失去了开关作用。PIN二极管开关也发生类似的劣化。

与此相反,有实质性狭缝和金属接点的MEMS开关却能通过实质性金属接点的开合,在高频段维持很高的绝缘指标。这就是机械式开关在高频通讯中复活并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原因。并且,狭缝机距离的增高,开关的高频绝缘还可设计得更高。

在日本,欧姆龙公司首先开发上市MEMS开关产品,随后有日本村田制作所,松下网络开发本部及日本三菱电机公司都相继开发了高频RF MEMS的开关。中国在MEMS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悬臂式RF MEMS开关进行了设计和研制。对RF MEMS开关驱动电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MEMS开关制造商TeraVicta Technologies公司将推出号称世界上最快的MEMS开关。这种265 GHz的单极双掷开关尺寸为325×45×125 mm,适用于数字电视、卫星通信和定向雷达等领域。在此之前,该公司曾在去年推出7 GHz的MEMS开关,用于自动测试设备(ATE)和RF无线领域。

MEMS是使用半导体技术制作三维结构的细微可动元件的技术。Above IC中在CMOS LSI上嵌入有基于MEMS的RF开关,该公司打算将Above IC配备到手机等便携终端上使用,目的是提高手机的基本性能,其中包括通话时间的延长等。意法合资的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ST)目前发表了运用基于MEMS的“Above IC”技术试制成功的RF开关样品。

网友I:
MEMS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军事领域是MEMS技术的最早应用点,对推动MEMS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用于武器制导和个人导航的惯性导航组合
    用于超小型、超低功率无线通讯(RF 微米/纳米和微系统)的机电信号处理
    用于军需跟踪、环境监控、安全勘察和无人值守分布式传感器
    用于小型分析仪器、推进和燃烧控制的集成流量系统
    武器安全、保险和引信
    用于有条件保养的嵌入式传感器和执行器
    用于高密度、低功耗的大量数据存储器件
    用于敌友识别系统、显示和光纤开关的集成微光学机械器件
    用于飞机分布式空气动力学控制和自适应光学的主动的、共型表面。

网友I:
MEMS技术的应用

MEMS在航空、航天、汽车、生物医学、环境监控、军事以及几乎人们接触到的所有领域中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微惯性传感器及微型惯性测量组合能应用于制导、卫星控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防撞气囊、汽车防抱死系统(ABS)、稳定控制和玩具
    微流量系统和微分析仪可用于微推进、伤员救护
    MEMS系统还可以用于医疗、高密度存储和显示、光谱分析、信息采集等等
    已经制造出尖端直径为5m的可以夹起一个红细胞的微型镊子,可以在磁场中飞行的象蝴蝶大小的飞机等

    空间应用
    用作运行参数测量的微加速度计已进行了地面辐照实验,正在进行飞行搭载实验
    微陀螺、微推进和微喷管等微系统基础研究
    通信方面

    光通信正在向有光交换功能的全光通信网络方向发展
    无线通信则要求增强功能(如联网等)和减小功耗。包括美国朗讯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和大学正在研究全光通信网用的微系统及无线通信用射频微系统

    在生物医学方面,将光、机、电、液、生化等部件集成在一起,构成一个微型芯片实验室,用于临床医学检测,为医生甚至家庭提供简单、廉价、准确和快捷的检测手段

    光显示、高密度存储、汽车、国防等微系统

网友I:
MEMS技术带动传感器的发展

半导体技术中的加工方法有氧化、光刻扩散沉积、平面电子工艺、各向导性腐蚀及蒸镀,溅射薄膜等,这些都已引进到传感器制造。

因而产生了各种新型传感器,如利用半导体技术制造出硅微传感器,利用薄膜工艺制造出快速响应的气敏、湿敏传感器,利用溅射薄膜工艺制造压力传感器等。精量电子市场总监陈振指出,MEMS技术肯定是传感器技术未来的主要趋势之一。基于MEMS硅微加工技术,传感器具有体积小、低功耗等特点,易于集成在各种模拟和数字电路中,广泛应用于汽车碰撞实验、测试仪器、设备振动监测等领域。

陈振总监表示,传感器发展的另一大特点是向着集成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集成传感器的优势是传统传感器无法达到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传感器,其将辅助电路中的元件与传感元件同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使之具有校准、补偿、自诊断和网络通信的功能,它可降低成本、增加产量。而智能化传感器是一种带微处理器的传感器,是微型计算机和传感器相结合的成果,它兼有检测、判断和信息处理功能,与传统传感器相比有很多特点,具有判断和信息处理功能,可实现多传感器多参数测量,有自诊断和自校准功能,测量数据可存取,且具有数据通信接口,能与微型计算机直接通信。把传感器、信号调节电路、单片机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形成超大规模集成化的高级智能传感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模拟还是数字?在工业化测量和控制领域,依旧存在着争执。尽管问题很简单,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传感器产品,但仍然很难下结论。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新能源组的副研究员李建林与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兼国际项目管理专家王术合在接受采访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一些控制领域的应用中,往往有很多不同的输入以及多变量的处理,这些复杂的要求只有数字电路应付得过来。然而,在另一些应用中,模拟依旧占主导地位。模拟器件设计相对简单,对应于简单的电路,特别是面对成本控制等诸多因素,模拟都是首选。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感器设备集成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电路和接口。有专家指出,“MEMS与集成电路的结合,可以使工业解决方案的设计摒弃那些需要复杂信号处理的传统技术。”而传感器提供了数字输出信号,这需要内部具备集成的电路,如ADC以及串行器。因为制造方式相同,所需材料相同,基于MEMS的传感器就更加适合数字化。
恰似传感器“模拟与数字”的问题,依据应用的场合不同而不同,对于未来传感器的未来,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网友I:
MEMS技术用于指纹识别

一款依靠超声技术的生物传感器被称为是在无线和智能卡应用领域迄今为止最薄,最持久和最准确的指纹传感器。

SonicSlide STS3000 利用了与医疗应用中相对应的技术,能实现现有指纹传感器所没有的功能。该传感器基于复合材料及陶瓷MEMS技术,不受静电影响。将聚合物与微电子机械系统结合,可以在低成本范围内实现高解析度的指纹图像。

STS3000指纹传感器

指纹传感器模块由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陶瓷材料制作的MEMS压电换能器阵列,及结合硅成像电路的高级聚合物。所有组件统一集成在一个单一的35 x 14.5 x 0.25mm 的封装中,其中传感单元尺寸仅为3x 14x 0.1 mm。

关键的成像元件是一个采用陶瓷材料的MEMS压电换能器阵列。使用该陶瓷材料成型压电微柱,在电场激励下可产生机械振荡。将收集到的不同振荡转化为256 个灰度值,即形成了明暗指纹图像。

STS3000指纹传感器设计有“零插入力”互连,因此可被集成于大多数手机中。其次还集成了相关软件和设备驱动程序,能与主要的移动硬件平台,及Symbian ,微软Windows Mobile 和Android 移动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I:
MEMS(微机械系统)如何实现眼动追踪?

索尼专利显示,未来PSVR或可以通过多个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投影器来实现追踪功能。这个专利对PSVR的追踪性能无疑是一个提升,但索尼目前暂时没有披露相关的计划。本文是MEMS在眼动追踪方面的相关知识,希望让帮助用户对MEMS在VR领域的应用有所了解。

  眼动追踪(Eye Tracking),是指通过测量眼睛的注视点的位置或者眼球相对头部的运动而实现对眼球运动的追踪。眼动仪是一种能够跟踪测量眼球位置及眼球运动信息的一种设备,在视觉系统、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

  一种比较常用的无创方式为视频/图像捕捉。摄像头拍摄得到眼部图片,具有一些可以提取的特征,经过某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提取出这些特征参数,从而确定眼球位置,用于判定人眼注视的方向和目标,计算结果由处理器CPU反应于你所使用的VR/AR设备上。根据7invensun的介绍,眼图录像法和角膜反射法都属于该类方法。

  以下为来自7invensun对此的介绍

  眼图录像法主要是通过辨认眼球的特征如瞳孔外形、异色边缘(虹膜、虹膜边界)、近距指向光源的角膜反射来实现眼动跟踪。根据云视频的宣传,其所提到的能够读懂人“眼神意识”的视频技术,就是基于此项技术。然而虹膜识别+瞳孔运动识别虽然可以捕捉人眼的动作但是却无法检测到人眼的注视点,这才是最硬的伤!

  首先虹膜识别和瞳孔识别都是基于一个平面的,要测量注视点就必须保证头部是固定的,让眼睛同头和注视点的相对位置一致才可以。人眼作为人体最精细的器官之一,注视点转移仅需要一个微小的动作,而人类仅仅因为呼吸而造成的头部动作就足以让测量误差造成定位偏移。然后我们再退一万步讲,即使的头部是固定的,对于虹膜的识别也没那么容易,欧洲人的人眼特征较为明显,识别相对容易,但也不是一个家用普通摄像头就可以判断眼球特征的,而亚洲人瞳孔多为深褐色,人眼特征较弱,普通摄像头几乎无法捕捉。因此从云视链的眼球追踪技术的出发点来说,通过眼神就能推送出你想要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了!

  角膜反射法是目前眼球追踪领域广泛认可并应用的方法,主要通过摄像头捕捉人眼特征,通过算法建立人眼二维或者三维注视点估计模型,通过算法判断人眼动作和注视点。眼球的特殊构造会形成一到多个浦肯野像,基于这种方法的眼球追踪一般定位第一浦肯野像,通过定标步骤,可以测量出处在垂直平面现实定标点表面上人眼的注视点。

  有创的手段包括在眼睛中埋置眼动测定线圈或者使用微电极描记眼动电图。眼电图(electrooculography)检测方式通过电极测量当眼球移动时的电位变化,其原理是眼球可以被考虑为偶极子。其优点是成本低,但普及型差。

  MEMS同样可以实现眼球追踪功能,下面介绍的一项MEMS eye tracking技术来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N. Sarkar等人。

  眼睛与眼角膜具有不同的直径,这是该设计的原理基础。该方案通过采用下图所示的简单设计从而实现在尺寸、价格、功率、带宽、准确性的改进。该设计使用一束低辐射(1-10μW/cm2),红外(850nm)、发散(~ 50mrad)的光束。光束从激光源发出后射向扫描仪scanner,扫描仪scanner具有一个平面,功能类似于镜子,将入射光束反射。再由扫描仪scanner操控该光束射向眼角膜,然后从角膜表面反射(掠射角从60度到90度)到一个光电二极管。光电二极管的作用为接受光信号,产生电信号。输出电信号随输入光强增大而增大。随着眼睛的转动,扫描仪scanner控制光束追踪眼角膜上能够使光电二极管接受到最大信号的点。

  值得注意的是,其光电二极管的表面可作为一个空间滤波器,使其不需要大面积平坦的微镜。相应地,该设计使用了一个300微米大小的扫描仪(Fresnel zone plate scanner)。其支撑anchor可以实现扫描仪scanner两个自由度(蓝色支撑以及红色支撑均可旋转)的偏转,可以完成光束的较大范围操纵。

  下图为另一种同样具有两个自由度的扫描仪scanner,其工作原理与上图类似,通过支撑anchor的旋转对扫描仪进行旋转,从而操纵光束的角度。其中间载荷为垂直排列的两个cylindrical lens patterns用以投射十字准线(crosshair)。

  (进行色彩描绘后的扫描仪scanner的扫描电镜图)

网友I:
MEMS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MEMS传感器作为获取信息的关键器件,对各种传感装置的微型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已在太空卫星、运载火箭、航空航天设备、飞机、各种车辆、生特医学及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MEMS传感器典型应用如下图: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MEMS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由最早的工业、军用航空应用走向普通的民用和消费市场。

在智能手机上,MEMS传感器提供在声音性能、场景切换、手势识别、方向定位、以及温度/压力/湿度传感器等广泛的应用;

在汽车上,MEMS传感器借助气囊碰撞传感器、胎压监测系统(TPMS)和车辆稳定性控制增强车辆的性能;

医疗领域,通过MEMS传感器研成功制出微型胰岛素注射泵,并使心脏搭桥移植和人工细胞组织成为现实中可实际使用的治疗方式;在可穿戴应用中,MEMS传感器可实现运动追踪、心跳速率测量等。

  汽车电子MEMS传感器的应用

汽车电子产业被认为是MEMS传感器的第一波应用高潮的推动者,MEMS传感器在汽车上应用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受益于各国政府全面推出汽车安全规定(比如要求所有汽车采用TPMS系统)和汽车智慧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平均每辆汽车包含10個传感器,在高档汽车中,大约采用25至40只MEMS传感器,车越好,所用的MEMS就越多,BMW740i汽车上就有70多只MEMS。MEMS传感器可满足汽车环境苛刻、可靠性高、精度准确、成本低的要求。

其应用方向和市场需求包括车辆的防抱死系统(ABS)、电子车身稳定程序(ESP)、电控悬挂(ECS)、电动手刹(EPB)、斜坡起动辅助(HAS)、胎压监控(EPMS)、引擎防抖、车辆倾角计量和车内心跳检测等等。

目前,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与流量传感器四类器件合计占汽车MEMS系统的99%。

  MEMS压力传感器

MEMS压力传感器是汽车中应用最多的传感器, 至少18个汽车应用领域促进压力传感器的增长,包括:轮胎压力,电子稳定控制系统中的刹车传感器,侧面气囊,与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相关的引擎控制,大气压力与废气再循环压力。这种传感器用单晶硅作材料,以采用MEMS技术在材料中间制作成力敏膜片,然后在膜片上扩散杂质形成四只应变电阻,再以惠斯顿电桥方式将应变电阻连接成电路,来获得高灵敏度。车用MEMS压力传感器有电容式、压阻式、差动变压器式、声表面波式等几种常见的形式。

  MEMS加速度计

MEMS加速度计的原理是基于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通常由悬挂系统和检测质量组成,通过微硅质量块的偏移实现对加速度的检测,主要用于汽车安全气囊系统、防滑系统、汽车导航系统和防盗系统等,除了有电容式、压阻式以外,MEMS加速度计还有压电式、隧道电流型、谐振式和热电偶式等形式。其中,电容式MEMS加速度计具有灵敏度高、受温度影响极小等特点,是MEMS微加速度计中的主流产品。

  微陀螺仪

微陀螺仪是一种角速率传感器,主要用于汽车导航的GPS信号补偿和汽车底盘控制系统,主要有振动式、转子式等几种。应用最多的属于振动陀螺仪,它利用单晶硅或多晶硅的振动质量块在被基座带动旋转时产生的哥氏效应来感测角速度。例如汽车在转弯时,系统通过陀螺仪测量角速度来指示方向盘的转动是否到位,主动在内侧或者外侧车轮上加上适当的制动以防止汽车脱离车道,通常,它与低加速度计一起构成主动控制系统。

  MEMS流量传感器

MEMS流量传感器是基于传统的热膜片风力计原理借助先进的薄膜片技术,将性能稳定的薄膜片电阻加工到一片薄膜上。由于采用了MEMS加工,因此一方面缩短了传感器响应时间,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前后桥电路,可以判断出流体流向,从而进一步测量出回流流量。

为了防止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传感器中采用了两片热敏电阻分别对前后桥进行了温度补偿。流量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发动机的空气进气量和燃油喷射量,从而将空燃比控制在最佳值附近,此外流量传感器还广泛利用于排气再循环、防滑驱动、刹车防抱死系统以及电控悬架等许多方面。

按销售额计算,最大的五种汽车MEMS应用按降序排名是:ESC,安全气囊,进气歧管绝对压力(MAP),TPMS与翻滚探测。

  消费类电子MEMS传感器的应用

随着消费电子领域大发展及产品创新不断涌现,特别是受益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板的快速发展,消费电子已经取代汽车领域成为MEMS最大的应用市场。其中手机和平板电脑中的MEMS传感器几乎占了消费类电子MEMS传感器类市场的90%。

MEMS传感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包括运动/坠落检测、导航数据补偿、游戏/人机界面、电源管理、GPS增强/盲区消除、速度/距离计数等等,这些MEMS技术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用户体验。

终端设备内的硬盘驱动器坠落保护 是MEMS运动传感器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应用之一。手提电脑内的三轴加速计可以监测加速度,因为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数据处理电路,它能够检测到硬盘驱动器的意外摔落事故,并及时命令读写头缩回到安全位置,以防电脑最终摔落在地板上时损坏读写头。

是MEMS在消费类产品中最大的应用领域。包含MEMS麦克风、3D加速器、RF被动与主动组件、相机稳定与GPS的陀螺仪、小型燃料电池与生化芯片等,应用最多的传感器是加速计、陀螺仪与MEMS硅麦克风,其中加速度计是该市场中第一大应用产品。而近期陀螺仪增长迅速,已经成为继加速度计后的第二大应用产品。

MEMS麦克风销售额2015年已经突破10亿美元,美国IHS全球产业研究报告表示全球MEMS麦克风市场仍将连续5年维持18%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还有一些MEMS传感器或刚进入市场的,例如磁力计、指纹传感器、环境传感器、MEMS手机摄像头等。而MEMS传感器在手机应用的数量规模以及多样性,也仍不断在快速成长当中。

苹果(Apple)公司于2007年首度将微机电系统(MEMS)加速度计应用在iPhone中,开启手机产业的传感器革命。iPhone6 Plus就使用了加速度计、陀螺仪、电子罗盘、气压计、指纹传感器、接近与环境光传感器、MEMS麦克风和Image Sensor等MEMS传感器。截至目前为止,Apple公司已拥有超过三百五十篇以上与传感器相关的发明专利,而申请内容包括触控、影像、运动、振动感测、数据运算、掉落感知及亮度感知等等。

游戏机

是运动跟踪和手势识别应用的突出代表,以具有革命性的任天堂Wii游戏机为例, 采用了MEMS三轴加速度计,能够捕捉到玩家任何细微的动作,使玩家陶醉于真实的游戏体验,通过不同的动作融入到游戏中,例如,模仿一场真实的网球赛、一场引人入胜高尔夫球赛、一场紧张的拳击赛或轻松的钓鱼比赛的动作。

高能效低价微型MEMS传感器彻底改变了人们与移动终端设备的互动方式。在各类移动终端、游戏机、遥控器等设备上,MEMS传感器可以实现先进的功能,令人心动的用户界面,用户的手势、碰摸就能够激活相应的功能。为消费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划成一个里程碑式的注脚。

智能穿戴装置

是目前最热门的新兴产品,其所使用的感测组件,无论在尺寸、耗电量、感测灵敏度或是组件可靠度上,通常皆须面对更严苛的要求。最成功的组件案例是惯性传感器与MEMS麦克风,包括Google、Apple、微软(Microsoft)、摩托罗拉(Motorola)等多家知名大厂,皆已将此两组件整合在自家的穿戴装置产品内,成为其传感器标准配备。

智能穿戴装置两大功能项目在于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及随身环境安全监测。其所需感测功能大致可包括活动感知、影像感测、环境感测及生理感测四大类别。MEMS组件在穿戴装置上的应用诉求,是使系统达到微小化、低功耗、高性能及多功能整合等目的。

健身和健康监测就是MEMS传感器在智能穿戴装置中的代表性的应用。计步表或计步器是利用三轴MEMS加速度传感器,在特定的情况下,计步器的传感器能够精确地测定在步行和跑步过程中作用在系统上的加速度,通过处理加速度数据,计步器显示用户走过的步数和速度,以及在身体运动过程中所消耗掉的热量。

  航空航天设备上MEMS传感器的应用

MEMS传感器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要求适应在不同的空间环境,包括:真空、电磁辐射、高能粒子辐射、等离子体、微流星体、行星大气、磁场和引力场等,以及航天器某些系统工作时或在空间环境作用下产生的诱导环境,例如,轨道控制推力器点火和太阳电池翼伸展引起的振动、冲击环境;航天器上的磁性材料和电流回路在空间磁场中运动产生的感应磁场;航天器上有机材料逸出物沉积在其他部位造成的分子污染等。

因此,航空航天传感器主要有状态传感器,环境传感器之分,前者包括各种活动机件的即时位置传感器,如襟,副翼位置,喷口大小,油门位置,减速板位置,起落架收放位置等,飞机状态传感器,如迎角,侧滑角传感器,飞机姿态传感器等,各种参数如液压,油压,发动机振动量,滑油金属屑,各种消耗品如油料剩余量,消耗速度等,还有结冰传感器,火警传感器,极限传感器,过载传感器,生命传感器以及各种多余度系统的自动转换传感器。

环境传感器主要有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氧气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

MEMS传感器在航空航天领域中主要有五种用途:

①提供有关航天器的工作信息,起故障诊断的作用;

②判断各分系统间工作的协调性,验证设计方案;

③提供全系统自检所需信息,给指挥员决策提供依据;

④提供各分系统、整机内部检测参数,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⑤监测飞行器内外部的环境,为飞行员航天员提供所需的生存条件,保障正常飞行参数。

MEMS传感器构成的电子设备

MEMS传感器在飞行器中的电子设备、飞行器设计及微小卫星等技术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机载分布式大气数据计算机,由全压一静压一攻角为一体的多功能微型大气数据探头(或称组合式空速管)、微型压力传感器(静压、差压及动压)以及信号处理单元直接组成,并封装在壳体内,形成一个微机电系统。

MEMS惯性导航系统

微型惯性导航系统集微陀螺、微加速度计及其信号处理单元为一体,该系统以硅材料为主,用MEMS加工工艺制造而成,其体积和质量比常规惯性导航系统至少下降2一3个数量级。

采用MEMS技术制造的微型惯性测量单元(MIMU),没有转动的部件,在寿命、可靠性、成本、体积和质量等方面都要大大优于常规的惯性仪表。所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高性能航天器姿态测量仪器性能更好,价格更便宜,而且在航空航天平台均能使用。采用MIMU器件可使装置的重量大大减轻。

MEMS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在航空航天应用在姿态航向基准系统;捷联惯性测量单元;飞机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包括颤振测试在内的飞行期间结构测试;健康系统测试;稳定性测试;地面振动测试(风洞试验);模态测试;发动机控制系统、制导系统等。

MEMS化学传感器

这种类似于电子鼻的高温传感器阵列是用于检测和控制航空和汽车发动机的排放物质。通过分析电子鼻产生的信号确定排放系统废气的成分。

MEMS压力传感器

航空航天传感器在飞行中、飞行试验、发动机测试验、结构强度试验、风洞试验,以及在设备的制造生产过程中应用十分普遍。压力测量的特点是;被测压力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测压点多,要求测量精度高。

航天航空集当代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材料技术于一身,对传感器的要求越来越高,MEMS传感器发展方向是多功能化、小型化、智能化、集成化,随着产品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和价格降低,制作技术发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MEMS传感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将会在更广泛范围取代传统传感器。

  生物医疗行业MEMS传感器的应用

MEMS传感器技术的突破也为医疗应用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和体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们的医疗保健问题变的空前重要。人们的医疗保健问题变的空前重要。体外诊断、药物研究、病患监测、给药方式以及植入式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在不断发展,系统集成商们需要创新的技术来迅速提高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缩小产品尺寸。

生物MEMS技术为所有这些领域带来改进了传感和执行功能的微型器件,如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以及微泵。

测压传感器

应用在医学中被称为医用测压传感器,它们都必须高度精确并紧凑包装,以方便携带,特别是器械要与病人直接连接时。

现在将小型测压传感器应用到容易发生人为错误的领域,如:用于给药的输液泵。这种传感器可准确测量输液袋的重量,当液体重量与预先设定值不同时,传感器会立即向连接的设备发出警告信息,并及时跟控制器通信。

测压传感器的核心部件是箔应变计,采用真空沉积或溅射技术,通过材料的分子键合附着在介电层上,这种技术通常称为薄膜法。理想的应变计应该体积小,成本低,对于负荷方向上的应变极为灵敏,而且不受周围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植入式传感器

应当体积小,重量轻,并且和身体兼容,同时还要求其功率非常小。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变。

由于这类传感器属于第Ⅲ类医疗器械,因此需要有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才能使用。一般来讲,这类传感器价格非常昂贵,而且需要专家做外科手术进行移植。对功率的要求是植入式传感器正常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不需要功率就能发挥作用的传感器是最完美的。

压电聚合传感器

体积小,可靠性高,不需要外部动力而且能长时间持续工作。这类传感器可应用于监视病人活动的心脏起搏器,通过植入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心率变化。举个例子,由于腹部长了一个大动脉瘤,要求切除一部分脆弱的动脉,用人工合成的管状器官来替代。这时,可以在手术的过程中植入一个传感器,用来监视手术部位的压力泄漏。

心脏起搏器

每当病人运动时,传感器就会产生一个信号。心脏起搏器接收到这些信号,然后使心脏也相应的博动。如果病人在休息,信号为零,则心脏起搏器会使心脏以正常频率博动,例如大约70次/分钟。传感器能区分出各种活动,例如走路、跑步、或是其他身体活动。传感器的输出和运动量成正比。

MEMS加速度传感器

提出一种无创胎心检测方法,研制出一种简单易学、直观准确的介于胎心听诊器和多普勒胎儿监护仪之间的临床诊断和孕妇自检的医疗辅助仪器。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将胎儿心率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经前置放大用的仪器放大器实现差值放大。然后进行滤波等一系列中间信号处理,用A/D转换器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光隔离器件输入到单片机进行分析处理,最后输出处理结果。

基于MEMS加速度传感器设计的胎儿心率检测仪在适当改进后能够以此为终端,做一个远程胎心监护系统。医院端的中央信号采集分析监护主机给出自动分析结 果,医生对该结果进行诊断,如果有问题及时通知孕妇到医院来。该技术有利于孕妇随时检查胎儿的状况,保障胎儿和孕妇的健康。

生物传感器

对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信号进行检测,它是由固定化的生物敏感材料做识别元件(包括酶、抗体、抗原、微生物、细胞、组织、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与适当的理化换能器(如氧电极、光敏管、场效应管、压电晶体等)及信号放大装置构成的分析工具。

在临床医学中,酶电极是最早研制且应用最多的一种传感器。利用具有不同生物特性的微生物代替酶,可制成微生物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已应用于监测多种细菌、病毒及其毒素。药物分析用生物传感器的典型代表产品是 SPR生物传感器,这是一种表面膜共振分析,是实时测定生物分子结合的技术。

最常见的用于生物传感:基于抗体-抗原的相互作用,核酸相互作用, 酶的相互作用,细胞相互作用,使用仿生材料的相互作用。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应用使用MEMS器件,并由此带来市场强劲增长!

MEMS传感器助力物联网

构建智能世界的美好生活

万物相连,智能感应。随着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应用MEMS传感器技术,使所有的智能对象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

物联网(IoT)是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简而言之,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

从网络结构来看,物联网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位于物联网三层结构中的最底层,是构成物联网的核心基础。传感器作为物联网三大层次结构之一的感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现实世界中的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转化成可供处理的数字信号,是实现物联网的基础和前提。

物联网的大力推进和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使传感器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并且重心逐渐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MEMS传感器领域。MEMS技术在物联网领域应用广泛,覆盖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医疗、工业4.0、智能汽车、智慧城市等多个细分领域。

人类透过一个由全球数亿人所共有共享的巨型智能网络基础建设,进行全面性的社群交流与信息分享,并且经由链接实体对象及虚拟分析整合,达到无所不在的侦测、识别、控制及服务。

在无限感测、万物互联的未来世界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智慧技术:无人车辆会自动驾驶、让行车更安全;智慧家电提供便利舒适的生活管家及保全服务;植物工厂精准掌握作物生产过程、解决气候剧变导致的粮荒问题;

工业4.0实现安全有效率的人机协作、提升产品良率与质量;远距医疗网络带来更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智慧电网提升城市能源使用效益、带动经济成长、并减缓全球温室效应等。

而对于个人而言,行动及穿戴式装置则将提供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及生活照顾。另外,传统的工业应用,例如医疗、导航、军事、航空、地震勘探及制程控制等,利用MEMS感测组件技术形成新型态的工业物联网。

MEMS技术的传感器,正是以功耗低、精度高、尺寸小的技术特点,来满足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新型MEMS传感器的开发设计和市场投入,使更具丰富多彩的物联网应用成为可能,它推动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网友I:
农场上的动物可望成为MEMS传感器的下一个重要应用领域

农场上的动物可望成为MEMS传感器的下一个重要应用领域。爱尔兰农业设备制造商Dairymaster公司正为牛群打造一款内建微机电系统(MEMS)的漂亮颈圈── MooMonitor。

这项新应用将带来巨大商机。根据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协会(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Development Board)统计,全球有超过2.5亿头乳牛;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也指出全球分别有超过10亿只的羊与猪。Diarymaster公司率先将MEMS传感器应用于牛群中,而瑞士新创公司Anemon则将应用在牛群的MEMS传感器扩展到其它家畜的豢养。

“MEMS产业应该更密切地关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MEMS产品开发公司Fitzgerald & Associates创办人Alissa Fitzgerald说,“农业可望为MEMS传感器带来下一个重大的市场商机。”

(电子工程专辑)
Dairymaster公司的MooMonitor能追踪动物,监控每头乳牛的活动,让他们自动进出牧场以及监测母牛排卵状况。

MooMonitors包含一个MEMS加速度计可监控动物的活动状况,透过RFID标签追踪牛的位置,以及经由颈圈控制自动门让牛群进出牧场与挤奶厂。然而,根据Diarmaster表示,最大的好处在于MooMonitor能够连接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牛排卵时通知农场主人。

 据Dairymaster表示,乳牛排卵经常发生在夜晚的时间,往往让农场主人措手不及,无法立刻找到一头公牛进行交配。而采用MooMonitor在夜晚监测到母牛的焦躁不安及其体温时,手机应用程序可随时通知农场主人预先准备好公牛。预计这将能为美国乳制品产业每年省下3亿美元以上。

网友I:
MEMS将被用于实现新一代超精密的测量仪器

微机电系统(MEMS)谐振器最近被利用于消除激光中的细微量子波动,从而可望用于实现新一代超精密的测量仪器。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Oskar Painter在实验室开发出的这项研究,可说是首次展示由标准硅晶MEMS所产生的“压缩光”。

激光测量技术可用于实现一些世界上最精确的测量仪器,但是,针对一些最敏感的科学应用时,必须设法克服原始激光波形中固有的波动。这种称为“量子波动”的情形会持续存在,甚至存在激光穿过的真空状态。如今,Painter与其他几位教授们共同研发出一种硅晶MEMS元件,可将量子波动压缩出来,产生一种比传输于真空状态时更纯净的光。

相较于普通光,压缩光具有精确量测的优点,而且可在极低电平下实现。此外,由于这种压缩光是透过硅晶产生的,因而能扩展至具有超敏感固态感测器的各种应用中。

自从加州理工学院教授Kip Thorne和物理学家Carlton Caves在30多年前预测压缩光能实现更灵敏的感测器后,该校一直是压缩光研究的先驱。十年后,加州理工学院教授Jeff Kimble以压缩光进行了一项实验,为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院(MIT)共同营运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中所用的引力波探测器光提高了激光灵敏度。

扫描硅晶微机电谐振器的电子显微镜影像(a)可用于产生压缩光。光进入(左)并反射透镜(右)而与微机电谐振器互动,从而消除了波动。数值模型显示纳米光束的差分平面运动(b)

在绝缘体上覆硅(SOI)基底制造出来的MEMS谐振器,可耦合至一个能将激光馈送至硅光束间所产生的纳米光子空腔的波导。光线在此空腔中来回反射光束,使其得以与传统量子波动相反的方式产生振动,从而消除量子波动。

Painter与博士候选人Amir Safavi-Naeini和Jeff Hill,以及 along with postdoctoral scholar 博士后研究Simon Groblacher、前研究生Jasper Chan、维也纳大学物理系教授Markus Aspelmeyer 共同展开这项研究。

该计划的资金由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DARPA、空军科研学办公室以及Kavli Nanoscience Institute纳米科学研究所赞肋。

网友I:
MEMS为基础应用 MEMS所打造的智慧生活已然成形

MEMS(微机电系统)元件的应用可说是无所不在,随着制造技术的精进及成本的下降,包括家庭闸道器(Home gateways)、住家自动化(HA)、新的人机界面(HMI)、即时健康监测系统、用于预防医学的生物晶片、穿戴型行动装置及物联网等,都是以 MEMS为基础技术的重要应用,MEMS所打造的智慧生活已然成形。

  根据Yole Developpement的研究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与平板电脑用 MEMS 感测器市场产值为22亿美元,预计在2013年达到27亿美元,且自2013至2018年间,全球 MEMS 感测器市场将以18.5%的年复合成长率成长,2018年时可望达到6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意法半导体执行副总裁Benedetto Vigna表示,MEMS的下一波大规模成长将来自物联网的需求,藉由智慧型感测器系统的布建,虚实环境得以进一步连结。

  MEMS近年需求量的大爆发,主是要拜智慧型手机、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消费性电子所赐。针对MEMS的市场前景,ST意法半导体执行副总裁暨类比、MEMS及感测器事业群总经理Benedetto Vigna表示,MEMS的下一波大规模成长将来自物联网的需求,其中主要集中在动作感测器、声音感测器以及环境感测器,例如湿度、压力和红外线感测器等,藉由智慧型感测器系统的布建,虚实环境得以进一步连结。

  面对物联网成长的趋势,Benedetto Vigna强调,意法半导体将利用既有的各种类型感测器技术及超低功耗的家用、商用及工业用无线射频晶片,以及用于穿戴式应用的低功耗蓝牙介面,共同推动物联网市场的成长,并创造下一波MEMS应用商机。

  此外,常见的车用MEMS感测器,也属于物联网中的车联网一环。常用的元件包括用于汽车动力传动系统与胎压监测系统运用的压力感测器、用于安全气囊系统的加速度计,以及用于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运用的陀螺仪等,由于MEMS感测器在众多安全性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与安全法规相关的应用,将是推动车用 MEMS感测器需求持续成长的动力。

网友I:
基于MEMS技术的静电传感器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开发出了基于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的静电传感器,并在“日本Nano Micro Business展”(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7月5日闭幕)上进行了展示。

传感器部分安装有借助悬臂悬浮的微小电极。带静电荷的物体靠近传感器后,微小电极的电位就会发生变化,根据这一变化就能测出静电容量。试制的传感器部分的尺寸约为数mm见方,可轻松实现阵列化。使用实现了阵列化的传感器,还能测量静电的表面分布。

为了准确测量,需要振动悬臂,使静电容量发生周期性变化。悬臂利用PZT的致动器驱动。试制器件在200mm的晶圆上形成,PZT用溶胶-凝胶法成膜。(记者:三宅 常之,Tech-On!)

网友I:
小型、高性能的MEMS产品将在多领域拓展市场

MEMS产品早在1980年就已经存在了,与使用了CMOS工艺的一般半导体相比,因为晶圆制成非常复杂,包装也很耗功夫,使得工程标准化和低成本变得十分困难,所以只应用于有限的用途。但是,最近确定了批量生产小型、高性能的MEMS产品的技术,除了汽车发动机控制、医疗器械、喷墨打印机这些常用用途外,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这类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里也使用了很多的MEMS产品。

近年来,随着使用了MEMS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和用途正在不断扩大。MEMS产品市场今后将持续每年增长10-15%,并预计在2017年时,将从现在的9200亿日元增长到17000亿日元。(Yole Development公司预测)

村田制作所传感器产品阵容的扩充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于2012年1月收购了芬兰的MEMS专业制造商VTI Technologies Oy(以下简称VTI公司),VTI公司改名为Murata Electronics Oy,并成为了村田的一员。Murata Electronics Oy向各类市场及用途提供了采用独特的3D-MEMS(三维MEMS)技术的高性能及高可靠性的MEMS传感器

图1:3D-MEMS元件的结构

3D-MEMS元件是由可动部件构成的硅晶片和上下包裹着硅晶片用来结合、密封的CAP晶圆构成的,CAP晶圆是用硅和玻璃形成电极(图1)。可动部件由弹簧支撑,形成纺锤和梳型的电极,在受到外力时,通过检测可动部件发生变形时的静电容量的变化,实现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倾角传感器的功能。

3D-MEMS结构的可动部件是密封的释放气体,此外内部是对称结构,利用相对的2个电容器来检测外部受力。通过这样的结构实现了高感度和低噪声,即使在十分严峻的使用环境下都能稳定运作,具备了良好的温度特性和长期可靠性的传感器。

收购了VTI之后,扩充了村田的传感器产品阵容。由VTI公司研发的卓越的MEMS技术和产品与村田的研究开发力、销售网络相结合,推进了面向今后的市场和应用的传感器产品的发展。

汽车市场

图2:组合陀螺仪传感器

汽车市场是最炙手可热的市场之一,面向车载系统的加速度传感器占有世界市场的最大比例。面向汽车的安全行驶和防止事故的车身稳定系统系统(ESC)、防抱死系统(AB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这样的安全功能配备于新车中,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这一做法已经被法制化,而电动驻车制动器(EPB)和坡道起步辅助系统(HSA)这些新型功能也不断诞生。

正因为预计到MEMS传感器作为实现这些应用的关键部件,汽车市场对其需求将越来越大,村田制作所也将强化组合陀螺仪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一体化的传感器、图2)等产品阵容。

工业/医疗设备市场

MEMS传感器的需求正向工业用的运输设备、测量设备、建设设备和微创诊断设备以及内嵌型设备等用途延伸。采用了坚固的3D-MEMS结构的我公司的加速度传感器和倾角传感器(图3)被广泛用于要求具备自我诊断功能、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的用途。

就连飞机等要求极高的精度和可靠性的应用中采用的事例也有很多,像用于起搏器这类内嵌式设备,也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为客户提供支持。

图3:倾角传感器

 消费电子产品市场

面向消费电子产品的MEMS传感器现在在MEMS市场中,也是需求急剧扩大的一部分。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在智能手机上的搭载率急速增加以外,游戏机和远程控制设备中的搭载率也在增加。我公司应用从汽车和工业传感器中所获得的MEMS技术和工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于去年,成功商品化了业界最小的消费电子产品用3轴陀螺仪传感器。今后加速度/陀螺仪/地磁传感器的复合式产品等将根据市场的趋势,推进复合式传感器的商品化。

今后,MEMS不仅限于已有的产品及市场,还将成为应用于其他多种用途的高潜力技术。村田制作所将MEMS视为未来的核心技术之一,活用VTI公司的技术,继续为市场提供最高端的MEMS商品,不断强化开发体制和客户支持系统。

网友I:
MEMS技术将人体变成一个“会走路的”太阳能电池充电器

目前,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微型光伏电池,为传统太阳能的收集和使用方式进行技术升级。微型光伏电池是采用微电子和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制成。将这种微型的光伏电池安装在人体上,人体就变成一个“会走路的”太阳能电池充电器。

晶体硅电池在许多新兴领域拥有巨大潜力。预计将来无论在制造成本还是能源效率上都远远优于现在使用的普通光伏电池,普通光伏电池是由6英寸见方的太阳能电池晶片叠加而成。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首席调查员格雷格尼尔森说:“这种微型光伏电池的优势十分显著,包括应用领域更广、性能更高、成本更低、并且能源效率更加优化。将来非常有可能投入规模化生产,并且可以安装在各种形状的物体内部,例如,帐篷、甚至衣物。这样,猎人,远足者或军事人员可以随时在野外为他们的电子设备充电。”

更妙的是,在这种微型光伏电池基板上蚀刻电路,还将极大方便工人在现场施工和设计。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现场工程师古普塔说:“安装在房屋和仓库的屋顶的微型光伏电池模块还可以实现智能控制,逆变,甚至是存储功能。这种集成模块可以大大简化太阳能援助小组成员的现场工作,包括繁琐的设计,认证许可,以及电网一体化程序。”

“而对于大型发电站来说,相比目前的光伏技术,这种微型光伏电池最大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制造和安装成本,”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穆拉特奥坎丹说。

六边形超薄晶体硅光伏电池(厚14-20微米,长0.25-1毫米)

成本较低的原因之一是这种微型体积需要较少的材料,用以满足良好的控制和高效能的要求。微型电池的厚度从14到20微米不等(人的头发大约是70微米厚),比传统6英寸见方的光伏电池的厚度薄10倍,但却能释放同等电量。

奥坎丹说:“微型电池比普通光伏电池所使用的硅晶片少100倍,但却能释放相同的电力,由于他们比传统的电池的体积小很多,而且当用于特定环境时较少发生机械变形,所以从长远来看,可能微型光伏电池更加可靠。”

此外,由于这种微型电池的直径只有几百微米,所以,对硅晶片的尺寸要求很小,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规格(12/18英寸)的硅晶片都能轻松剪裁出一块微型光伏电池。

不仅如此,当某一块微型电池出现质量瑕疵,硅晶片剩余部分还能继续利用,但如果所要剪裁的电池有砖块那么大,那么整块硅晶片都因此而浪费了。电池的体积越大所需要的电线越粗,这无形中就增加了成本,而这个问题对于微型电池就不存在了。

尼尔森说:“对于普通的光伏电池,只有暴露在阳光中的硅晶片才能发出电力,而一旦某一部分的阳光被遮住了,这一部分就会完全“停电”。在这点上,微型光伏电池对遮光体的容忍度要高于普通电池板。”

但是,从传统硅光伏电池模块(6*6英寸)向微型光伏电池的商业转变又谈何容易?单说制造一块微型光伏电池需要引进的技术就包括微机电系统,电子发光二极管(LED)技术,还有砷化镓取代硅的程序。

因此,体积上的转变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制造一块微型光伏电池首先需要从硅晶片上截取一块,而后利用集成电路和微机电技术为电池制备电极触点,再经过蚀刻等程序最后将其制成六边形的光伏电池。

所采用是目前非常普遍的一种叫“排列包装机(pick-and-place machine)”的商用工具,预先在电触点上安装芯片(13万片/小时),并且安装过程需要在温度较低的地方进行。安装费用取决于光学浓度和芯片尺寸,大约每片0.1美分,每平方米范围内能安装1至5万个。而另一种新型的替代工具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有望能实现自组装和降低安装成本的目标。

太阳能聚光器拥有低成本、预制、光学微透镜阵列等优点,可以直接安装在每一个芯片模块上,以促进更多的光子通过光伏效应转换成电子。微型电池则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能达到这一目的。此外,由于微型电池板上的芯片密集程度很高,所以能直接输出高电压,从而降低了高压电阻损耗和电线成本。目前,该技术还普遍应用于卫星和遥感领域。

该项目是由美国能源部太阳能技术项目部和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定向研究和开发项目部共同支持,由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微系统中心(Sandia's Microsystems Center)联合光伏发电和电网集团(Photovoltaics and Grid Integration Group),和材料设备能源技术集团(Materials, Devices, and Energy Technologies Group),以及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太阳光聚光发电集团(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s Concentrating Photovoltaics Group)共同承担研发任务。

网友I:
MEMS振荡器技术已经准备就绪

压电MEMS(pMEMS)谐振器和振荡器是新一代基于芯片的频率控制器件中的两种器件,这类基于硅技术的新一代器件有很多优势,例如具备半导体级的抗冲击和抗震动性能。此外,半导体的特征尺寸允许在单个晶片上同时制造大量器件,从而可实现规模经济。此外,这类器件还可以采用低成本塑料封装,利用半导体级的集成度实现占板面积更小的封装,为节省电路板空间和不断微型化提供了机会。为了应对振荡器挑战,IDT开发了超小的、采用纤巧晶片级封装的CrystalFree谐振器

pMEMS振荡器的其他优点包括:自然地与表面贴装组装流程兼容,而且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很短。这使供应商和用户(电子产品制造商)能降低供货短缺风险,保持更少的器件库存。如同使用石英晶体时一样,pMEMS谐振器无需电源,而且插入损耗更低。此外,MEMS谐振器不会遭遇频率扰动(activity dip)问题,而这一问题可能损害石英晶体器件的可靠性。

4M振荡器的亚皮秒级抖动性能可与典型的晶体振荡器相媲美,且频率准确度在±50ppm之内。该系列器件在频率高达625MHz时,支持低压差分信号(LVDS)和低压正发射极耦合逻辑(LVPECL),从而满足大多数通信、网络和高性能计算应用的严格要求。该系列振荡器在2.5V至3.3V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工作。所规定的±5ppm的老化稳定性使这些器件适用于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

 随着2012年5月推出4M系列振荡器,IDT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能提供高性能通信、消费类、云计算和工业应用所需的频率准确度和抖动性能的pMEMS振荡器。

IDT的CrystalFree谐振器

在4M系列pMEMS谐振器的设计中,IDT结合了压电材料强大的机电耦合特性和单晶硅的稳定性与低衰减特性,开发出了一个实用、经济的振荡器系列,该系列的可靠性和性能水平均很高。

与基于石英晶体的传统器件相比,pMEMS技术的固有特性还允许更高的固有谐振频率,从而使这些振荡器不必牺牲关键性能规格,就能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更高的性能。4M系列器件凭借小型芯片尺寸和晶片级封装,可采用更小的5mm x 3.2mm(5032)塑料封装,该系列器件也提供7mm x 5mm(7050)封装选择,以与广泛采用的石英晶体的外形尺寸相匹配。

IDT还提供pMEMS时钟发生器,例如CrystalFree  5V系列,该系列产品结合了pMEMS振荡器技术和锁相环(PLL)技术,可为消费类、计算以及嵌入式应用提供优质时钟频率。通过集成pMEMS技术,这些器件无需额外的外部频率源,因此有助于提高可靠性、减小电路板尺寸并降低系统成本。实际上,pMEMS技术能使很多新颖的功能集成到同一封装中,例如时钟倍频器、分频器、多输出配置等。

pMEMS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振荡器输出频率可以在器件离开工厂之前快速设定,而无需耗时或费用高昂的微调。这使供应商如IDT能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定制频率,即使最低订单量较少也一样。

坚固的工业频率控制

随着MEMS振荡器领域最近取得的进步,如4M pMEMS系列所显示,MEMS振荡器技术已经准备就绪,能提供精确的工业应用所需的准确度和稳定性。随着工业电子产品领域发生的变化,例如广泛采用为工作人员提供更大灵活性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手持式设备,pMEMS振荡器固有的抗冲击和抗振动性能引起了设备设计师的关注和兴趣。

标准石英晶体器件被看作易损坏组件,在这种器件中,晶体夹装在金属外壳中。大约50g至100g的冲击就能使晶体断裂,因此晶体制造商会发布晶体组件的存储、包装及运输指导原则。这类指导原则规定,要避免不小心的处理方法,例如掉落或抛扔装有晶体的容器或系统,或者在将晶体组件插入系统时,用力过大。

晶体制造商已经开发出抗冲击性很强的产品,这类产品抗机械应力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所采用的方法中,最大限度地减小晶体尺寸和特征尺寸,例如调整音叉叉齿,可有效减少质量和降低内部剪切力。此外,安装和陶瓷封装技术的改进也为提高晶体的抗损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今天的高抗冲击性晶体能经受远超10,000g的冲击而不被损坏,而抗冲击性最高的晶体能承受超过100,000g的冲击,以用在要求极端苛刻的军用应用中。

相比之下,MEMS振荡器具备半导体级的坚固性,不依靠特殊的构造或封装方法,就能提供50,000g量级的高抗冲击性。这为设计师提供了即经济又坚固的定时解决方案,在众多类型的设备中提供了长期可靠性,例如:重型钻或切割设备的驱动装置;运动控制;运输系统中的电子产品,如轨道牵引传动装置或刹车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设计师也可以利用pMEMS器件具备的抗机械应力的坚固性,开发能承受连续高强度振动的产品模块,这类振动即使在汽车的正常使用中也会遇到。

结论

消费类多媒体产品到工业自动化和监视系统、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坚固的军用设备,所有数字电子产品都有一个滴答作响的“心脏”,即一个准确的振荡器。历史上,工程师一直利用石英晶体的谐振特性来实现准确的定时。随着提高可靠性和性能的压力持续增大、对更小尺寸和更低功耗的要求以及逻辑电路速度的提高,这一切都促使定时专家开发新的材料和技术。

总之,具备亚皮秒级抖动的pMEMS振荡器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加速了向更小、更准确、价格更富竞争力的定时解决方案的转变。这最终将允许设计师准确确定,哪些类型的器件最适合最终应用,他们可以选择晶体振荡器、CMOS硅振荡器或压电MEMS器件,以满足成本、频率、准确度、稳定性、机械弹力、尺寸、功耗和可用性要求。

网友I:
利用微机电系统(MEMS)开发的微流体(microfluidics)芯片来模拟人类的实际反应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和一些其他的研究单位已经展开一项金额高达3,200万美元的“芯片上人体系统”(human body-on-a-chip)研究专案,该专案将利用微机电系统(MEMS)开发的微流体(microfluidics)芯片来模拟人类的实际反应。

研究人员将利用微流体技术,在芯片上的传感器测试工程人体组织样本的药物、疫苗和毒素。目前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为该专案提供资金。

这项专案旨在加速新药物的开发速度和效率,并提供快速检测不明物质毒性的方法。在芯片上共可装置10组的可互换人体组织模组,从而更快速地准确预测药物和疫苗的疗效,毒性以及药物动力学。

该专案将开发出一款微流体芯片,该芯片上的传感器上可安装不同的工程人体器官样本,并监测他们的行为。这些样本将以可配置的方法相互连接,让使用者能进行循环系统、内分泌、肠胃道、免疫系统、外皮部份、骨骼肌肉、神经、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进行建模。未来的版本也将针对个人化医疗趋势纳入干细胞测试。

作为DARPA旗下微观生理学(Microphysiological)系统的一部分,这个专案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其他参与单位还包括了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MatTek Corp. 以及Zyoxel Ltd.。另外,美国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家先进转化科学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 at NIH)也将参与该专案,与MIT、Draper Laboratory和美国匹滋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合作,运用芯片上人体系统来为癌症转移治疗建模。

网友I:
奇思异想的MEMS技术 医疗导航

本文将研究医疗导航应用的独特挑战,并且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从传感器机制到系统特性。首先将回顾传感器的一些重要性能指标,以及在传感器选型中应当考虑的潜在误差和漂移机制。本文还会重点介绍通过集成、融合和处理来增强传感器的方法,例如通过采用卡尔曼滤波。然而,在展开详细论述之前,回顾惯性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技术的一些基本原理可能会有帮助。
基于MEMS的系统可以显着提高髋关节和膝关节植入体与病人骨骼结构的对准精度,减轻不舒适感,从而避免进行修正手术。导航通常与汽车、卡车、飞机、轮船,当然还有人相关。但是,它也开始在医疗技术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精密手术仪器和机器人就需要使用导航。手术导航工具的设计要求与传统的车辆导航具有广泛的共同点,但前者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挑战(例如,由于是在室内使用,无法获得GPS支持),需要更高的性能。
MEMS基本原理
一度被认为是奇思异想的MEMS技术,现已成为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会碰到的成熟技术。它使我们的汽车更加安全,增强了手机的可用性,能够测量和优化工具及运动设备的性能,并且不断提高对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医疗护理水平。
用于线性运动检测的MEMS器件通常是基于一个微加工的多晶硅表面结构,该结构形成于硅晶圆之上,通过多晶硅弹簧悬挂在晶圆的表面上,提供对加速度力的阻力。在加速度下,MEMS轴的偏转由一个差分电容测量,该差分电容由独立固定板和活动质量连接板组成。这样,运动使差分电容失衡,导致传感器输出的幅度与加速度成正比。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当汽车由于碰撞而突然急剧减速时,安全气囊传感器中的MEMS轴会产生同样的运动,使得电容失衡,最终产生信号触发安全气囊打开。这一基本加速度计结构,根据不同的应用性能参数进行调整并增加数据处理功能后,可以精确地指示倾斜度、速度甚至位置。还有一种与此不同但技术上相关的结构是陀螺仪,它能检测旋转速率,输出形式为度/秒;加速度计则是检测重力。
将运动检测转化为对医疗保健有用的信息
通过一个功耗极低的紧凑器件来精确检测和测量运动的能力,几乎对任何涉及到运动的应用都是有价值的,甚至对那些运动要求不是很关键的应用也是有价值的。表I按运动类型列出了一些基本医疗应用。需要解决更多挑战的更高级应用将在稍后讨论。

导航——从车辆到手术仪器
惯性传感器在工业中用作辅助导航器件已经相当广泛。通常,惯性传感器与GPS等其他导航设备一起使用。当GPS访问不可靠时,惯性导航可以利用所谓航位推算技术来弥补空隙。除了最简单的导航之外,多数解决方案都会依赖多种类型的传感器,在所有条件下提供所需的精度和性能。GPS、光学和磁性检测技术已广为认知,相关产品也很丰富。然而,每种技术都有其不足之处,即使一起使用,互相之间也不能完全补偿彼此的不精确性。MEMS惯性传感器则有可能完全补偿传感器的不精确性,因为它不存在上述干扰,并且不需要外部基础结构:无需卫星、磁场或相机,只需惯性。
就像车辆导航设备会发生GPS遮挡问题一样,医疗系统所用的光学导航技术也会遇到视线遮挡问题。发生光学遮挡时,惯性传感器可以执行航位推算,从而通过冗余检测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医疗导航
本例的目标是让植入体与患者自然轴的对准误差小于1°。95%以上的全膝关节置换(TKA)手术采用机械对准方法,它所产生的典型误差为3°或更大。使用光学对准的计算机辅助方法已经开始取代一些机械程序,但可能由于设备开销较大,推广过程缓慢。无论使用机械对准还是光学对准,这些手术中大约30%都会有未对准的情况(定义为3°以上的误差),使病人感觉不舒服,常常需要进行额外的手术。降低对准误差的可能好处包括:缩短手术时间、增强病人舒适感以及使关节置换效果更持久。
完整多轴惯性测量单元(IMU)形式的惯性传感器已证明能够显着提高TKA手术的精度。ADIS16334(图2)等器件包含所需的全部检测功能——三个线性传感器和三个旋转传感器,可取代基于机械和光学的对准技术。该器件利用多种类型的传感器和嵌入式处理来动态校正传感器漂移,如陀螺仪的线性加速度偏移、线性和旋转检测的温度漂移等。通过标准4线串行外设接口(SPI),可以与这个相对复杂的精密传感器套件轻松接口。

网友I:
TI联合美大学研发MEMS设备以防止老人跌倒

对老年人来说,若跌倒并导致受伤可不是开玩笑的;为此美国德州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在德州仪器(TI)的赞助下展开了一项研究,目标是由分析老年人的姿势与步伐,好在他们可能跌倒之前发出警告。

这项研究项目已经在德州理工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Health Science Center)征求自愿者,以进行穿戴式无线传感器设备的最佳化,接下来将在美国首个大学附设的老人病学研究机构──也就是德州理工大学老人病学教育与护理中心(Geriatric Education and Care Center)──进行临床实验。

“我们已经尝试过各种方式的传感器设备布置法,例如穿戴在腿部的惯性传感器,以及鞋底内含压力传感器的拖鞋;而德州仪器的低功耗微控制器与结合无线电的人体穿戴 MEMS 加速度计/陀螺仪──就像外接式的心律调整器──效果最好。”该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德州仪器电子电机教授Donald Lie表示。

经过三年的开发时间,Lie的研究团队不只打造出人体穿戴式无线传感器设备,也研发了一套能无线监测病人的PC软件,所产生的算法能可靠监测患者跌倒的方向。Lie表示,要分辨出患者是从床上、汽车座椅或是家中各处的家具上跌落,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德州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将由在该校老人病学教育与护理中心的病人身上进行临床实验,将其软件分析效果更精细化,好监测出跌倒之前的征兆,达到预防的效果。新开发出的无线MEMS传感器设备内含加速度计、陀螺仪,可以夹在皮带上,若是不配戴皮带的患者或是女性,也可以夹在内衣背后。

可监测老年患者跌倒的无线传感器设备模块原型,其小尺寸可以夹在皮带上

该设备采用了TI的MSP430微控制器、CC2500射频(RF)收发器,支持低功耗SimpliciTI网络通信协议,执行以TI ez430-RF2500开发平台开发的专属软件堆栈。TI院士Allen Bowling表示,此研究成果受到瞩目的原因,是不只能监测病人是否跌倒,还可能提供预防性警告:“分析病人在跌倒之前的姿势与步伐,我们希望能在病人跌倒之前发出警告,好让他们能及时抓住东西或是坐下。”

而若无法阻止患者跌倒,该设备也能立即发送无线信号给监护人;但该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将分析方法──目前是在医疗机构负责监控的PC上执行──编码入MSP430微控制器中,因此无论病人是否位于可接收无线信号的范围中,都能收到警告信息。

此外,研究团队也将针对其它与人体平衡相关的疾病患者进行监测,例如帕金森症、痴呆症以及癫痫等,期望也能提供这些患者预防性的警告信息。“我们相信这些研究项目能为老年人口的临床护理带来很大进展。”Lie表示;其研究团队成员还包括Tam Nguyen、Steven Zupancic、 Andrew Dentino、Ron Banister与Tim Dallas等多位医师。

网友I:
MEMS传感器打造革命性的运动设备

体积越来越小、价钱越来越便宜的传感器,已经开始应用在全身运动追踪系统之中,把计算机测量科学技术导入体能训练设备中,将能为随身运动用品添加更多崭新功能。

事实上,在今天的运动领域,采用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来进行3D人体运动测量正变得日益普及,包括教练和运动员,都需要获得更多数据。

在稍早前的一场针对 MEMS 在运动领域应用的研讨会中,运动员和工程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运用更便宜的加速计、陀螺仪麦克风来打造革命性的运动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能用在奥运选手上,一般习惯在周末运动或上健身房的民众也适用。

3D运动追踪技术开发商Xsens公司技术长暨创办人Per Slycke表示,结合 GPS追踪以及具备完整传感器的生物力学人体套件,能够在滑雪这类运动中发挥极大效用,它能够让使用者获得“极精确的观察能力”,除了可提供滑雪板的移动数据外,还可以记录使用者在深山中的位置和距离。

“你可以整合来自3D加速器、陀螺仪、处理器、射频天线、电池和生物传感器的资料,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Slycke 表示,他在研讨会中展示了以下影像,来说明未来可整合来自不同信息源的系统运作模式。

智慧冲浪

从滑雪到冲浪, MEMS 传感器不断地突破其应用局限。动作采集技术开发商Syride公司业务开发顾问 Romain Lazerand 说,他展示了该公司采用 MEMS 技术开发的 Sys-Evo 设备,这是一款轻量级的三角型设备,可以插在冲浪板上,提供海浪高度、速度、冲浪时间、浆板距离、水温、消耗的热量等信息。

Lazerand强调,这种“智慧”冲浪配件能让他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它能让我在冲浪时动作更加协调,”Lazerand指出,Sys-Evo设备所提供的数据,能让他更适应各种训练,最终他可以营造出自己的冲浪风格。“在准备冲浪前,你必须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做好准备,而Sys-Evo则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一个科技狂人,不过这种设备的确很酷。”

Sys-Evo是该公司耗时五年的研究成果,它非常轻巧,因而有些冲浪者还曾经问及是否能把它做得重一点,以便让冲浪板能应付更多险峻的海浪。

使用者可以在冲浪前输入资料,这不仅能让冲浪更安全,而且还能告诉使用者潮汐状况,何时是最佳冲浪时机。

该模块本身包含了九轴加速计、陀螺仪、罗盘,而且无论在水中或水面上都能收集资料。

“冲浪者都喜欢吹嘘海浪的高度,但MEMS感测设备可以轻易戳破这些谎言,”Lazerand打趣地表示,他甚至想要破坏他的Sys-Evo,因为他想把几次表现欠佳的资料给改掉。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浪者都喜欢这种新技术,Lazerand指出,还有有人对这类新技术抱持观望态度。

未来,这类应用会成为趋势吗?还有待观察。

网友I:
使用MEMS组件让智能电视获得更好操作体验

Smart TV(智能电视)的发展考验厂商的软/硬件整合实力,尤其是当应用架构复杂度持续增加,以往家电产业经常使用的(Turnkey Solution)来加速商品开发速度,这种开发型态已经越来越难,开发团队必须积极面对新的系统、更新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与进行更深入的产品整合。

目前的Smart TV单芯片解决方案,多会提供完整的Android API支持,在软/硬件层控制如USB、Bluetooth、I/O等,同时若Smart TV有装载相机、3D摄影等功能时,相机测光、拍摄控制也必须进一步考虑,甚至还得整合语音识别、脸部识别等附加应用。

自从Google Android 4.0支持Smart TV后,更显得软件为Smart TV应用功能加分的地位角色,系统平台从以往辅助联网的角色,渐渐走向核心的操作应用,但毕竟Smart TV屏幕动辄55~60吋,单靠红外线遥控器能进行的操作互动更显得绑手绑脚,Smart TV必须整合更新颖的人机互动型态,强化操作效能。

实际市面的Smart TV产品大多仍以Android 2.x版为主,而2012年相关家电厂商也会开始推出搭载Ice Cream Sandwich的Smart TV。升级了ICS的Smart TV,显见在其功能应用的深度增加,这也代表着操作的复杂度正与日俱增,尤其是更接近计算机的应用体验与丰沛的影音内容支持,也相对使其相关人机接口操作的负荷增加.

在Google的Android 4.0号称将支持Smart TV应用后,原有Smart TV以Android 3.0为基础,未来Smart TV产品将采新版系统开发的趋势已逐渐成形,而Ice Cream Sandwich的改版重点主要在因应多种屏幕分辨率的呈现支持性提升,尤其是针对Smart TV开发的应用程序在操作接口架构方面,可以在不更动接口设计的前提下,就能使APK(Android Package)的UI表现一致性达到最佳效果。

家电厂商面对Smart TV产品 将遭遇初期APP累积速度较慢问题

发展Smart TV初期,也是会碰到当初推广智能手机系统平台的困扰,一方面是相关的APP过少,同时因应新产品的兼容应用程序有限,导致有些家电的Smart TV其软件商城显得软件数量极少,甚至Android的版本更迭过速,也让不少厂商根本来不及在产品反应系统更新。而Android系统平均3~6个月就会出现系统更新,有些用户的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跟不上更新脚步。

虽然Android 3.0已是为Tablet Device设计的平板设备,但Smart TV的屏幕仍较大,厂商为了减低开发负荷大多运用3.0版基础来进行Android Base Smart TV,但毕竟Tablet平板设备仅7~10吋的屏幕尺寸,与动辄55吋以上的Smart TV有相当大的落差,加上3.0的UI设计并不容易,以家电应用出发的用户接口设计,亦需考虑整体的操作顺畅表现。

而Smart TV的大屏幕化前提,虽然对系统端的影响仅画面重绘的速度效能问题改善,但操作应用的使用体验却必须在UI设计花更多心思强化整合,例如,将现有遥控器追加触控、体感(陀螺仪、加速度计等MEMS组件)控制,甚至整合更前卫的语音指令辨识、手势指令、动态感应等人机接口设计方案,将成为2012年Smart TV的重点开发项目。

以Samsung的Smart TV应用方案来看,Samsung的Smart TV可利用旗下的Android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搭配专属APK,来达到利用移动设备现成的触控屏幕与无线网通技术,来进行如同遥控器般的繁复操作,此是一种通过现成的搭配硬件架构新型态的控制机制,但对于单纯以家电应用需求购入Smart TV的一般用户来说,不见得能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难道就无法掌控Smart TV了嘛?

其实家电厂商也有针对一般家庭,推出加强型的控制操作方案,例如,Sony就针对其Smart TV产品推出进阶型的无线键盘遥控器,用户可由蓝牙无线传输技术的整合,让小型键盘搭配触摸板的无线控制器,进行操控Smart TV的进阶操作需求,完成如输入浏览网页的指定网址或是在SNS网络应用输入对话信息。

应用CCM整合机器视觉体感控制

目前较前卫的Smart TV,大致上在遥控器或控制器方面的人机接口整合,大多以整合电容式触控接口为主,如Touch Pad或是仿游戏控制器造型的设计方案,虽然前述提及,利用智能移动设备作为Smart TV的控制器设计方案,技术可行,也有Sony、Samsung、LG与Toshiba等提出相关整合方案与APK,但实际应用价值有限,用户必须安装应用程序搭配无线技术进行操控,操作应用门坎较高,仅能当做Smart TV的辅助控制方案。

为了达到产品差异化设计特色,控制器、遥控器整合体感控制的遥控光标设计,除可取代浏览操作常用的鼠标光标控制操作体验,仅需少许学习与练习操作型态,就能熟习操作机制,但遥控光标毕竟为非人体工学的操作型态(用户必须经常悬空手臂进行光标遥控),容易造成操作疲惫,此种人机接口型态并不适宜长时间使用,仅适合短暂操作应用。

如同未来电影钢铁人般的手势操作指令,则可望在2012年底、2013年初陆续推出相关解决方案,而Smart TV必须装置手势指令动态追踪摄影机来判读用户的手势动作,而其识别操作指令的精确性,则必须突破如环境噪声、动作识别。而发展体感机器视觉识别的部分,目前Sony、Panasonic已推出可采取外挂形式的CCM(Compact Camera Module),由搭配传感识别APP来实践体感识别应用控制功能,进行如互动游戏娱乐或是更换频道等应用操作。

使用MEMS满足虚拟光标操控需求

相同的,使用键盘与Touch Pad只是众多人机接口的实践方式,较新颖的设计方案是利用陀螺仪搭配加速度计的MEMS组件,架构出虚拟指针、虚拟鼠标的应用架构,例如LG针对其Smart TV开发的体感遥控器,遥控器除了一般常规无线遥控功能外,在进行输入或指标移动操作时,使用者可以随时将遥控器切换成无线指针模式,手持遥控进行光标控制,而输入大量文字时,也可调用屏幕虚拟键盘搭配指针进行小量信息的输入操作。

而2012年的Smart TV产品,最被看好的是其整合的处理器运算效能已堪委负运行3D电玩的重责大任,这时遥控器的角色必须也能满足游戏娱乐的操作需求。以Lenovo开发的Ice Cream Sandwich平台K91 mart TV为例,其无线控制器即有采取游戏游戏杆的设计方案,该款控制器搭配如同游戏控制器的外观机构,搭配实体按键与可取代方向控制键的触控盘,满足Smart TV的游戏娱乐需求。

网友I:
意法半导体MEMS惯性测量单元可让室内导航精度达几米范围内

横跨多重电子应用领域、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和便携设备MEMS(微机电系统)供应商[1]意法半导体在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展示了世界上最精确的手机室内定位应用。作演示的智能手机包含了CSR公司的最前沿的SiRFusionTM定位技术和意法半导体的优化的MEMS (微机电系统)惯性测量单元。这个演示证明,即使在没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卫星信号的情况下,定位精度也能达到几米的范围内。

基于位置的服务(LBS)被广泛认为是未来移动市场最热门的应用,而精确的室内定位是实现未来的定位服务的关键技术。然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和室内环境中无法接收全球导航卫星信号,准确并可靠地确定移动设备的位置成为LBS定位服务的一大挑战。在以上应用环境中,目前主要利用Wi-Fi网络和数据库计算大概方位,但是,其定位精度达不到LBS服务的要求。例如,未来博物馆的参观者只要把手机对准展品,即可选择下载相关展品的详细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功能,手机定位必须精确到几米以内,而只使用Wi-Fi 网络定位无法实现这样的精确度。

在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意法半导体展示了结合CSR最近推出的SiRFusion定位架构和意法半导体的先进的10个自由度MEMS惯性传感器模块,实现所需的导航精度是可行的。因为这个模块的测量精度很高,手机的定位精度达到几米,比只使用Wi-Fi 的定位精度高得多。SiRFusion定位平台无需额外安装基础设施或对建筑进行复杂的勘查。

CSR首席营销官、SiRF创始人Kanwar Chadha表示:“这个解决方案证明,结合意法半导体的业内领先的运动传感器和CSR的SiRFusion定位平台,可实现可靠的行人航位推算功能,这将是室内导航应用的终结产品,将开启定位服务的新浪潮,让用户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享受更好的服务。”

这个演示所用的传感器是一个多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在同一个模块内整合了3轴线性传感器、角速率传感器和磁运动传感器,以及测定高度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在一个高层建筑内实现3D立体定位功能。通过利用运动传感器、Wi-Fi无线网络和全球导航卫星(GNSS)系统卫星信号,CSR的 SiRFusion™解决方案融合了来自传感单位的数据和其他数据,从而大幅提高定位计算的精度和覆盖率。

意法半导体公司副总裁兼模拟、MEMS和传感器事业部总经理Benedetto Vigna表示:“我们的运动传感器掀起了用户与手机之间轻松直观互动的互动革命。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光学图像稳定和定位服务推动高性能运动传感器全面普及的新纪元。在推动这两种新应用发展的过程中,意法半导体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网友J:
这期的有奖讨论如此热闹,偶也来凑凑趣。

看到这期活动有几天了,以及没有找到合适的应用下手,上面众多坛友谈论的应用大都是生活应用以及功能介绍,工业现场的应用介绍不多,而且感觉这个MEMS是一个电路器件,只是这个器件的功能比较先进集成了传统传感器功能,但这样的电子器件,从外表是很难发现的,只有把设备仪表拆开才能看到,所有偶也就没有仔细的琢磨,工业现场是否有应用。

今晚无事上论坛,无意中从百度中查了一下这个MEMS的应用,发现工业现场也是有很多应用的,具体的特点是这些仪表体积小,重量轻,与传统的工业仪表笨粗重有明显的区别,这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曾经付出辛勤汗水却得不到承认的一年半的工作——新区开车仪表维修维护。

一年之前曾经在论坛写过一个帖子,大体介绍了新区开车历程心得,其中就有对这个仪表的介绍,第一次见到了一个新仪表——加速度传感器,私自拆下研究半天仍然一头雾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能够检测加速度???

今晚在论坛看了MEMS的介绍,与这个传感器联系了起来,从电脑的硬盘中找到了这块仪表,从网上搜索半天,找到了这个传感器的介绍——MEMS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于是终有直到如此简单的结果为什么能够检测加速度了,原来是这个芯片的作用。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于这套装置的目的是用来检测焦炭塔水力除焦过程进行的程度,大体的判断水力除焦过程,以此对水力除焦过程进行预判。

水力除焦是石油化工产业延迟焦化工艺中特有的一种工艺流程,焦炭塔工作过程产生的凝缩缩合石油焦需要通过高压水的水刀切割除掉,除焦过程是在焦炭塔顶人工操作来进行,焦炭塔是一个40多米高的如同暖水瓶一样结构的金属容器,除焦设备从瓶口进入,水利切割里面的焦炭。

焦炭清除的程度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来判断,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是通过焦炭塔设备外引的金属接触面来检测设备的振动频率,通过压电片形变的大小被MEMS芯片检测,然后处理得出电气信号,远传到处理器进行分析运算,从而得出检测面位置内部是否还有焦炭存在。

以下是工业现场延迟焦化工艺中焦炭塔器壁上安装的基于MEMS应用的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焦炭塔底部的加速度传感器

延迟焦化开车前准备工作,现场调试仪表时,曾好奇这个仪表,私下偷偷的拆卸下来研究半天,不知所然。

今晚把当时的图片整理编辑了一下,大体介绍一下这传感器的构造

在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到压电片上的精密晶体结构,下面是传感器的分解

遗憾的是不知里面还有这个MEMS芯片,加上不熟悉这个传感器,没有在进一步分解,不然依偶的脾性,还不把好的给折腾坏了,大卸八块,呵呵。。。。

多谢这期活动,让偶学习了新的知识,虽然不在哪里工作了,但多了解一种仪表还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J:
噢,回帖没显示???

网友J:
今晚写了一个帖子,传上来,不知是否仍无显示

#应用#MEMS传感器在延迟焦化水力除焦中的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2/706977_1.shtml

网友K(2017-03-31):
引用 网友J:
噢,回帖没显示???

抱歉,此帖的回复显示的确出了些问题,已经让技术处理好了。

之前因为没有显示,获奖名单中没有阁下。

为了鼓励原创,现补发10MP作为补偿。

楼主:
回复内容:奖励已经发放,审核后到账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噢,回帖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