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如何实现:判断20s内温度升高了20度就

楼主(2017-02-15):
要实现:20s内温度升高20度就报警,在S7里判断结果送给一个中间变量即可,前面怎么做呢?

网友A:
你建一个数据块,就20个数据,每秒钟传一个数据,比较这些数据,有数据差大于20即报警输出。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你建一个数据块,就20个数据,每秒钟传一个数据,比较这...

网友C:
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检测程序而是温度检测仪表在20S内的反应速度.

网友D:
实际上就是斜率不能大于某个数嘛,采样值/采样个数,大于某一个值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