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出故障的原因及如何预防

楼主(2017-02-15):
在现代企业中,电机的运用和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在生产当中电动机故障运行而造成的各种事故在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全面提高电动机的使用效率,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已成为迫切面临的问题。根据本人的工作实际和相关材料,对此做出以下总结,望各位老师和同行多多提供建议,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做出应有贡献。

一、电动机单相运行产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1、熔断器熔断

⑴故障熔断:主要是由于电机主回路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而造成熔断器熔断。

  预防措施:选择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电动机和正确安装的低压电器及线路,并要定期加以检查,加强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排除各种隐患。

⑵非故障性熔断:主要是熔体容量选择偏小,在启动电动机时,受启动电流的冲击,超过丝承受能力而发生熔断,还有就是熔断器接装质量差导致使用寿命短

  熔断器非故障性熔断是可以避免的,不要片面认为在能躲过电机的启动电流的情况下,熔体的容量尽量选择小一些的,这样才能够保护电机。我们要明确熔断器只能保护电动机的单相接地和相间短路事故,它绝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过负荷只能选用热继电器或电机综合保护器等相关配件。

2、正确选择熔体的容量

  一般熔体额定电流选择的公式为:

  额定电流=K×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⑴耐热容量较大的熔断器(有填料式的)K值可选择1.5~2.5。

⑵耐热容量较小的熔断器K值可选择4~6。

  对于电动机所带的负荷不同,K值也相应不同,如电动机所用电负荷大的那么K值可选择大一些,如电动机的负荷不大,K值可选择小一些,具体情况视电机所带的负荷来决定。

  此外,熔断器的熔体和熔座之间必需接触良好,否则会引起接触处发热,使熔体受外热而造成非故障性熔断。

  在安装电动机的过程中,应采用恰当的接线方式和正确的安装方法。

⑴对于线接头,能用线鼻子尽可能使用如果没有一定要压紧压实,防止节点松动,造成不良接头外局部高热,烧毁导线引起单项运行,对电机造成损毁

⑵对于容量较大的插入式熔断器,在接线处可加垫薄铜片(0.2mm),这样增加接触面,分散电流达到减小热效应的目的。

⑶检查、调整熔体和熔座间的接触压力。

⑷接线时避免损伤熔丝,紧固要适中,接线处要加弹簧垫圈。

3、主回路方面易出现的故障

⑴接触器的动静触头接触不良。

  其主要原因是:接触器选择质量差,触头的灭弧能力小,使动静触头粘在一起,三相触头动作不同步,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选择质量合格国家认证的接触器

⑵使用环境恶劣如潮湿、振动、有腐蚀性气体和散热条件差等,造成触头损坏或接线氧化,接触不良而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选择满足环境要求的电器元件,防护措施要得当,强制改善周围环境,定期检修更换故障元器件。

⑶不定期检查,接触器触头磨损严重,表面凸凹不平,使接触压力不足而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检查维护周期,进行严细认真的维护工作。

⑷热继电器选择偏小或偏大偏小使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烧断,造成缺相运行,偏大在过电流情况下热继电器不动作,造成电机埙毁

  预防措施: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尽量避免过负荷现象。

回路元件安装不当,造成主回路不能正常工作的

  预防措施:在导线和电缆的安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制度执行科学施工。

⑹电器元件质量不合格,容量达不到标称的容量,造成触点损坏、粘死等不正常的现象。

  预防措施:选择合格的元器件,安装前应进行认真的检查。

⑺电动机本身质量不好,线圈绕组焊接不良或脱焊;引线与线圈出线接触不良。

  预防措施:选择质量较好的电动机。

二、电机运行的分析和维护

  例如:Y型接线的电动机发生单相运行时,其电机线电流升至原正常运行线电流的√3倍,电流大小与电动机所带的负载有关。

△型接线的电动机内部断线时,电动机变成∨型接线,相电流和线电流均与电动机负载成比例增长,在额定电流负载下,两相相电流应增大1.5倍,一相线电流增加到1.5倍,声音大、温度高、振动大、其它两相线电流增加√3/2倍。

三、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故障处理

如果发现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应首先检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电压是否平衡(可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若不是电源方面的原因,则应进行以下检查:

(1)各相定子绕组首尾端或定子绕组中部分线圈是否接反。如果接反,应予以纠正。

(2)各相定子绕组匝数是否相同(特别是大修中重绕定子绕组后,各线圈的匝数有可能多少不一)。如果不同,应重绕。

(3)定子绕组匝间是否短路或接地。如果短路或接地,应查短路点或接地点,并予以消除。

(4)多路并联定子绕组是否有个别支路断线,若查出个别支路断线,应重新焊接,并做好绝缘包扎工作。

四、电动机长期低压运行的故障处理

(1)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电动机过热,一般要求电动机的电压变动不超过土10%。电动机低压运行,转速和定子绕组的阻抗都下降。

(2)由于电压降低的幅度比阻抗降低的幅度小,所以电流增大。通常,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温升越高,对电动机的危害也越大。

(3)如果电动机长期在低压下运行,应采取措施降低危害程度,当电压下降10%时,应降低电动机输出功率15%,降低输出功率的方法随电动机所传动的生产机械的工作情况而定,例如粉碎机,可减小加料量;又如水泵,可用放松传动胶带个、等方法减小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以使电动机的工作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

(4)如果电动机的运行电压长期在340伏左右,应换上功率比所传动机械的功率大20%的电动机,或者调高电源电压(如利用变压器的调压开关进行调节),缩短电动机与电源的距离或增大导线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