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逆变器的防误起功能如何关闭?

楼主(2017-02-15):
acs800-104-0004-3+q950的逆变器的防误起功能如何关闭?报警start inhibi (ff7a)资料上说的防误起开关在哪里?可以在参数里设置吗?谢谢,请指教!

网友A:
逆变器的上方有个接风机的端子排!防误启动信号 就是其中的两根线,集体看一下说明书,给他一直接上220V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的上方有个接风机的端子排!防误启动信号 就是其中的两根线,集体看一下说明书,给他一直接上220V 就可以了!

我100多台逆变器不能都接220v电源啊,逆变器上的24v电源可以用。不接220会报故障(ff7a)

网友A:
你的传动柜里面 没有220V吗!有的话街上就行了啊。不是很困难吧。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2017-03-30):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动柜里面 没有220V吗!有的话街上就行了啊。不...

网友C: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

网友C: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