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热焊焊接常见的缺陷、成因及其质量控制

楼主(2017-02-15):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铁路事业发展极为迅速。铁路运输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铁路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线路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钢轨焊接工艺是确保线路高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目前,我国应用于铁路轨道线路的钢轨焊接工艺主要有三种,即铝热焊工艺、气压焊工艺和手工电弧焊工艺。在这三种钢轨焊接工艺中,铝热焊工艺应用效果最为突出,并在铁路线路钢轨焊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铝热焊工艺在焊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进而给钢轨焊接工作造成困扰。

因此,铁路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对铝热焊焊接过程存在的缺陷进行有效分析,并探究铝热焊质量控制的措施,从而提高铁路线路焊接水平,为我国铁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1 铝热焊焊接工艺概述

1.1 铝热焊工艺原理分析

铝热焊工艺主要利用氧化铁、铝粉、铁粉及合金按相应的比例进行混合配成焊剂,接着将焊剂进行升温加热,由于铝在高温的条件下很容易和氧气发生反应,这就使得铝与氧化铁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氧化铁中的铁单质被还原出来,在反应的同时还会放出大量的热,进而得到高温的金属填充液体和反应产物三氧化二铁固体,即钢水和熔渣。最后,将钢水注入相应的模具中,将铁轨熔化,这样等到冷却之后,就可以完成将钢轨焊接在一起。

1.2 铝热焊工艺的优点

相比于其他钢轨焊接工艺,铝热焊工艺具有较多的优点,其优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铝热焊焊接工艺的操作较为简单,很容易掌握;第二,铝热焊焊接工艺完成钢轨焊接后,轨道接头相对较为平顺,焊接效果极好;第三,该工艺所用到的设备相比于其他焊接工艺较为简易,不需要复杂的辅助设备进行辅助焊接;第四,铝热焊焊接效率高,所需时间较短,从开始焊接到完成焊接只需要1h;第五,铝热焊工艺所用到的人员较少,一般只需要7人就可以完成相应的铁路轨道焊接,节省了大量劳动力。

2 铝热焊工艺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2.1 夹渣现象的出现

铝热焊焊接过程中存在很多缺陷,其中较为普遍的就是夹渣现象。夹渣现象是在铝热焊过程中有熔渣混入钢水中,使得钢水冷却凝固后,熔渣出现在铁轨表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铝热焊接过程中,在钢水为注入模具前,没有将模具进行很好的密封,使得一些杂质进入到模具中,进而导致钢水冷却后出现夹渣现象;第二,铝热焊接过程中铝热反应时间不充足,使得熔渣还没有完全反应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钢水注入模具中,就会使得模具内的体系继续反应放出熔渣,使得后续出现夹渣现象;第三,铝热焊接时,由于轨道断面没有得到很好的清洁,使得存在较多的杂质,这也会导致出现夹渣现象。

2.2 气孔现象的出现

气孔现象的出现也是铝热焊焊接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缺陷。气孔出现在铝热焊焊接过程中钢水冷却凝固阶段,钢水冷却产生和放出气体使得形成气孔。气孔产生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第一,铝热焊焊剂配比出现问题,由于各种成分的用量不当,使得出现气孔;第二,铝热焊过程中所使用的焊接受潮或者掺杂油类等物质,使得焊剂内部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气孔的出现;第三,铝热焊过程中预热温度过低,使得钢水冷却过程中的气体无法排除,进而出现气孔现象。

2.3 热裂现象的出现

除了以上两个缺陷外,铝热焊接过程还存在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即热裂现象的出现。热裂现象出现在焊接钢水冷却凝固阶段,在钢水凝固点以下时,轨道强度较小,使得受到外力超过了此温度下钢的强度极限,因此发生断裂的现象,由于在温度较高时出现的断裂,故而被叫作热裂。造成铝热焊出现热裂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铝热焊接过程中钢轨被移动,使得受到的力超出了此时轨道的强度,进而发生断裂;第二,钢水冷却凝固过程中,在没有冷却完全的情况下,焊头受到力的作用,进而出现断裂的情况。

3 铝热焊焊接过程中质量控制策略

3.1 焊接前的控制

第一,铝热焊焊接过程中所用焊剂必须按相应的标准进行配比,并且对其进行有效保存,防止焊剂受潮;第二,在焊接前,要将焊接所用到的预热枪和丙烷气瓶连接好,并且将气瓶放在焊接场地以外的安全场所,防止焊接引发气瓶爆炸事故;第三,在铝热焊接作业前,需要对焊接场地进行检查,对可能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进行排查,例如检查附近是否有易燃易爆物品,从而防止焊接过程出现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

3.2 焊接过程的控制

3.2.1 钢轨端头的处理

钢轨端头的处理必须使用锯轨机进行切割,不可以使用氧割的方法进行端头切割,原因是防止钢轨端头出现氧化层,进而给钢轨焊接造成困扰。在钢轨端头切割完成后,接下来要将端头对正,这一部分是钢轨端头处理工作中最难的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为了使钢轨端头对正,需要在端头对接过程中,按照水平、纵向、扭转三步进行操作,尽量减少对接过程出现缝隙,以保证轨道端头对正无误。

3.2.2 砂模安装控制

铝热焊过程中砂模的安装对于焊接质量控制十分重要,一旦模具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后续凝固阶段出现问题,从而给钢轨焊接工作造成困扰。因此,必须重视铝热焊中砂模的安装,首先将两个侧砂模在焊接处进行磨合处理,消除砂模与轨道之间的缝隙;其次,在砂模安装过程中,要避免模具组件受损、受潮,从而确保焊接质量不会出现问题;最后,在砂模安装完毕后,要将模具进行密封保存,防止杂质进去模具中,从而导致出现夹渣的现象。

3.2.3 预热阶段的控制

预热阶段是铝热焊接工艺中的核心部分,也是确保焊接质量的关键部分。在铝热焊接预热阶段,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预热枪在安装时必须居中对称,以确保轨道受热均匀;第二,预热阶段经常遇到设备气温低或压力不足的情况,这时需要延长预热时间,以保证预热效果的良好,从而保证焊接质量不出现问题;第三,在对轨道端头进行预热处理时,要随时观察端头的颜色变化,当端头颜色变为红色时,要立即停止预热,标准预热时间仅可作为参考。

3.2.4 浇注阶段的控制

在轨道预热完成后,接下来进行浇注处理。浇注过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焊剂进行加热时,点燃焊剂所需要的高温火柴插入焊料深度要适中,不可太深或太浅,以保证反应速度的正常;第二,在熔体浇注至模具中时,要准备好堵漏棒,一旦钢水出现泄漏,要用堵漏棒堵住,防止钢水流出,影响焊接质量。在此需要注意,一旦钢水从中泄漏出来,不可立即处理,要第一时间离开焊接现场,以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

3.2.5 推瘤和打磨中的控制

第一,推瘤不要过早,一旦过早很可能会导致热拉伤,进而出现热裂,影响焊接质量;第二,轨道端面打磨时要适度,不可过度打磨,以免影响焊接质量。另外,在打磨过程中要清除轨腰、轨底及拐角处所有的夹皮,以免出现应力集中的现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铁路钢轨焊接是提高线路要求的关键所在,而铝热焊接是钢轨焊接中重要的工艺手段,被广泛应用到轨道焊接工作中。目前,铝热焊接工艺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阻碍了钢轨焊接工作的进行,因此相关人员必须对铝热焊接工艺中常见的缺陷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出质量控制策略,提高钢轨焊接水平,从而促进我国铁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TnPM高峰论坛暨设备智能维护大会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国际合作流中心和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专家服务中心主办,围绕设备智能维护为主题,旨在促进各行业企业设备管理合作与分享,为行业客户搭建一个层次高、专业强、范围广且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在设备智能维护大趋势下从容应对智能制造时代的挑战。

了解更多关于设备管理相关信息,请关注学府公众号:shareford_tnpm

本文信息源自中国设备管理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