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17-02-15):
各位大侠:

        我是新来的,对PLC不懂,问个问题

        现在PLC输出的电压是24V,一接上中间继电器电压就下降到3V左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

       注:我的PLC是西门子S7-200

网友A:
没有接地吧

检查先线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B:
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C:
更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D:
这就对了。

继电器里的线圈,把电压消耗了。

不然继电器怎么工作啊。